求助,充电器短路了

楼主(2017-12-24):
今天充电时电池端短路了一下,然后就不能充电了,插上电后红灯一直闪烁,师傅们帮忙看看是哪个东西烧了,拆开时发现右下第6个元件脚断了,焊上后还是没用,谢谢

网友A:
我发现好多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坛友就想空降维修技术来修东西,这个“右下第6个元件”是个啥元件你都表达不出来,你就想让别人指点你修好,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如果想学维修还是自己学习电子元件基础和开关电源原理,如果不想学只是突发奇想想自己动手瞎修一个东西,那还是建议不要搞了。否则人家指点你“电流检测电阻”、"低压级整流管"、“输出端的保险电阻”你也未必知道是哪个元件,就算知道了是哪个元件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测量并判断好坏。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烧没

网友:
检查看看低压级整流管

网友:
输出端的保险电阻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
问题太模糊了,帮不上忙

网友:
一步一步来啊,插电从300V再到输出一路检测啊,问题出在哪一步要说明,开关管工作没有?,看这个充电器好简陋,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都是热心人,

网友B(2018-02-02):
我的是电流检测电阻坏了,你用万用表量下,正常阻值在1欧内。

网友:
关于电源板的维修是需要一定基础知识的,不是盲目的坏哪个零件换哪个就行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进步。呵呵我就比较懒,不愿学习。

网友:
1输出端的保险电阻是不是烧断了
2查下4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奥睿科的USB 5口充电站也是不输出了,那天拆开被电了一下。

你的可能是启动电阻坏了或者集成电路。。反正是初级有毛病不启动,也可能是光耦

网友:
检查保险丝烧了没,然后再量300V那里,有没有。再然后,看输出端,有无明显烧痕,根据型号查出原理图,一点一点排除,相信很快就能修好了。另外说一句,感觉修这个东西没价值。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都还可以,印板也较大,便于维修。指示灯闪,说明开关电源在工作,只是启动了保护功能。正如前面有的坛友所说,先检查一下限流采样电阻。学习要循序渐进,不可好高骛远。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修不了,还想修什么?

网友:
应该是输出端的保险电阻烧断了

网友:
想修理的有点基础,重点是次级整流管,检流电阻

网友:
围绕那个IC周围元件找,感觉是输出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奥睿科的USB 5口充电站也是不输出了,那天拆开被电了一下。

你的可能是启动电阻开路试试吧

网友(2018-04-11):
送给我吧我试试看死马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电流检测电阻坏了,你用万用表量下,正常阻值在1欧内。

0.1欧姆左右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好多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坛友就想空降维修技术来修东西,这个“右下第6个元件”是个啥元件你都表达不出 ...

说得对,一点基础没有就来这感觉不合适,以前在汽车论坛也这样,专业的学几年还不是个个都精通,别说一个啥也不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