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废气涡轮增压发红

楼主(2017-12-25):
发动机在满负荷是涡轮增压器连带排气岐管发红,是不是正常?因为我的档板拆了,碰到油还着火了。平时工作还冒点黑烟,是不是点火提前角需要提前一个齿?发红是火位不对了还是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A:
挡板拆了非常危险,如果有油泄露刚好滴上去,小心自燃!

网友B:
不发红那才是天大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发红那才是天大的奇怪!!!

正常的也是发红的?柴油机的最高转速才两千一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也是发红的?柴油机的最高转速才两千一转

增压后 缸内压力和温度 都会大大提高,不管你是多少转, 只要温度够了 自然就会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挡板拆了非常危险,如果有油泄露刚好滴上去,小心自燃!

已经烧过了,液压油爆管喷到涡轮上,一个蘑菇云太恐怖了

网友C:
柴油机如果废气总管红的厉害可能是排温过高了,结合柴油机工作状态判断,轻微的烧机油,供油提前角滞后都有可能造成排温高,柴油机排温高是不正常的,有害的,需要及时排出故障维修。但是柴油滴到废气管着火正常,原因是柴油闪点低。我国铁路就出过两次事故,内燃机车柴油机未加装挡板,高压油管破裂后燃油喷到废气总管烧毁了机车。这是题外话,具体是不是排温高查查你那个柴油机型号。按说红的严重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柴油机如果废气总管红的厉害可能是排温过高了,结合柴油机工作状态判断,轻微的烧机油,供油提前角滞后都有 ...

应该是提前角滞后了,等到工作间隙再来处理了

网友D:
重负荷柴油机冒黑烟,排气支管发红属于正常现象!柴油机不冒黑烟就没有动力!拆掉排气管重载柴油机增压机都能喷出火来还能不红?至于供油提前角的问题和冒烟关系不大!但是会直接影响发动机水温,和冷启动性!过早水温会很高开锅!过晚直接冷启动困难!爆液压管负荷重,建议楼主调整一下液压系统的限压阀,如果使用的是变排量液压泵也可以考虑略微调小排量来保护发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负荷柴油机冒黑烟,排气支管发红属于正常现象!柴油机不冒黑烟就没有动力!拆掉排气管重载柴油机增压机都 ...

您说的也不对,提前供油角过早晚确实也是容易冒烟无力并且排温高,过早也是无力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也不对,提前供油角过早晚确实也是容易冒烟无力并且排温高,过早也是无力冒烟。。。

但也会同时出现冷启动困难!!可不只是排气温度高,同时水温会控制不住开锅!长时间工作甚至会出现活塞化顶!

网友C:
您说的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水温高这个事儿得看冷却情况,但是启动困难是肯定,早期柴油机手动调节提前供油角,启动的时候调早一点,运转起来再恢复正常,那时候柴油机压缩比低,涡流室设计的也不是那么科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水温高这个事儿得看冷却情况,但是启动困难是肯定,早期柴油机手动调节提前 ...

您说的那是早起汽油车的做法,应该普遍在CA10和212上使用,调晚点火时间是怕手摇启动打手,柴油机想调供油提前角可得费点劲!而且调整一般都是在停机状态手盘发动机调整,因为运转状态会借助特殊的检测工具根本调不准!柴油机供油提前角差2度就会出现冷机启动困难!至于高压共轨的电喷机型好像是死的调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那是早起汽油车的做法,应该普遍在CA10和212上使用,调晚点火时间是怕手摇启动打手,柴油机想调供 ...

哈哈,我都说了是早期柴油机,您去优酷搜索柴油机模型,外国人有做的微缩比例的小柴油机,就是早期很古老的那种,有一个手动调节提前供油角的把手,您说的都是后期的了,曲轴不再外露了。高压共轨是多次喷油,一般预燃阶段供油角就足够提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都说了是早期柴油机,您去优酷搜索柴油机模型,外国人有做的微缩比例的小柴油机,就是早期很古老 ...

您看到的那个手动阀门叫减压阀!老式柴油机和单缸上使用,原理就是人为使气门关闭不严。目的是减小转动阻力,等曲轴转起来必须松开发动机才能启动!!不过现代多缸发动机由于润滑油品,和启动系统的进步已经找不到减压阀了!不过单缸手摇启动柴油机减压阀还是标准配置!那东西和供油提前角没有半毛钱关系!还有您是看的视频,我是拆修过N多柴油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看到的那个手动阀门叫减压阀!老式柴油机和单缸上使用,原理就是人为使气门关闭不严。目的是减小转 ...

大哥,我能连减压阀都不知道吗? 你到优酷搜一搜,看看就明白了,是早期迪塞尔柴油机的模型,是个曲轴外露的立式柴油机。。在那个年代柴油机还很少设计减压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能连减压阀都不知道吗? 你到优酷搜一搜,看看就明白了,是早期迪塞尔柴油机的模型,是个曲轴 ...

居然用一个未被应用的机器做比较我真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用一个未被应用的机器做比较我真服了!

这种柴油机可是曾经被广泛的使用,就是这种立式柴油机,当然也有卧式的。未被应用是不存在的,只是后来太过笨重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负荷柴油机冒黑烟,排气支管发红属于正常现象!柴油机不冒黑烟就没有动力!拆掉排气管重载柴油机增压机都 ...

正有这打算,这段时间都搞得够呛。有几个泄流阀烧过之后泄压压力改变,还要搞。

网友:
我看电影上面都是这样的发红。

网友:
涡轮不红就有问题了

楼主(2018-01-25):
发红如果不是有黑烟也就算了,还很大的黑烟,之前大修时也想换掉油泵接头的花键了,磨损严重,估计就是那里出了问题使火位靠后了

网友:
废气涡轮增压,看你废气里是不是有燃烧不充分有柴油还是气缸活塞环密封不严有机油。

网友(2024-11-17):
小心着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