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台上无十八厂星火6J3-2收音机

楼主(2017-12-25):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飞跃牌电视机的上海无线电十八厂赫赫有名,但好象未听说其生产收音机,近日得到一台该厂82年生产的星火6J3-2交直流两用二波段收音机,才查了一下这机的历史,发现1982年生产星火电视机、收音机的上海人民无线电厂并入上海无线电十八厂,所以星火收音机就成了上无十八厂的产品了,这台收音机原来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这台机子的修理可以说比较复杂。得到该机后,发现该机能够收音,但干扰噪声很大,并在调台时拌有啸叫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般是变频、中放工作电流不正常、中放退耦电容、中放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滤波电容等出现问题,所以首先检查工作点是否正常,结果发现稳定变频管、第二中放管工作电流的二极管稳压电路不正常,电压达到2.5V,而这个电路是2个二极管串联,电压应该是1.2V左右才正常。该机的这2个二极管是用2个三极管的发射结代替的,焊下这2个管子检查,发现一个已经不通了,换上2个1N4148后,稳定电路正常了,各级工作电流也正常了,噪声和啸叫声小了些,但并未完全消除。于是上机测试中频曲线,发现波型中有自激振荡旁边还有一个幅度一样的波峰,说明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可能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行,导致滤波不干净成了正反馈了,引起了自激,于是又拆下中放自动增益控制滤波电容检查,发现漏电非常大,换上新电容后自激不存在了,但干扰噪声未完全消除。看来不解决额外波峰的问题不行,但当将一字螺丝刀放入双中周的第一个中周时,发现尖峰立即下降到很小的幅度,看来这个中周没有调整好或者有点变值。放入螺丝刀正常说明需要增加电感量才行,但观看这个中周磁心已经调到最低点,已经无法再往下调了,靠调整电感量来解决问题已经没有可能,于是试着给中周并联一个小电容,结果可行,波型比较理想,焊好电容后试机,机子前级终于正常了。但收音中又发现声音比较轻,调到最大音量也大不了多少,想想是不是低放电路也有些问题,于是用一个电解并接到低放电压放大管的发射极电阻上,发现声音大了很多,应该是原机并联的电解损坏,焊下测量发现电解液已经完全干涸了,没有了容量,造成低放声音小的毛病,联想到同一批的其他电解也可能有问题,于是全部电解拆下来检查,把那些漏电大的全部换掉,至此该机完全修复。

未修理前的样子

换下的电解电容

换下的三极管代二极管

故障时的中频曲线

星火6J3-2收音机中频曲线(未调试).jpg

修好后的中频曲线

星火6J3-2收音机中频曲线(13P).jpg

网友A:
分析过程非常精准老练。
不过,对于第一中周的处理方法,可能留下隐患。第一中周并上电容才能调到正确的中频的话,意味着槽路电容出问题了,应该拆开检查更换槽路电容器。从外面加个电容器进去的话,恐怕那出问题的槽路电容继续变化,导致一段时间后中频又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过程非常精准老练。
不过,对于第一中周的处理方法,可能留下隐患。第一中周并上电容才能调到正确的中 ...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即原来配的谐振电容偏小,使得中周调到底也没有达到要求,调试人员只好作罢,没有处理就出厂了。在那个主要生产电视机而不再生产收音机的十八厂,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可能是最后一批收音机了。

网友B:
我哥家76年左右买的,花了50元人民币

网友:
四节二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哥家76年左右买的,花了50元人民币

那时候还是上海人民无线电厂生产的吧?

网友B:
对,前年我哥家动迁,来收就货的25元卖了。当时交直流两用吸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前年我哥家动迁,来收就货的25元卖了。当时交直流两用吸引人

这机真心不错,选择性好,灵敏度高,声音清晰,这个得益于它近似于矩形的中频曲线,很多收音机都调不到它这个矩形。低放部分我也测过,从200HZ到10KHZ都没有大失真,只是高低端幅度减小而已,这说明上海名厂当时的设计制造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网友B:
带那个远近程功能挺好,

网友:
50元当时不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那个远近程功能挺好,

交直流两用,远程本地开关,都是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不应该采用并联电容作为修理方式。现在检测手段很多,用电容表可以检测。根据中周工作原理,较多产生问题的是电容容量变质,线圈在低电压工作情况下,不易损坏。许多修理者习惯用调节中周瓷帽的方式来作为修理方式,只是值得提出的是,是否想过什么原因使得瓷帽的位置变了?调不好时是什么原因?是否用仪器都可以调好?实际上只有线路没有故障时才可以将曲线调好,有故障的机器是调不好的。按元器件设计要求,中周瓷帽在尼龙骨架二分之一位置。一般在处理被调乱中周的情况下,首选排除故障,将瓷帽放在二分之一位置,再逐一调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不应该采用并联电容作为修理方式。现在检测手段很多,用电容表可以检测。根据中周工作原理, ...

这台机的中周没有被调过,调乱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判断谐振电容容量减少是有这个可能,但也不排除我说的这个原因。而如果是我说这个原因,加个电容就加对了,以后也没有必要换,因为原来用的电容容量就偏小,并联一个只不过是回归原值罢了。但不管怎么样,先加电容试下吧,因为不用动中周,以后有问题以后再解决。如果真是谐振电容变值,以后再换,而且要换一个不用调中周磁帽就能达到曲线要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析过程非常精准老练。
不过,对于第一中周的处理方法,可能留下隐患。第一中周并上电容才能调到正确的中 ...

这个机器的中周不能拆,因为槽路电容是外置的云母电容。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电容容量已衰退或出厂时就已经装错。

网友:
这种全国联合设计机芯,双调谐中周一般是TTF-2-7和-8。谐振电容是330p。如果按照习惯的200p安装就肯定出现旋到底还没找到465的情况。

网友:
早期中周都是外配电容,一般都是黄色200P的云母电容。工厂生产流水线上使用的元器件,元器件采购入库之前都抽样检测。不会出差错。每个焊接工位的员工都焊接几个元器件,焊错的也少。最后是开口,然后调试。根据产品不同,有的产品还要经过48小时老化。在检测合格后,装盒,进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国产收音机的谐振电容差不多都是外接的

不但是外接的,而且大厂名厂都用云母电容,这台也一样。这种云母电容稳定性非常好,几十年的机子,没有一个是坏云母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中周不能拆,因为槽路电容是外置的云母电容。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电容容量已衰退或出厂时就 ...

现在这个近似于矩形的中周曲线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样选择性非常好,灵敏度也高,所以用加电容这个方法,是真的不想动中周磁帽,如果有问题,以后再说。

网友B:
楼主的手艺还是挺高,我的收录机 ,收音不好,我都不敢下手,不知从哪里下手,怕调乱了。

网友:
收录机,收音不分没录音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艺还是挺高,我的收录机 ,收音不好,我都不敢下手,不知从哪里下手,怕调乱了。

如果有中频图示仪,先检查一下中频曲线正常不正常,如果没有,检查一下那些退耦电容之类的,看看有没有问题,也许只是些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看看都是经验啊

不光是经验,最关键是懂得理论,理论指导一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近似于矩形的中周曲线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样选择性非常好,灵敏度也高,所以用加电容这个方法,是 ...

不见的中频图是矩形的,而是很有可能你的扫频输出电平太大而削顶,你减少扫频仪输出电平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见的中频图是矩形的,而是很有可能你的扫频输出电平太大而削顶,你减少扫频仪输出电平试试呢?!

测试之前测了一下扫频信号电平,约40mV,应该不算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试之前测了一下扫频信号电平,约40mV,应该不算大。

貌似大了。

输出电平应该在10mv一下。

加个电阻衰减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近似于矩形的中周曲线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样选择性非常好,灵敏度也高,所以用加电容这个方法,是 ...

对星火 6J3 还有些印象,总体不错。你的那个主曲线右侧的一个尖峰很有意思,不会是中周谐振频率偏移所致吧?如果是,那就应该是整体的曲线移动才是吧?我理解对旧机器的中周不容易动手,但显示的曲线很像是还有一个选频槽路存在,有点儿像电视机中放的曲线。不知逐级扫能看出什么。

另外,电源变压器离磁棒太近了,不知是否有交流声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星火 6J3 还有些印象,总体不错。你的那个主曲线右侧的一个尖峰很有意思,不会是中周谐振频率偏移所 ...

你提的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现在并联一个谐振小电容后,右边的尖峰已经降低不少了,说明确实是那个中周频率偏移造成的,至少为什么偏移上面大家已经探讨了两种原因,对不对大家再探讨。至于变压器交流声,一点都听不到,说明当时上海名厂确实是有技术实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大了。

输出电平应该在10mv一下。

有时间可以再测试一下,不过由于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存在,你说的削顶问题应该不会存在,原因就是我测试收音机不是1台2台了,而是很多台了,都没有出现过削顶问题,除非停止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作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提的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现在并联一个谐振小电容后,右边的尖峰已经降低不少了,说明确实是那个中周频 ...

如果你对比那两张照片,好像加电容前后的那个右侧的‘波峰’的频率点似乎没有变化,而加电容,或增加中周电感应该能看到曲线向左移动,幅度的变化应该次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对比那两张照片,好像加电容前后的那个右侧的‘波峰’的频率点似乎没有变化,而加电容,或增加中周 ...

你说的是,也有可能是另外的原因,但加了电容毕竟基本消除了波峰,说明这个波峰的存在与这个中周的状态有关,加电容改变了状态,大大减小了波峰。至于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以探讨。

网友I(2018-03-25):
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你用tek2430怎么测量的中周曲线,之前看过你的维修示波器的帖子,现在就对怎么测量中周曲线感兴趣,能介绍一下吗?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你用tek2430怎么测量的中周曲线,之前看过你的维修示波器的帖子,现在就对怎么测量中 ...

自制扫频仪,电路是坛友的帖子里的,自己改了一下。

网友:
我佩服会修收音机的师傅,收音机功放之前太复杂了,我搞不明白。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2021-10-18):
我前两天刚刚淘到一台,却是上海玩具十四厂生产的。被人“修理”的可变电容连轴转,度盘拉线

网友:
度盘拉线反绕磁棒线圈引线断了三根。

网友:
以为应该没救了。谁知接上线,换了可变电容,重绕度盘拉线后,竟然效果杠杠的!当今许多“高档”收音机都只是一片噪音的情况下,这机器却给了我几十年前的感觉。难道当年的的电磁环境又回来啦?

网友:
我家买的就是这个,1983年35块。现在手头有两台,应该是全国通用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