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十字(PH)批头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前几天拆一个半导体制冷器的时候觉得抽屉里几把非组合螺丝刀都打滑,想想我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套好像是 46?组合的拆各种电子小玩意的组合螺丝刀,拿出来比划了下有觉得那个制冷器散热片上的螺丝挺大,我那套工具的批头小身板有点对不上吧,想起柜子底还有一套电信(移动?)积分送的粗糙的组合工具,找出来抽了个大号的试试挺不错,然后才注意到这个也是有型号的,是 PH2

等等,我那套小身板的组合工具不也有 PH2 吗

为毛差那么多

然后上假货宝才发现,同样型号的十字批头,粗细(是这个意思吧)也是有不一样的,PH2 就有 6、5、4mm 几种粗细?PH1 就更多了,从 6mm 到 3mm 共六种 也就是说它们应该对应不同的螺丝头才对?

问了下本地的朋友,对这个问题都和我以前一样大而化之,说随便拧得动就好啦,但之前我随便已经拧坏好几个螺丝了 看度娘上也说批头和螺丝不对应容易拧坏,我之前也是用抽屉里的普通肥猪河螺丝刀打滑都差不多把一个螺丝打坏啦

所以,
1、这里 PH?? 和粗细都具体指什么,比如那个 6mm、5mm、4mm、3mm 是从哪里测量的?
2、同样的 PH??,粗的比如 6mm 难道可以拧细的比如 3mm,或者不可以?
3、如何知道具体某个螺丝应该用什么批头呢?一个一个试么?

网友:
Xmm应该是指批头前部的直径,PH则可能是十字的宽度比例。

网友:
一般我用工具都用  宝工  犀牛  最近看了看德拉没下手。。。工具不好用影响心情

网友A:
十字(PH)批头包括十字螺丝刀拧螺丝时一定要匹配。不然就会拧坏螺丝或过早损坏螺丝刀头。

网友:
一个万用表,一把罗丝刀的维修时代已过去了,要多学习才能多进步!!!!

网友:
也想了解有关知识。。。

网友B:
只要PH后面的号数相同,不同直径的批头(螺丝刀杆)都能跟螺钉匹配。例如,拧一个4mm螺丝,应该选PH2批头,至于4mm或6mm直径的批头则无所谓,但有的螺丝沉在一个深孔里,直径大的批头可能进不去。

网友C:
  PH1 是对应螺丝刀杆直径4毫米,   PH2是螺丝刀杆直径6毫米,组合工具 因为受到组合件的尺寸限制 因此 只能在4毫米轴上做PH2头  但是这样头部工艺必须钝化,以适应螺丝槽的增大 而受力变小的问题。   说白了 不是粗细问题, 而是螺丝批头部的吵能不能受力的优化处理。

网友:
原来这样,学习了。

网友D:
还有PH0和PH00,实际上不是指的杆子粗细,是指的形状,数字越大,头部越秃,数字越小,头部越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PH后面的号数相同,不同直径的批头(螺丝刀杆)都能跟螺钉匹配。例如,拧一个4mm螺丝,应该选PH2批头, ...

这就是我的疑问了,显然我的组合工具里的批头直径都是小于 4mm 的,而假货宝那个最大有 6mm,那么是否在任何场合,我都可以用这个非常小的 PH2 批头?它和直径更大比如 6mm 的对任何头部是 PH2 的螺丝效果都是一样的?

另外,如何界定某螺丝应该用何型号批头呢?你这个 4mm 螺丝又是指何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1 是对应螺丝刀杆直径4毫米,   PH2是螺丝刀杆直径6毫米,组合工具 因为受到组合件的尺寸限制 因此 只能在4毫米轴上做PH2头...

如果是我用那套组合工具确实比较细

但假货宝上那个 6.35 电动批头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它的比如 PH2 也是有从 6mm 到 4mm 的,这并非受到限制;类似 PH1 也一样,最大也做到 6mm,最小才 3mm,显然和你说的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PH0和PH00,实际上不是指的杆子粗细,是指的形状,数字越大,头部越秃,数字越小,头部越尖。

我那套组合工具最小到 PH000 显然,从假货宝的电动批头看来,

“PH2 就有 6、5、4mm 几种粗细?PH1 就更多了,从 6mm 到 3mm 共六种”

PHx 肯定不是直径,人家另外写有直径,PHx 如你所说是头部形状。所以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同样的 PHn 有不同的直径,它们如 8 楼说的可以互用吗?比如刚才说的假货宝上的电动批头,PH1 直径从 6mm 到 3mm 共六种,难道它们对同一个螺丝来说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PH)批头包括十字螺丝刀拧螺丝时一定要匹配。不然就会拧坏螺丝或过早损坏螺丝刀头。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拧坏了几个螺丝,所以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套组合工具最小到 PH000  显然,从假货宝的电动批头看来,

“PH2 就有 6、5、4mm 几种粗细?P ...

  你没理解?    PH  不是规定批头螺杆直径, 而是十字头的几何尺寸,   组合工具 要在有限的工件内做能用的批头 只能改变批头的尺寸来适应,实在不懂  你找标准M6的PH2螺丝头 用PH1螺丝插进去 仔细看 你就明白了,  把 PH1的螺丝刀稍微处理一下尖头就能完美拧动PH2螺丝头   明白这个道理?  话说回来你这些工具尺寸都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套组合工具最小到 PH000  显然,从假货宝的电动批头看来,

“PH2 就有 6、5、4mm 几种粗细?P ...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你应该拿同样直径不同PH值的批头比比,看看PH1的是不是要比PH2的尖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你应该拿同样直径不同PH值的批头比比,看看PH1的是不是要比PH2的尖一些。

同样直径不同PH值的批头比比,看看PH1的是不是要比PH2的尖
-----------------+

我的问题是,为(同样 PHn)何会有不同直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直径不同PH值的批头比比,看看PH1的是不是要比PH2的尖
-----------------+

我的观点与16楼的是相同的,PHn是形状的参数,杆子直径是大小的参数,这两者并不矛盾。同样杆子直径可以有不同形状,同样形状也可以有不同杆子直径。

网友:
就是十字螺丝头的尖秃程度。与刀杆直径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现在这种组合工具多了,不过买时要注意质量,买了好几套,质量好的不多,宁可价格贵点。不然用时头痛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直径不同PH值的批头比比,看看PH1的是不是要比PH2的尖
-----------------+

我觉得ph就是一个比例参考值…

网友:
PH多少是不是可理解为前面刃口的厚薄?有的螺丝十字槽的长度较大却很窄,十字的直径和普通3mm的螺丝相当,刃却太厚进不去。
有的螺丝刀比较尖是不是不合格?把前面磨掉一点就好用了,但仍然偏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