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们指教,带蓄电池接线柱,13.8V输出正常,蓄电池无电压。

楼主(2017-12-25):
别人送给我一台直流电源,我不懂电子技术,请各位师傅们指教,13.8V正常输出,蓄电池接线柱无电压。能否自家用给汽车12V电瓶充电用?谢谢!!

蓄电池没有输出

蓄电池没有输出

网友A:
电池接线柱就是给电瓶充电的,充32AH以下的是可以的

网友B:
没问题,只要她是个好的。

网友C:
不知(电池接线柱无电压)是什么意思?如果蓄电池端电压空载低于8v(指12v电池),就没有实际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线柱就是给电瓶充电的,充32AH以下的是可以的

谢谢!电池接线柱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只要她是个好的。

谢谢指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电池接线柱无电压)是什么意思?如果蓄电池端电压空载低于8v(指12v电池),就没有实际价值了.

谢谢!电池接线柱没有电压输出,13.8v接线柱输出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电池接线柱就是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池接线柱没有电压输出,13.8v接线柱输出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电池 ...

那就是有故障了,先看看10A保险是否完好,再顺着接线柱往下查一下元件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有故障了,先看看10A保险是否完好,再顺着接线柱往下查一下元件是否损坏……………………

谢谢!10A保险完好

网友:
可能是电流表坏了,短路电流表试试!

楼主:
ok 放弃了,自己不会维修

网友D:
这种电源不接电瓶是没有充电输出的,你接上电瓶打开电源开关看看电流表有无充电电流,要是还没有那就是充电部分有故障了。

楼主(2018-01-26):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不接电瓶是没有充电输出的,你接上电瓶打开电源开关看看电流表有无充电电流,要是还没有那就是充电 ...

谢谢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是我的就好了

能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8v接线柱输出正常,就能充电,写着out那。

13.8V就可以给12V汽车电瓶充电啊,谢谢!

网友:
接上电瓶试试有可能内部有电瓶极性识别电路

楼主:
没接电瓶,我接12伏锂电池了,没有反应,只有13.8伏正常,另外接口不好使

网友G:
里面有两只大功率管,是否有逆变器的功能,那个“电池”就是输入端。13.8v是输出端。

楼主(2018-04-11):
引用 网友G:
里面有两只大功率管,是否有逆变器的功能,那个“电池”就是输入端。13.8v是输出端。

谢谢!谢谢!

网友H:
这个是无线电,电台专用电源!

变压器有二组输出,一组是20A   13.8V的,另一组接个二极管给电瓶充电的,只是有快慢二档,一看就明白了!

可能与你的机器有出入,我只能说个大概!

楼主(2018-09-10):
有2N3055三个三极管,主要是蓄电池接线柱没有输出电压,13.8V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无线电,电台专用电源!

变压器有二组输出,一组是20A   13.8V的,另一组接个二极管给电瓶充电 ...

有2N3055三个三极管,主要是蓄电池接线柱没有输出电压,13.8V正常,谢谢!

网友I:
要接上电池,检测到有电池接入才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接上电池,检测到有电池接入才有输出吧

没接汽车电瓶,接过笔记本电脑电池试过,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