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根接电动车充电口取电的汽车启动线请大家进来讨论!

楼主(2017-12-25):
意外情况导致汽车电瓶电耗尽了无法启动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很常见,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开汽车的还是会遇到,如果直接买个汽车启动电源某宝上我搜了一下基本上100出头就能搞定,还有种比较经济的办法就是找个朋友的车搭火启动。按我的想法能不麻烦别人也尽量不去麻烦别人,包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的免费服务也是需要去麻烦别人。能不能不麻烦别人也比较经济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从电动车上取电来启动的降压线来启动呢,因为现在电动车48V到60V的太普遍了。城市里基本家家都有几辆电动车。从电动车充电口上接出48V的电来通过降压器输出12V的可以供汽车启动的电源。线长2米左右。这个需求20元以内的材料成本成本可以做出来吗?请对这方面懂行的老师傅出来讨论讨论?我在某宝上搜没有这样用途的成品线卖!
如果做这个线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网友A:
只有用48伏-72伏转12伏降压变换器,给原车电瓶充一会电。能启动汽车为止,想直接启动的转换器,20元估计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48伏-72伏转12伏降压变换器,给原车电瓶充一会电。能启动汽车为止,想直接启动的转换器,20元估计做 ...

我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20元是材料成本,如果量产加人工成本不超过30元卖50元以内想会有人买的?

网友A:
转换器15左右元在电动车配件,修理部都能买到

网友:
网上搜降压模块,各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器15左右元在电动车配件,修理部都能买到

这种转换器不知道电流能不能启动汽车?启动汽车的好像电压虽然不高但是电流很大

网友:
不行的,你只有从电动车借电给汽车电瓶充电,
起动机几百安的电流,做这样的转换器成本太高了。
就是12伏的汽车启动电源,基本也是需要和原车电瓶并联启动的。

网友B:
能直接启动的模块估计没有,瞬时电流300A左右,有,这模块也绝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启动的模块估计没有,瞬时电流300A左右,有,这模块也绝不便宜!

汽车救援那种有的很小的一个小充电宝一样的都能启动汽车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么高的瞬间电流?

网友:
200元都不可能做到,汽车起动电流高达100A以上,有个简易办法是取下电动车电瓶,不管48V还是60|V的都是12v电瓶组成,把他拆开并联成12V,可以轻易启动汽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救援那种有的很小的一个小充电宝一样的都能启动汽车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么高的瞬间电流?

那个是三串高倍率动力电池直接输出的,没有经过保护板,充电的时候是经过保护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