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为什么要定义数据类型

楼主(2017-1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学C语言的时候  老师说:  要学C  就别学汇编     要学了汇编   就别学C
两个混在一起很苦 ...

那是没弄懂程序与硬件的关系,汇编与C其实都很抽象,了解程序是如何在单片机中运行的,也就不苦恼了。

网友:
支持一下,等待解答。

网友A:
我开始学C语言的时候  老师说:  要学C  就别学汇编     要学了汇编   就别学C
两个混在一起很苦恼。。
    经常混淆

网友:
没有数据类型的定义,系统根本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无论是内存的分配还是数值的运算,都需要特定的数据长度和数值的范围。

网友:
数据类型
一是你要让 编译器来知道 你的变量是用几个字节来表示的,
二是当你拿一堆字节的数据让编译器来识别时,它是通过数据类型来判别的。
举几个例子:
1.你拿一个 0XFF 给编译器看, 它可认为是255,也可认为是 -1,因为它不知道是什么类型,你要告诉它。
2.你拿二个字节 0XFF 0XFF 给编译器,你告诉它这是8位无符号字符型,它只取一个字节解释成了255,
   当你告诉它这是 16位无符号整型,它取二个字节解释成 65535,
   当你告诉它这是 16位有符号整型,它取二个字节解释成了 -1
   当你告诉它这是 32位无符号整型,它会取四个字节解释成 64K~4G的一个数(小端格式)4G-64K~4G(大端格式)
  所以,对于一组数据,编译器能否正确解释给你满意的结果,完全看你给定的数据类型,也就是你怎样看很重要。

网友:
对资源的调用不同,这么做是必须的。

网友:
你汇编没有学好,DD,DB,DW汇编也有数据格式的概念。

网友:
C语言的变量有个$号,你理解为金钱就对了,不同的数据类型相当于不同面值的货币,交易存储带走都方便很多。

网友:
你可以编个小程序试验一下,不同数据类型的输出结果怎样。

网友:
c 程序在pc机上和单片机上都可以运行。学c先在pc机上做实验。

网友:
定义数据类型其实是方便使用,可以让编程者灵活掌握如何充分利用内存,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可以使编写程序变得简单,如果用汇编编写一个解二元二次方程的程序,那些算法就会很恐怖的,用C语言就变得很容易,也更接近人类的思维,但编写程序时就要考虑单片机的内存占用情况了。这就需要考虑用什么数据类型处理什么任务了。编写程序不只是通过了,能使用的问题,还有个执行效率的问题,毕竟一般的计算机的资源还是有限的。

网友:
C语言相对于汇编主要是不必关心内存怎么分配,不必关心汇编里面乱七八糟的跳转位置标号,再就是对于数据,尤其是16位、32位整型、浮点数、平方开方等等的运算非常方便。从语言角度讲,C语言写起来会比较简练,尤其是比较复杂的循环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你会惊讶地发现,别人用一天时间写完几百行代码,你写了几千条指令用了三四天,还不一定对;
然后 ...

我去,兄弟,很佩服你这么多的然后你会发现!
除了极少数关键代码,以及学习某型原理架构,我会远离非典、远离ASM
看你这实际工程里的驱动文件都是.s,真是挺自虐的。

网友:
比如你在一个程序中经常用到volatile unsigned char类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alue1;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alue2;

如果你先用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u8;
vu8就成了 volatile unsigned char类型,你就可以少打很多字。
vu8 value1;
...
vu8 value2;
或者有个强制类型转换
value1 = (vu8)func();
而且typedef的用途远不止这些。

网友:
VBA之类的语言可以不用定义数据类型,直接使用变量,数据类型的使用,1.提高运行效率,如果没有类型,只能安最大可能类型分配空间,这对空间和时间都是浪费.2,有了类型,可以进行类型检查,编译器可以提前发现,你把一个整数加给一个字符串之类的问题,否则只会在运行是崩溃。无类型编程语言一般是解释型语言,如ruby,vba之类,对运行速度没有要求

网友:
你要知道片子的内存是有限的,你每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得有地方存储,为它分配的时候还要考虑给他留多大空间才能装下他,这个时候你定义的变量类型就派上用场了,是八位变量就是255/十六位变量就是65535/以此类推。这就是为什么要定义变量类型的原因。当然了不光是变量常量也是比如在51单片机中的 unsigned char code i=0xff;这就是一个八位常量同样要声明类型,就像你去买房子你需要考虑你的房子住几个人一样。纯手打,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8-02-05):
汇编变量是人为的分配的,不是编译器分配管理的。C里面的变量是编译器分配管理的,所以C里面的变量要类型,这样C编译根据类型来分配变量占用的内存大小。在单片机中,不同的单片机的内存宽度不同,有8位宽的、有16位宽的,也有32位宽的,在8位宽的芯片中,你定义个int类形,要占用2字节内存,用汇编声明就要声明成2个字节分别为高低部分,也就是编程的人知道这2个字节是同一个数据,汇编处理这个数据时要对这2个字节协同处理,要多个指令。那么C里面呢,编译器知道类型是int型,就分配2个字节出来,使用时C编译器会用多个相应的指令来处理这个数据的。如果C没有数据类型,C编译器就不知道咋处理了。实际汇编是人为的指派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而C里面把指派地址的任务交给了C编译器,这样编程从员就不用再算计管理内存了,C编译代劳了,这样解放了程序员的部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