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有没有人把普通投影改短焦的

楼主(2017-12-25):
想知道有没有人把普通投影改短焦的,不是那种简单加个放大镜
那样边缘据说很迷离。就是真正短焦,效果不错的有么?
求分享

网友A:
短焦的投影仪要比长焦的贵不少,肯定不是简单能改的。我觉得一是灯泡亮度,透镜放大倍数和距离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焦的投影仪要比长焦的贵不少,肯定不是简单能改的。我觉得一是灯泡亮度,透镜放大倍数和距离是关键。

亮度我倒是觉得没多少问题
理论上就是加装透镜了。可惜能借鉴的经验太少
搜不到资料。这是比较郁闷的

网友:
激光投影,焦距短

网友B:
你可参照照相机镜头的做法。单个镜头会出现球面象差。所以加入的应该是镜头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参照照相机镜头的做法。单个镜头会出现球面象差。所以加入的应该是镜头组。

多谢建议,确实是这样,不过镜头组貌似就比较难找匹配的了。我研究研究再说吧。

网友C:
肯定不是球面透镜可以解决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球面透镜可以解决的事了。

恩恩 感觉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不然早就都这么玩了

网友:
改装的话镜头难度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建议,确实是这样,不过镜头组貌似就比较难找匹配的了。我研究研究再说吧。

找找旧的相机或摄象机镜头。上面都标有焦距。

网友:
短焦镜头都很贵,估计是不好改

网友(2018-04-25):
有过这样产品,价格是一台普通投影机的售价。

网友:
相机或摄像机镜头的通光量恐怕不行!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难,还不如装面镜子,来回反射一次,距离就够了。

网友:
论坛有拆机电动投影镜头,装一个看看。

网友:
没那么容易改,要换菲镜及镜头,又涉及到镜头与菲镜之间的距离,

网友:
感觉不如在反射上下功夫。曲面反射镜。
自我认为,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