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车雷达跨行业应用的想法,望专业人士指证点评。

楼主(2017-12-26):
关于倒车雷达跨行业应用的想法。
传统的倒车雷达已经进入了一个普及期。一套只需要几十块钱,价格已经到了冰点,但是其他行业其实也可以应用的。所以我有个想法,请弄过这方面工程的参考一下。如果能够出来成品的我也可以在做工程的时候进行推广。
我平常是做安防工程的,有时候会安装智能道闸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如图,往往最少要在地面切割一个线圈,有的多的甚至要5个线圈。
[img=530,288
其实这些线圈的作用就是检测车辆行进方向和感应是否存在车辆的,现在有些厂家已经推出了雷达检测的方案。但是一个雷达现在最便宜的在1000多还不是很专业,专业优做这个的一个要2000左右,3个的话就要3000-6000的成本。如果不用雷达的话,切割地面不好做,很麻烦。还要恢复。并且切割的话,最低也要150左右每个线圈。有时还会有干扰加上施工不方便实际成本还要高一些。。
所以我有了找个团队设计一款雷达,基于倒车雷达实现的,请做过的分析一下能不能够实现。车辆检测雷达(防砸雷达)这个的工作原理就是检测一定距离内是否有车辆,这个应该可通过雷达返回的波形图做到吧。并且可以分析是行人还是车辆。
车辆检测雷达,现在的车牌识别相机已经可以实现当车辆驶进驶出进行判断,来抓拍图像但是还是存在一定误抓和识别率低的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切割线圈。线圈的工作原理是以进门来讲,当车辆进入小区时,压下第一个线圈给相机一个信号拍照,车牌号被相机识别,车辆进入,当车辆出小区时,先压了第二个线圈,这时相当于把第二个线圈屏蔽了,车辆再压第一个线圈,车车辆检测器不会给相机信号抓拍(防止出门时拍到车尾再开闸,雷达实现的话,就是当雷达检测到车辆(应该可以通过反馈回来的物体大小判断吧),方向朝相机移动时给相机信号抓拍,当车辆驶出小区时,检测到车辆,然后车辆方向是离相机越来越远,这时候不给相机信号。

以上是我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做过的说说看。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终身成本价卖我设备就可以了。呵呵。
联系方式:球球795三247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专业。那做出来后,是只有我能出货,还是大家都可以出呢?

供货靠签合同约束。通常维持独家垄断的前提是:提高开发费和出货价格,并维持一定的出货量——也就是要养的活开发方的意思。
想100%掌控,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你的竞争对手找到开发方下订单,你很难控制;开发方的工程师跳槽,你和开发方都难控制;你的员工/合作伙伴另起炉灶,你也难控制……开发方开发出了样机,你拿去抄板或者你的竞争对手拿去抄板,人家也难控制。做生意风险是难免的,只能凭自己眼睛先找自己认为靠谱的人再合作了。

网友A:
倒车雷达,那个是超声波检测,不是您说的雷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车雷达,那个是超声波检测,不是您说的雷达吧~

原理一样的。功能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需要吃螃蟹的,吃螃蟹是有风险的。
花了巨大的研发成本,稳定性不达标?资金打水漂。
客户不买 ...

这是事实,还有最大的威胁就是等你花钱精力研发出来,具有可行性,可靠性。其它人看了眼红,直接逆行开发,到时涂作他人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需要吃螃蟹的,吃螃蟹是有风险的。
花了巨大的研发成本,稳定性不达标?资金打水漂。
客户不买 ...

对呀。适合个人或是小团队来做。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资金来投入吧。当然,具体我也不了解。

前期估计也应该不需要投入太多吧。后期量产需要投入

网友D:
倒车雷达可以直接使用,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目标由墙或者煞车块换成了移动的物体。

如果移动目标是人体,那么可以通过一个红外检测器来判别对象。其他相应的动作,应该都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事实,还有最大的威胁就是等你花钱精力研发出来,具有可行性,可靠性。其它人看了眼红,直接逆行开发 ...

是的。在中国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但现在小区的道闸系统非常普遍,这个市场还是有的。能够获得第一桶金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车雷达可以直接使用,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目标由墙或者煞车块换成了移动的物体。

如果移动目标是人体 ...

是呀。所以才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做道闸产品,也有做汽车电子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车雷达可以直接使用,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目标由墙或者煞车块换成了移动的物体。

如果移动目标是人体 ...

直接用肯定是不行的。要做点改动才行。如控制电路,输出电路。判断电路。

楼主:
看来是没大有感兴趣的了呀。

网友:
要是用光线传感器代替线圈,来感应汽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需要吃螃蟹的,吃螃蟹是有风险的。
花了巨大的研发成本,稳定性不达标?资金打水漂。
客户不买 ...

不是裤子,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已经穿着裤衩了,再连裤衩都输了,就只能没脸见人去上吊跳楼了,哈哈!所以,中国的产业才会出现,一拥而上,相互抄袭仿造!

网友E:
用倒车雷达的超声波测距,实现代替线圈,可能有点困难
超声波判断物体大小不容易实现
可靠性方面也不是很有效,特别是在室外,可能的情况很多,雨雪 天气,风沙扬尘等
线圈可能还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目前

我到觉得,如果要实现这个, 用数字摄像头解决方案,内嵌识别软件,对闸口进行影像识别
并能识别出入车辆前方非视野区的行人,达到多用的目的
这样的方案,硬件可借鉴的很多,软件其实也有很多公司有底层的研究,只要在此基础上做上层开发即可实现

只要资金能到位,这个产品,应该可以顺利发开出来,

如果 用雷达,建议采用高频雷达,超声波雷达,抗干扰能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倒车雷达的超声波测距,实现代替线圈,可能有点困难
超声波判断物体大小不容易实现
可靠性方面也不是很 ...

回复 的比较专业 。谢谢您 的回复,

现在主要是施工线圈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并且线圈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3年左右。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认为雷达还是有一定可能代替线圈的。

另外,基于视频的识别技术已经有了,但是识别率还是有问题,很容易误识别、漏识别的,这个和软件算法还有相机的计算能力都有关的。现在最稳定的方案还是用线圈触发+相机识别的方案。

有没有好的替代超声波实现以上功能的方案呢?

网友E:
视频识别技术现在目前监控上 用的大多是2D识别的
比如车牌号识别,这种识别方法技术已经落后
现在有3D识别,单相机,双相机,立体识别技术,这个用在这个上边,是比较合适的识别技术
比如,北京有家公司,搞基础视频识别的,可以实现动态实时的识别人,并在影像上,更换衣服,眼镜,等外表着装,更换这些,都是基于人的三维运动的,就是转头,叠加的眼镜,也是可以转动的
用这样的技术,识别车辆,可以说是很准确的,车辆转向,等都能准确判断的
基于视频的自动驾驶技术,也是可以实现汽车三维位置的探测
这些基础技术其实已经很好了
只是,要改变这个行业,需要的不单单是技术,需要的是能够号召企业改变的领导力
可能爱迪生当年,就是借用摩根大通的领导力,来领导照明的革命

替代超声波,我觉得可以考虑用超声波阵列,这样可靠性就会成倍提高
用微波雷达,也不是不可能
还有个办法,可以考虑用激光阵列,或激光测距,等,光学应用方案

其实,还有个办法
最现实的办法
就是研究个工具,可靠简单的开槽
快速的下线,保护,封堵,复原
线圈如果实施速度能够控制的好,
成本就可以直线下降的
如果用切割机,电镐,是慢,还费劲
如果一次洗削完成,用个两轮的小杆,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识别技术现在目前监控上 用的大多是2D识别的
比如车牌号识别,这种识别方法技术已经落后
现在有3D识 ...

分析的很透彻,你说的那个相机识别要么双镜头,要么是双相机,这样成本很高了。再说小厂家做不了这种技术,大厂家出的不便宜。本身我这样考虑的话,就是考虑的低端市场。高端不差钱的,可以直接上专业雷达,准确率高,品牌相机,识别率也高。

我想的是在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施工效率,提高稳定程度。

现在说是出现一个大神这个时代已经不太可能了吧。
工程商就是哪个稳定+便宜,利润高就会主动去采用。

网友F:
做图像识别的路过。。车牌识别都可以了啊,为什么说还需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图像识别的路过。。车牌识别都可以了啊,为什么说还需要线圈?

我用过的这些相机还没有做到100%完全实现车牌识别的,有的确实可以分析车辆的行进方向,但是识别率还是有问题。稳定的方案还是线圈加车牌识别相机。

你做的识别只用相机实现,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的这些相机还没有做到100%完全实现车牌识别的,有的确实可以分析车辆的行进方向,但是识别率还是有 ...

没啥问题啊。。不过现在快被淘汰完了。。车牌号码升了,得处理下。

网友:
超声波测距应该是很成熟了,用来检测车辆按理也能做得到,我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的超声波测距装置,那天我去测试一下检测车辆是否准确。

网友G:
技术原理简单,实现也不难。
但这种项目,在深圳的通行模式是:
你作为发包方,需要先付一笔研发费——名义上作为接包方开发期间的开支,一般是不退还的;也有的愿意在出货达到一定数量后分批返还,以展示自己不图开发费的诚意。
接包方收到研发费后,正式制作样机;样机通过后,开始后续的订单生产。

我们接这种活的话,一般会要求客户先直接过来谈一下,边喝茶边聊,觉得靠谱的话,当场就定下合同框架,然后1-3天内完善技术/商务合作细节。什么QQ聊、微信聊、电话聊都不靠谱,合作,必须对合作方有个当面了解才能谈(虽然也不一定100%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车雷达,那个是超声波检测,不是您说的雷达吧~

"超声波检测"就不是雷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原理简单,实现也不难。
但这种项目,在深圳的通行模式是:
你作为发包方,需要先付一笔研发费——名 ...

专业、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原理简单,实现也不难。
但这种项目,在深圳的通行模式是:
你作为发包方,需要先付一笔研发费——名 ...

说的很专业。那做出来后,是只有我能出货,还是大家都可以出呢?

网友G:
以我们前年接的一个外包为例:
客户提出参数指标,定制一套大规模联网定位设备(基本单元1300多个子设备)。我们提出这个项目要先保证20万利润才能谈后面的批量报价,最后开发费2.5万、前1k价格几百块,超过1k后才进入细水长流模式(现在出货量还不满1k)……

选择行业切入点,首先要考虑蛋糕有多大,自己公司(靠关系、背景、市场能力……)能切下多大,然后再考虑自己公司跟合作伙伴怎么分。如果估算出来分量太小,没人会有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我们前年接的一个外包为例:
客户提出参数指标,定制一套大规模联网定位设备(基本单元1300多个子设备) ...

那怪不得没人感兴趣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太差了。你弄的再好。别人一抄,前期投入都白搭了。

网友H:
如果能解决铁路调车连接车辆的难题,有推广价值

网友I:
倒车雷达的波束太窄,没有实用价值。
某些线圈(例如防砸的那个),可以用光栅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倒车雷达的波束太窄,没有实用价值。
某些线圈(例如防砸的那个),可以用光栅代替。

光栅管是不是容易受天气影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能解决铁路调车连接车辆的难题,有推广价值

就算是有人能解决。铁公鸡也不会拔毛!但领导他们去消费是会有人出资滴。现实状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栅管是不是容易受天气影响呀?!

红外线的,大雨的时候应该会有影响。

网友J:
做倒车雷达的路过,有兴趣可以详谈。做过专业的8-12探头和各种干扰测试,各项试验符合国标。

楼主(2018-02-10):
引用 网友J:
做倒车雷达的路过,有兴趣可以详谈。做过专业的8-12探头和各种干扰测试,各项试验符合国标 ...

那业内人士分析一下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几个基本要素:
1.车辆识别(区别人与车)
2.行进方向识别

我觉和回复的比较专业了。实现起来难度怎么样呀?

网友L:
1楼的图为什么要4个地感,不是用两个就够了?难道又是我考虑不周?
先头地感后开门为进,先尾地感后开门为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1楼的图为什么要4个地感,不是用两个就够了?难道又是我考虑不周?
先头地感后开门为进,先尾地感后开门为 ...

嗯。各两个用来检测车辆的行进方向。要不车进门开了闸,出门又开了。这闸就关不了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各两个用来检测车辆的行进方向。要不车进门开了闸,出门又开了。这闸就关不了了

应该可以关的吧!
不管进车还是出车、还是进一半又倒车、还是出一半又倒车,三点式测量都能检测到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可以关的吧!
不管进车还是出车、还是进一半又倒车、还是出一半又倒车,三点式测量都能检测到方向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施工起来不一定合适,距离、方向等,另外并没有适合的车检器。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网友M:
我以前试用过,有个缺点,对通过此处的工作人员有反应(误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以前试用过,有个缺点,对通过此处的工作人员有反应(误捡)

已经有相关产品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业内人士分析一下可行吗?

可以做,首先判断车辆进出这个很简单,其次判别是人还是物体,是车还是木头,需要增加辅助传感器去判别。

网友(2023-11-07):
我看到我旁边的小区道闸开启是摄像头控制。进出都有摄像头。识别到车牌才抬杆,根据停车时间收费。地埋感应线圈只有一个。与道闸抬杠呈中字。感应是否有车辆在抬杆下面。现在道闸基本这样的。你把线圈换成便宜的超声波雷达。如果没有抗干扰问题,肯定可以。对于会编程的技术人员来说。基本没有难度。而且道闸控制电路也是模块化。只要给主控一个开关信号就可以了。当然雷达模块根据需要的距离设置成开关信号,应该很简单。这个应该在现在的条件下。不需要高端的开放。只需组装即可

网友:
我觉得不是很靠谱,虽然超声波倒车雷达也是基于多普勒效应,但倒车雷达不反馈检测物大小的,所以误触率非常高,这在车上没问题,车上考虑的更多是漏触,因为车上还有人,误触不是问题。但用作自动检测就很困扰了,因为自动检测一般都是要求有上下阈值以区分特定的通过物,用线圈实现的检测器可以根据通过物大小输出不同的信号,倒车雷达就比较难了,它的技术原理不是做不到这一点,而是它已经作为固定用途商品为了节约成本被设计成这个样子了,所以用在你这里不是很合适,而且你还要考虑软件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门禁大多流行埋线圈的做法不是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