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A三碟CD机芯调整

楼主(2017-12-26):
一台AIWA组合里的三碟CD机,不能进出仓,更换皮带后顺便把齿轮也拆下重新清洗并上润滑脂,再回装过程中才知道AIWA这种三碟CD机芯齿轮是需要严格定位的,以前没搞过,所以请各路高手指点该如何定位安装,在此谢过。  CD机型号DX-Z950M

网友:
我有个爱华的拆机三碟机芯,没拆过的

楼主:
你这款AIWA三碟机芯应该比我这款还要新一些,我这款太老了网上资料几乎都找不到,所以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这个不好搞、2000年左右搞过、好像搞了半天才搞好。现在不记得方法啦

网友A:
在碟仓打开状态,把逻辑齿轮上的小眼对准架子上的凸点试试......(淘宝搜AIWA机芯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碟仓打开状态,把逻辑齿轮上的小眼对准架子上的凸点试试......(淘宝搜AIWA机芯有图片)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友好!你这款的机芯是213光头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二十多年前搞过一次,因为以前弄过录像机,那次搞三碟托盘很容易,现在已经忘了,机芯安装好像是以1号盘位置为准,所有带标记的齿轮都要对准,皮带轮、过桥轮不需要对齿,带动大盘转动的齿轮都需要对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年前搞过一次,因为以前弄过录像机,那次搞三碟托盘很容易,现在已经忘了,机芯安装好像是以1号盘位 ...

齿轮上带点的都需要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