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 右边声音有点轻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2-26):
到手水洗  打油   感觉开关和电位器都没什么问题    切换开关、电位器也没有杂音
但是→右边声音要轻一点    无失真
磁带、收银都也一样     把录制开关压倒录音状态   感觉正常一点
求教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大多是电位器、切换开关问题,但你说把录制开关压倒录音状态声音会好点,那应该是录放开关的问题,清洗录放开关就可以了,但也有可能切换开关和录放开关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电位器、切换开关问题,但你说把录制开关压倒录音状态声音会好点,那应该是录放开关的问题,清洗录放 ...

搞定,确实如您所说,拆了录放开关,,彻底清洁   上回去就正常了
这个机器原来用家环境可能烧煤     里面腐蚀厉害
买来用洗衣粉洗电路板   干后  又用了wd40    基本所有的开关和电位器感觉是都没什么问题

录放开关里面怪异   差点没上得回去    里面的弹簧片有3个是3只脚  其余的2支脚
把这3个放最后面   也不知对不对    反正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确实如您所说,拆了录放开关,,彻底清洁   上回去就正常了
这个机器原来用家环境可能烧煤     里 ...

正常就是对了,要不不能正常

网友B:
录放开关是哪个?装在哪里的?我的 777 也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放开关是哪个?装在哪里的?我的 777 也有点问题。

看看这个吧,这个是打理777的高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6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放开关是哪个?装在哪里的?我的 777 也有点问题。

拆下来后    那10多个小弹簧片先不要拿下来    拍个照
我看看我装错没

开关在机芯旁边  大电路板上    单排   可能有10cm长   用针头拆

网友(2018-02-02):
777通病 不是录放开关问题

网友:
我家里有个wujiang牌  还能有8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