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12-26):
手里有两个运放,mc4558和ne5532,直接推耳机的话,那个更适合?
还有个tl082,明显不合适

网友:
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实际制作过耳机放大器,曾经有网友说4558在低压供电的情况下做耳机放大器的效果不错。请有经验的老师谈谈。
4558的输出阻抗65欧,5532的输出阻抗600欧;4558的电压上升率2.2V/μs,5532的电压上升率9V/μs。单纯从参数上看,互有胜负。
另外,还要注意不要遇到劣质(或者打磨重新刻字假冒)的运放芯片。

网友:
这类运放,装机时您就用插座,什么效果,插上去逐个试。

网友:
楼上方法不错。我买了几个2822,装收音机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老师

网友:
耳机放大器跟推喇叭的小功率放大器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虽然拿TDA2822和TDA7050也能用,但是这类IC原本设计上是针对低阻抗的扬声器的,推耳机(阻抗通常在32欧或者更高)不太合适。要不那些耳放也没必要专门设计另外的电路了。

网友:
3个集成都可以,曾益调大点就可以。以前有台索尼CD耳放就用4558。
还有很多国产CD机的耳放用2822音质也很好。

网友:
伯龙902输出使用TDA7050,我用300欧头戴耳机听感不错,音量电位器开一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7050是PHILIPS公司制造的专门在低电压供电情况下使用的耳机立体声功放,不是用来带喇叭的。TDA7050主 ...

惭愧,看来是我凹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