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空气可变电容器可以提高矿机的性能

楼主(2017-12-26):
今天下午在家里实验矿石收音机,发现作为调谐电容器的空气双联觉得有一点脏,就想起矿坛上有人介绍的清洗方法。为了便于分辨清洗前和清洗后的效果,接入实验的矿机,观察接收到电台后的电流表的读数。清洗后吓我一跳:接收电流普遍上升了15ua!实际上是电容器的Q值提高了,具体表现在矿机上,发现灵敏度提高了,而且选择性提高的非常明显,每个电台的分隔相当清楚,要仔细调台才能使电流表显示最大而不像平时粗略的调就可以了!
具体清洗方法是把电容器放在锅里,放一些水,水量只要漫过电容器就可以。再放一些食用的碱,然后把水温度加热到80度左右。加热过程中不断晃动水,5分钟后就可以拿出来用清水清洗,用餐巾纸吸干水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即可。

网友:
非常不错的方法。电容经过清洗后性能有明显提高,效果显著

楼主(2021-07-02):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用老虎哥的办法清洗了一个用于“Q”表的空气联,结果“悲剧”了,表现是“容量”不稳定的变化,全 ...

估计是可变电容的动片接触片没有弹性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煮了一下后,出了问题,最后检查发现是“固定”定片的“瓷柱”与连接定片的输出线(从瓷柱中穿过) ...

哦,这个问题不难处理。

楼主(2021-04-26):
引用 网友B:
品质提高也与可变两连之间垫片支架的清洁有关,绝缘电阻提高了。

可以用500伏或1000伏摇表洗前测一下, ...

用500伏特的摇表测量,方法非常可靠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碱洗过不了多久
两头钢珠接触面容易生锈

清洗后一定要用清水不断的冲洗,然后用酒精浸泡,最后再上油。

网友(2018-05-09):
按照楼主办法清理完可变电容,在滚珠的地方滴一滴缝纫机油。试听单回路磁环二级管矿石机,家住京东四环,傍晚在低端0590kz附近多收到一个天津电台。晚20点至21点在1500kz附近收到信号稳定清晰的山西台。电表指示磁环+莱兹线电流信号增强强一格,强台震耳,可收到十五个电台。可见对整机性能有所提高,越老旧可变效果可能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您的方法!
更得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矿坛的坛风就是好,一股子弘扬正能量的纯技术论坛,更加 ...

相对其他论坛,矿坛的风气一直很正,尽管也有少量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的坛友为人都很正实!谢谢你的肺腑之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天淘了个老熊猫拆机空连,正好要清洗一下

期待你的洗后性能变化报告

楼主(2020-12-28):
引用 网友F:
我们以前都用75%的酒精清洗的,效果杠杠的!

酒精清洗要时间长一些,效果也不错。

楼主:
非常有效,试过便知。祝玩机快乐!

网友G(2017-12-26):
感谢楼主分享,不知道非常破旧电容效果怎么样,回头实验一下。

网友H:
用碱洗似乎对电容器动片铝板有腐蚀作用,残留碱性会导致铝板生锈(白色粉末)。如果改用日用洗涤剂,估计效果会好很多。以上仅个人观点,仅供 LZ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不知道非常破旧电容效果怎么样,回头实验一下。

越是破旧的可变电容越需要清洗!试过装机便知。

网友I:
食用碱为纯碱(碳酸钠)(化学式Na2CO3)与小苏打(碳酸氢钠)(化学式NaHCO3)的混合物。起清洁作用的是纯碱,纯碱水解后生成火碱(NaOH),NaOH和铝发生反应:2Al+2NaOH+2H2O=2NaAlO2+3H2,故能清除可变电容上的污垢。此法对可变电容器基本没啥伤害,但还是用清水多清洗几次为好。

网友J:
可变链的定动片都是铝质材料,经过阳极氧化处理主要是防止铝在空气中的氧化,用碱水清洗是否会破坏原来的保护层?原来的脏,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转动动片部分接地有接触电阻,在修理收音机中经常遇到在双联转动时的噪音,多数原因就是动片接地接触不好。在我厂红灯2701机器上安装磷铜丝与双联动片链接以消除因为双联使用时间长而引起的噪音。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食用碱为纯碱(碳酸钠)(化学式Na2CO3)与小苏打(碳酸氢钠)(化学式NaHCO3)的混合物。起清洁作用的是纯碱,纯碱 ...

分析到位,赞一个,再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变链的定动片都是铝质材料,经过阳极氧化处理主要是防止铝在空气中的氧化,用碱水清洗是否会破坏原来的保 ...

谢谢你的回复,意见正确。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分析到位,赞一个,再加分鼓励!

谢谢老虎哥01加分 ,你的好的做法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虎哥01加分 ,你的好的做法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认可。

谢谢你,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碱洗似乎对电容器动片铝板有腐蚀作用,残留碱性会导致铝板生锈(白色粉末)。如果改用日用洗涤剂,估计效 ...

许多人担心会有影响,但是我用的是食用碱而且浓度又不大,只用5分钟时间,结束后用清水冲,再用酒精浸泡,基本上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K:
这种清洗方法是用纯碱(碳酸钠)水解后产生的烧碱(氢氧化钠)去除了铝片表面的油污和氧化铝,可是铝暴露在空气中会迅速重新生成氧化铝,楼主可以跟踪最近几天电流的变化以确认是不是铝片表面的氧化铝影响了空联的Q值。

网友K:
如果高频电流主要分布在导体的表面,而铝片表面的氧化铝的导电能力很差(甚至不导电),那么对矿石机的Q值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这样的清洗效果也应该是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高频电流主要分布在导体的表面,而铝片表面的氧化铝的导电能力很差(甚至不导电),那么对矿石机的Q值 ...

洗涤后干净而且Q值有直观的提高,对电容几乎无损伤,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这方法好,一定要试试。

网友:
好方法,有条件的坛友应该试试。

网友:
好方法,有条件的坛友应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清洗方法是用纯碱(碳酸钠)水解后产生的烧碱(氢氧化钠)去除了铝片表面的油污和氧化铝,可是铝暴露在 ...

生成的氧化铝是极薄、致密、绝缘的一层薄膜,这层薄膜阻止了铝的进一步氧化,但不会影响可变电容器的质量,更不会引起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好拿去钝化了。

钝化处理也是好办法,但工艺又太繁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好,用无水乙醇浸泡,晃荡就好了,也可以用超声波搅拌。
碱性物质对铝片有腐蚀,残留后会加速日后铝片的 ...

这种方法也不失为非常好的清洁方法,还不会损伤可变电容器,对担心损坏可变的朋友来说,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容器表面的氧化以及其他因素都不会对Q值有任何影响,影响Q值的只有定片和动片之间的绝缘程度以及动片引 ...

赞同您的说法,氧化铝薄膜是不会影响其Q值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许多人担心会有影响,但是我用的是食用碱而且浓度又不大,只用5分钟时间,结束后用清水冲,再用酒精浸泡 ...

只要后期处理的彻底接近中性,其实也未尝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后期处理的彻底接近中性,其实也未尝不可以的。

说的很对,实事求是!

网友:
方法很简单很实用,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N:
电容器表面的氧化以及其他因素都不会对Q值有任何影响,影响Q值的只有定片和动片之间的绝缘程度以及动片引 ...

基本同意,好像片子表面脏了也会增加介质损耗,对Q值有影响吧,而且跨接在片子之间的杂质可能降低绝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同意,好像片子表面脏了也会增加介质损耗,对Q值有影响吧,而且跨接在片子之间的杂质可能降低绝缘 ...

谢谢关注!实际上定动片上的杂物的确会增加介质损耗,拉低Q值。洗一洗绝对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