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已经有声了

楼主(2017-12-26):
由于以前没接触过电子管收音机,今天下午是开着电脑,一边查资料一边维修,发现损坏了几个原件,一个5w2k电阻和整流管没了,输出变压器断了一组,就是给功放供电那一组,我把那个电阻用3w3k的替换,整流管用彩电板子上拆下来的整流二极管代替,输出变压器用大约20多w的电源变压器替代,供电用三千w能从零可以调到二百多伏的调压器,慢慢的加高电压,在输入交流电压达到150V的时候观察没有任何原件有冒烟现象,用万用表笔触碰拾音端口,喇叭里立刻传来那种正常啊交流电声,断开电源,把低放以前的中放管以及高放振荡管装上,再次开机,把中波转换开关打开调谐双联电容器,立马正常收到电台的声音了,就是噪音有点大,我把交流电最高到175V没敢在跳高,因为我发现达到220的时候图纸上标出280多伏的电压会达到300多几伏,打算网购一支电子管整流在做实验吧!说实话能出声并且收到几个电台,除了短波3没有收到台,天线用的是万用表笔,其它波段都正常收听节目,我的心情特别高兴,我发现这个收音机低放的功率挺大的。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和鼓励,等电子整流管回来后,我在把输出变压器上的那个反馈电路调整一下,估计杂音会小一点,再次谢谢各位师傅,也请师傅们给我指导指导,让我能把这个沉寂多年的收音机达到最佳工作状态,谢谢各位了

楼主:
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把前面的旋钮配齐了,谁有了请留言先谢谢了

网友:
卫生得好好的打扫打扫了,祝贺有声音了。

网友A:
就这埋汰敢插电。厉害。胆子不小。和金三有一比。不过最佳状态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埋汰敢插电。厉害。胆子不小。和金三有一比。不过最佳状态难。

我用的调压器从零开始慢慢往上调,调几伏等一会,以手触摸敏感原件温度不高,然后再调,直到合适为止

网友:
电压低了能启震吗?

网友:
恭喜楼主!我一般会先做卫生,这没法下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调压器从零开始慢慢往上调,调几伏等一会,以手触摸敏感原件温度不高,然后再调,直到合适为止

小心好,早晚得清理一般早清理,防止无谓牺牲。修理也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把前面的旋钮配齐了,谁有了请留言先谢谢了

恭喜楼主声,我也借地方求一个小钮,同机型,132-1

网友C: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3K3W电阻可能会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声,我也借地方求一个小钮,同机型,132-1

钮有,怕你嫌贵费,费大劲找出来,不是没信,就是又说有了、白费劲了。。出价吧,白送要的人太多。。无奈。

网友:
这个机器感觉像是从火灾现场抢救出来的!能搞响真是奇迹!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感觉卫生应该弄一下,陈年积累的灰尘,也会影响到电路的一些参数特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钮有,怕你嫌贵费,费大劲找出来,不是没信,就是又说有了、白费劲了。。出价吧,白送要的人太多。。无 ...

你的东西,你出个价吧,如果我能接受我就毫不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3K3W电阻可能会烧。

装上以后我就慢慢的加电压,然后观察,昨天我换了一个两点多k四w的电阻,我觉得烧那个电阻是因为整流管击穿造成的,谢谢提醒!

网友D:
先搞卫生再搞电路,这如同先脱鞋再脱裤子一样道理,凡事有先后。既然楼主有决心修复,就别着急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搞卫生再搞电路,这如同先脱鞋再脱裤子一样道理,凡事有先后。既然楼主有决心修复,就别着急一步步来。

这比喻,太摸衣凹了

网友(2019-04-28):
引用 楼主:
装上以后我就慢慢的加电压,然后观察,昨天我换了一个两点多k四w的电阻,我觉得烧那个电阻是因为整流管击 ...

机器怎么样了?钮配齐了吗?我还缺一个小的

网友:
LZ有功夫!慢慢来!又一老机恢复中!

网友(2020-04-17):
这么有名气的机器,露一下脸啊

网友:
恭喜初步修复,还需好好打理。

网友:
看到这么脏的机器敢通电,在我是不会的。既然会出声了,修起来不难。如果是我,这种机器尽量会恢复原样。如不要用半导体整流管,输出变压器应该能配到。但你的机器是否能长时间保持正常,有点玄。这是我的想法,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