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径空心线圈场管矿石机终于完工了

楼主(2017-12-27):
口径二十八厘米的空心线圈场管矿石机终于完工了,中波采用口径二十八厘米的空心调谐线圈,双调谐回路场管电路,短波采用双磁环双调谐电路,经过这阵子抓紧赶工,现在终于完工了。经过多天的试验收听,中波收台数量和音量明显提升,白天可以收到八九个台,晚上可以收到十多个台,短波效果也相当不错,白天可以收到二到三个台,晚上更多,短波音量虽然不够稳定,但有时候音量比中波还要大。总体效果还是满意的,这个空心线圈由于口径较大,效果要好于另外做的双磁环中波天线。先上完成的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非常棒!动手能力差的人只能羡慕了

网友A:
能给个用普通二极管的电路和元件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用普通二极管的电路和元件参数吗

如果用二极管电路,则更简单,只要省去检波线圈,用二极管替代场管的位置就行了,就是耳机要用高阻耳机,而使用场管电路,可以直接使用中阻耳机,如普通的舌簧耳机,压电耳机等。

楼主:
大口径空心线圈直接接收能力强,耦合效率高,效果自然要好许多。磁环的电磁耦合效率也很好,但不用天地线的接收能力基本上没有,磁棒的要好一些,要强信号时,空心线圈的不用天地线接收能力最强。

网友:
这个作工很漂亮

网友:
恭喜,添新丁了。图纸中3DQ的D极与S极对调了,是吗?也有说对调声音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二极管电路,则更简单,只要省去检波线圈,用二极管替代场管的位置就行了,就是耳机要用高阻耳机, ...

能给个具体数据吗,我没有电感表,准备用365P的空气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具体数据吗,我没有电感表,准备用365P的空气双联

365P的可变,配用的电感表约为240微亨,在没有电感表的情况下,要看你用多粗的线和绕多大的口径,这样才确定匝数,你把准备设计的口径和准备使用的线径告诉我,我邦你设计参数。

网友B:
如果把大线圈做成平板形的情况会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大线圈做成平板形的情况会如何呢?

你这样做也可以的,不过等效口径为平均口径,就是线圈的内径和外径和的一半,你这样看着以为方便了,实际做做看, 实践出真知,想和做的有时候不是一回事,

网友B:
明白了。是的,无论线圈的形状,获得同样电感的用线长了,电阻大了,。。。 都不理想。只是想把线圈做的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是的,无论线圈的形状,获得同样电感的用线长了,电阻大了,。。。 都不理想。只是想把线圈做的薄 ...

如果想减少体积,减少占用的空间,那磁环矿石机是首选,但如果要想在信号有一定强度时能不用天地线直接接收,那空心线圈占优势,大口径的空心线较在,以及大环线圈,直接接收信号的能力比磁棒和磁环都要强许多,磁棒次之,磁环是个封闭的磁路,基本上没有直接接收信号的能力,而要靠强大的天线输入信号。

网友:
超棒的矿机!老师厉害了,恭喜,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