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电脑可以用来作音响吗?

楼主(2017-12-27):
随着时间的过去,家里的旧电脑开始多起来了。也扔丢了几台。但这些电脑还是可以用的。扔丢了觉得很可惜。
最近又有一台台式的电脑想扔丢。但觉得有点可惜。想留下来作音响。不知是否可行。也不知效果如何?
该电脑是一台P4、2.0G、内存500M、20G的硬盘、DVD/VCDROM、声卡是跟电脑一起来的。也有一台15寸的LCD显示器。
准备把它用来播放音乐及歌曲。请问一下这样的效果如何?同时利用屏保来播放照片。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电脑作音响的效果好吗?

网友A:
P4是个火炉,还是卖废品方便…… 记得低级格式化HDD再卖,或者把HDD拿来拆盘片当镜子用

网友B:
最好扔了,只用于听音乐浪费电,真用去电脑城不要钱 要高点的内存。

网友C:
还是需要一台功放,体积这么大,还不如用旧手机。

网友D:
风扇噪音  硬盘噪音是麻烦 要不然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把玩性不强

网友E:
看你用什么地方了?音质要求高的还要另外配声卡,普通播放还不如直接买个播放器方便,你喜欢折腾另外说了

网友F:
可以做无损音乐播放器,得花钱弄张好点的声卡,搞套音响设备,

网友G:
呵呵,用机械硬盘做个音箱吧,保证特别装逼,电源还能用的上,主板拿去拆点零件吧,,cpu散热器和风扇拆下来搞个zvs装饰,曾经我也这么玩过,就是提高12伏电压给zvs供电时搞坏了很多电源

网友G:
毕竟台式机功耗不小了,再加上屏幕音箱电费实在吃不消啊!还不如自己做个6n2推6p1胆机听了。

网友H:
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

网友I:
听音乐首先你要有HIFI放大器,还有有一对好点的音箱,如果这两样没有,请淘汰你的电脑。

网友J:
单纯听音乐来说,旧电脑还是可以吧,要求高就上dac,不高么整个好点的音箱就是了,旧电脑可做的事情多了,用得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扔了,只用于听音乐浪费电,真用去电脑城不要钱 要高点的内存。

你指费电?还是加点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需要一台功放,体积这么大,还不如用旧手机。

功放我已经有了。手机有点小,年纪大了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噪音  硬盘噪音是麻烦 要不然还是不错的

你说得有点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肯定是可以(回到20多年前, 这配置都可以当服务器了)

但是你问的音响效果,不同的人要求是不一样 ...

人老了听力有所下降。128的MP3与无损听不岀区别。

楼主:
是啊!只是想费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用什么地方了?音质要求高的还要另外配声卡,普通播放还不如直接买个播放器方便,你喜欢折腾另外说了

要求不高,原声卡能过得去就可以了。换声卡就不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无损音乐播放器,得花钱弄张好点的声卡,搞套音响设备,

年纪大了听力就会下降。听无损会浪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用机械硬盘做个音箱吧,保证特别装逼,电源还能用的上,主板拿去拆点零件吧,,cpu散热器和风扇拆下 ...

你的主意不错!能传授一下折腾电源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毕竟台式机功耗不小了,再加上屏幕音箱电费实在吃不消啊!还不如自己做个6n2推6p1胆机听了。

6n2推6p1胆机,那是功放。我已经有一台晶体管的功放了。如按你所说那不是更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电费

是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是个火炉,还是卖废品方便…… 记得低级格式化HDD再卖,或者把HDD拿来拆盘片当镜子用

火炉还是不错的。夏天我就不听音乐了。冬天我边听音乐边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音乐首先你要有HIFI放大器,还有有一对好点的音箱,如果这两样没有,请淘汰你的电脑。

你说的两样我都有了。就前面大师们说,电脑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纯听音乐来说,旧电脑还是可以吧,要求高就上dac,不高么整个好点的音箱就是了,旧电脑可做的事情多了, ...

谢谢支持!但前面大师们讲的电费也是一个问题啊!

楼主:
英雄,说到功耗那你为什么还要听胆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主意不错!能传授一下折腾电源的经验吗?

把稳压和保护电路改一下,开关变压器适当加上几匝就行了

网友:
但是前提是你的电源非常厉害才行,功率要大,毕竟ZVS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