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瓢画葫芦——4灯电子管再生机(1-V-2)

楼主(2017-12-27):
原设计来源于网上http://www.w7ekb.com/glowbugs/rx/Regens/ZL2JJ/zl2jj_trf.htm

根据自己的条件做了些调整,但基本构架不变,电子管全用前苏联的直流管,高放、再生用2K2M;低放分别是co-241和co-257.频率定在7兆周,兼顾业余无线电频段。做好后很容易调解成功,收cw电报时信号清晰可闻,7兆周左右的AM电台更是不成问题。其他信息:屏蔽罩用废电脑电源外壳改制,乙电池是军用12伏镍镉电池6个串联,机箱大小:15×10×12cm。

网友A:
做得真不错,我也有一个做电子管收音机的想法,准备用6a2变频,6k4中放做成超外差形式,后面准备用1n60检波,功放用3DD15otl电路,电调谐,微型线圈和中周,装在pcb板上。想山寨一个缩小版红灯711,但迟迟没有动手

网友:
挺好。有创意

网友B:
请问楼主老师:
高放级和再生级的调谐是怎样同步的?
是看调谐旋钮上的刻度分别调节吗?

网友:
不错,挺好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不错,我也有一个做电子管收音机的想法,准备用6a2变频,6k4中放做成超外差形式,后面准备用1n60检波 ...

抓紧时间做,一旦懈怠就不愿意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漂亮了,最好能够有些普通国产管做一个让我们好山寨一个

国产的1k2,1b2,2p2就可以的。

网友D:
调谐时是不是"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老师:
高放级和再生级的调谐是怎样同步的?
是看调谐旋钮上的刻度分别调节吗?

两个空变和线圈一样,旋转一样的角度粗调,待收到电台再把高放电容细细调一下就行。调节过程中需要微调一下再生强度。

现在还没有加刻度,因为要改旋钮,有些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谐时是不是"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太极要练好,不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抓紧时间做,一旦懈怠就不愿意动手了。

嗯,到时候还得请您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到时候还得请您指教了

客气了,只是爱动手,咱们互相学习。

网友:
咋一看,像煤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