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型万用表运放代换成功

楼主(2017-12-27):
陪伴我十几年的MF63型万用表在十年前因运放FC55烧了,后用LM324代换后一直在用,但缺点是耗电有点大,静态时电流为1.67mA,(用两节锂电池做电源)看到坛里用TL061c代换的介绍,自已也某宝上买了TL061c,然后在自己的63型万用表上代换成功,代换时不用做转接板,直接用导线如FC55一样架空焊接就成,代换后感觉线性比lm324好,在电阻档不接表笔的情况下静态电流为0.17mA,比LM324的耗电降低约10倍。而且也不用放大器调零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些资料从哪个网找到的,能发个链接吗?

具体的例子可参见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2904-1-1.html ”。在该帖子中运放用的是TL061,后来将其换成TLC271,用一节3.6V一次性锂电,ICL7660分压成±1.8V供电,耗电非常低,完全可以不用电源开关。用ICL7611和LM4250等也替换过,效果都很好。
另外还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8836-1-1.html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0578-1-1.html ”等帖子可供参考。
关于TLC271的资料可参见“ https://wenku.baidu.com/view/09ce4fff770bf78a652954eb.html
LM4250:“ https://wenku.baidu.com/view/5ea5fb9151e79b89680226de.html

网友C(2024-12-06):
引用 网友D:
问问大家,你们的MF-63表是不是完全没有阻尼的?

感觉没有阻尼
会过头再回一下

网友E(2020-05-10):
记号一下,刚好用到,我计划用op07

网友(2017-12-27):
      后期 MF63就有用TL061的。

网友:
不错。我还有转换板一套

楼主:
嗯,有转换板的话好焊,这种贴片式集成块有点难焊,不过焊好了也不错的!今天焊好后用了一下午,发现放大器调零电路还是不能省,否则指针回零有点不好,大约有一格的偏差,后来又把调零电路加上了!现在指针回零可以调的非常好!

网友:
我推荐OP07,价格不贵性能很好。是我用过的所有运放中输入偏差最小的。属于高精密运放。

网友:
OP07各项指标都不如TL061,况且061是场管输入型,频率特性高不少。

楼主:
没用过OP07,不知怎么样,手上也没有这个运放,暂且先用着,等有了这个用放,用用看!不过还是谢谢楼的师傅的建议哈!

楼主:
上4张加运放调零后的照片,电池用两节大的锂电池,老师们不要笑话哈,好用就好!

网友A:
如果用TLC271、ICL7611或LM4250替换FC55/54耗电量更低,只有几十微安,并且它们的工作电压都可以很低,TLC271在±1.5V、ICL7611和LM4250在±1V就可正常工作,静态电流在十几微安或几微安,用一节锂电通过ICL7660分压成±2.1V(4.2V)工作,最好用一次性的3V或3.6V锂电,使用寿命很长,甚至电源开关都可省去。通过此方法我改装或修复过500型或MF10和MF14型等很多万用表。

楼主:
楼上老师很热情的介绍271的功耗等,我手又痒了,刚好今天到了一片tlv27l2,接着试,知识就是这样不断的折腾出来的!

楼主:
老师能否介绍一下,这个运放是双运放,请教另一个运放如何做电源平衡?

楼主:
正在试,27L2已接上,测电流的确很低,只有10.7微安。但指针向右偏两格,不能回零,因是双运放,无调零电路,不知如何解决调零问题 。请老师们讲解讲解!

网友:
      有说用OP07的,OP07的高精密特性在MF63上没有意义,工作电流大,TLC271等---双运放工作电流是很小,但没有调零端,还是TL061合适。

楼主:
tl271c也没有调零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tl271c也没有调零端?

      是有调零端,不过工作电流 600 微安以上,还是比TL061大。

楼主:
嗯,感觉也是tl061的调零特别好,我还是把061又装上去了!有两节大锂电供电,0.17mA电流也不算啥!

网友A:
TLC271工作在LOW-BIAS MODE下(低功耗模式,8脚接V+),静态电流在几十微安以下,当工作电压在±1.8V时,静态电流在十微安以下,调零功能基本正常,TLC271B的性能比TLC271C更好一些。
这里的调零电路与其PDF介绍的不同,如果用PDF的,静态电流明显偏高。
27L2没有调零端,如果要求低静态电流,调零问题不易解决,如果运气好的话,在没有调零电路的情况下,可能会碰到很好的27L2,在输入为0时,输出几乎为0。

楼主:
谢谢,又涨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LC271工作在LOW-BIAS MODE下(低功耗模式,8脚接V+),静态电流在几十微安以下,当工作电压在±1.8V时,静 ...

      我查过资料,TLC271供电电流在600微安以上,是否是我弄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查过资料,TLC271供电电流在600微安以上,是否是我弄错了。

TLC271工作在“LOW-BIAS MODE” 下,静态电流在十微安左右。

TLC271的PDF文件太大,上传压缩包太多,在此就不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271工作在“LOW-BIAS MODE” 下,静态电流在十微安左右。

      哦,明白了,是我孤陋寡闻了,长见识了。

网友:
用锂电换电池比较麻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觉也是tl061的调零特别好,我还是把061又装上去了!有两节大锂电供电,0.17mA电流也不算啥!

是的,对于MF63来说,有电源开关,这点电流即使到几毫安都无所谓,何况是两节大锂电。但是使用两节锂电充电时不太方便,并且这种锂电长时间在低电流状态下使用或者不常用,电池容易休眠,容量达不到实际的容量值。
之前我改装过一块MF14表,电路用的就是TL061,用一块1800mAh的锂电供电,再用ICL7660产生负压,未设电源开关,静态电流就在200μA左右,按理说这块锂电应该能坚持一年多,但是只用了6、7个月电池就保护了。最后我将TL061换成TLC271,用ICL7660分压,电池用一次性的ER14505锂电(5#电池大小,锂-亚硫酰氯电池,标称电压3.6V,容量2100~2700mAh),静态电流在10μA左右,至今已使用了近2年,测电池电压还是3.6V。这种ER系列锂电特别适合微小电流放电,漏电极小,使用寿命极长,也适合长时间存放。

楼主:
楼上的师傅请问你的TLC271有没有加放大器调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师傅请问你的TLC271有没有加放大器调零电路?

加了放大器调零电路,如17楼所示。

网友G(2019-01-07):
引用 楼主:
上4张加运放调零后的照片,电池用两节大的锂电池,老师们不要笑话哈,好用就好!

加两个锂电池,近8V,可以吗?怕不怕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两个锂电池,近8V,可以吗?怕不怕烧坏?

让老师见笑了,加两节锂电,正负也就4.2V啊!

网友:
    此表原运放和现在所代替的几种运放供电大于3V都工作正常,换两节锂电没问题。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TLC271、ICL7611或LM4250替换FC55/54耗电量更低,只有几十微安,并且它们的工作电压都可以很低,TLC2 ...

有没有代换的帖子看看啊?

网友:
好表,年轻时渴望有一块,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号一下,刚好用到,我计划用op07

没试过op07 你也可以试试,如果成功,可以学习!

网友(2020-11-03):
标记一下,留待备用。

网友:
轨到轨运放不试验一下?单电池就行了

网友H(2024-10-18):
引用 楼主:
正在试,27L2已接上,测电流的确很低,只有10.7微安。但指针向右偏两格,不能回零,因是双运放,无调零电路 ...

你好,能提供一下tlc27l2cp的接线图吗?想用这个集成块做一个有源表头给35型表用。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提供一下tlc27l2cp的接线图吗?想用这个集成块做一个有源表头给35型表用。谢谢

是不是将35的灵敏度在读提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提供一下tlc27l2cp的接线图吗?想用这个集成块做一个有源表头给35型表用。谢谢

用德州 TLV9101运放,5号电池就能供电。
https://www.ti.com.cn/cn/lit/ds/ ... %252Fcn%252FTLV910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将35的灵敏度在读提高?

是这样的,得到一个35表,表头坏,现在是用7660,271做的有源表头,用的是77年的不错的内磁旧表头,效果不错,指示精准,用的手机电池,电流200微安左右,没设开关,看到这个帖子,耗电更小,现在元件这么便宜,想在做一个。纯粹是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用德州 TLV9101运放,5号电池就能供电。
https://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lv9101.pdf?ts=1729 ...

看了下封装好像不是直插的,太小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封装好像不是直插的,太小不好焊接。

淘宝上有贴片转直插的板。

我觉得在性能和方便面前,封装不足以考虑超过三分钟

网友D(2024-12-06):
问问大家,你们的MF-63表是不是完全没有阻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有阻尼
会过头再回一下

我就是看到网上一个“天价”的,说阻尼很好,但是没有测试的视频。所以好奇问问大家的MF63阻尼是怎么样的。

网友K(2025-02-16):
朋友们的tl061在哪买的我在淘宝上买了两次tl061cp都不管用。装上输出都没反应。最后改线路用op07.电流大2ma多。装个开关。

楼主(2025-04-09):
引用 网友K:
朋友们的tl061在哪买的我在淘宝上买了两次tl061cp都不管用。装上输出都没反应。最后改线路用op07.电流大2ma ...

我就在某宝上买的呀!

网友:
能用吗调零端有不?我买3两次都不管用。有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例子可参见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2904-1-1.html ”。在该帖子中运放用的是T ...

271供电电源,3,6v供电,1.8 v供电,哪一种供电电流更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