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普通取暖器改造

楼主(2017-12-27):
    家里有个普通取暖器,好似灯管那种,但只有一个档,太热又耗电。想问下,能否串联个二极管,增加个低热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二极管后功率约为原来的1/4。

串二极管后功率约为原来的1/4。

请讲理由;
实际是由于电阻丝正温度效应,应当比1/2大一点,具体看热丝材料。
纯理论讲为比1/2小一点。

二极管由于受峰值电流限制,至少应比满功率再加50%。

网友A:
串二极管后功率约为原来的1/4。

网友A:
如果是石英管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石英管的,可行。

就是这样的管子。

网友A:
就是这种石英管,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石英管,可以的。

1N4007整流管够不。。。最大功率是600W  串个4007管子能受得住吗。谢谢

网友:
600W功率大概要3A的电流,1N4007只有1A电流不够的。
而且600W/4=150W可能发热量不够,不暖和。

网友:
我有一个就是串了三只二极管,4007电流太小了.

网友:
建议你在淘宝上找个可控硅调压器,实现无级调温。

网友:
可控硅调光器一样可以

网友:
可控硅调光器好像功率达不够,通常一般照明调光器在150w左右,我有试过,暂时用可以,时间久,必烧炸可控硅。TB去买一个2000w的可控硅调压器,没几个钱。

网友:
串一只1N5408就可以,商场买的这种取暖器带高低温档的就是档位转换开关串的二极管,

网友:
用10A10或者2个5406并联较好

网友B:
串联二极管可以减到一半功率,不知道楼上的1/4功率是怎么算的,二极管只是滤掉一半波形,纯阻电热管有一半功率,我用功率表实测过,楼主用4007可以多并几个,最好用一个5408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二极管可以减到一半功率,不知道楼上的1/4功率是怎么算的,二极管只是滤掉一半波形,纯阻电热管有一半功率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