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为什么汽车 前轮是双轴承?

楼主(2017-1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因为发动机都在前面的,前面比较重,后轮承重相对轻一点。

网友:
也是一个吧,好像轴承不一样。

网友:
前驱的小车半轴上用的是双列轴承,(一个轴承左右有两排滚珠承载能力好),金杯是后驱前轮一大一小两个轴承。

网友:
必须双轴承吧,前轮承重都集中在这

网友:
这回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是压力轴承和推力轴承复合,前轮还有转向力矩,会产生横侧向推力,单纯使用滚珠压力轴承可能承担不了这个磨损,使用压力推力轴承就能平均负担。

网友:
前轮载荷较大,除了承重 驱动 外,还有转向功能,实现转向就必须用有轴向约束功能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我觉得对头。前轮担负着转向产生的侧向力矩,需要用到推力轴承。还有就是一部分的车子前轮设计时 ...

窄车就得车轮内倾,一般是小型车这么设计,现在开了个08款的polo1.6,这种三厢车的后轮就是微微内倾的,似乎为了跑起来稳当,只要车轮前进方向一致,是否内倾不会吃胎,但是会略微产生推力。不过前轮内倾的情况我还真不了解。一般轮胎宽一些扁平比大一些更加稳当,我准备换个cross polo的205宽度的轮圈和轮胎,那个车胎扁平比也大。

网友:
我猜可能是前轮一般是驱动轮的关系
大部分的轿车和SUV、MPV都是前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轮内倾角度非常小,不同的车子也不同角度,最大的型号不超过3度,这一点点的内倾带来的轮胎偏磨还不如 ...

应该说偏磨问题除了长期在一种固定的路况行驶造成的偏磨,比较主要的就是四轮定位不好,四个轮子不往同一个方向跑,这个造成的偏磨似乎是比较严重的,内倾一点点应该没啥影响,毕竟轮胎是软的,想换轮胎主要是因为车胎宽了更加舒适,跑起来也更加安全。

网友:
学习啦,我还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车的前桥后桥都是双轴承结构.

单个轮毂用轴承(深沟球或者锥面轴承)可以承受径向的压力,轴向的推力,但 ...

有道理,那种后桥车半轴基本上是刚性的,应该能承受弯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