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師知道这兩個功放塊能互換么?

楼主(2017-12-28):
型號:CD9NH   8腳。   24CO2N    8腳。貼片腳   小型。

楼主:
在淘寶買了一台故障机,8腳功效壞,開機不長時潤就氣燙。斷定功放塊短路。手頭沒有原型號的换,手頭只有別的功放塊由於元元件資料,不敢斷定能否替換特向壇中各位求助,

网友:
“CD9NH”没有见过,“24C02N”不是功放块,而是256B的存储器。

楼主:
這是收音機外观。

网友:
光有外观图得有内部的印版图才好判别。24c02不是功放集成

网友:
24c02是存储器

楼主(2018-06-10):
𠃊24C028

XPI4809。两个块都是小8脚

是功放块么?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哪位大神有原理图,方框图也可以。

楼主:
L24C028  是小8脚功效块么?

楼主:
这个是印制板图。

楼主:
手机版如何传图?

网友A:
你连哪个是功放快都看不懂。根本没有办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哪个是功放快都看不懂。根本没有办法修。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哪个是功放块,只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换。这台收音机只是无声,换块就可以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L24C028  是小8脚功效块么?

L24C028【L24C02B】是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4C028【L24C02B】是存储器

谢谢你的回复与资料。

楼主:
XPI  4809   小8脚功放塊的資料。

网友C:
你把双联旁边的那个IC看看型号。他可能是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双联旁边的那个IC看看型号。他可能是功放吧

好的 容我看一下謝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XPI  4809   小8脚功放塊的資料。

芯片上的字看不见,换个角度另拍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容我看一下謝謝指點。

看看是这个吗?

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双联旁边的那个IC看看型号。他可能是功放吧

CD2003F。 16腳收音块。

楼主:
謝謝你的回復是的。

楼主:
CS37A31EO小8脚是功放块么?

楼主:
功放板的兩面图。

网友:
哪一款收音机使用CD200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5278

网友:
最近拆掉一无线话筒里面CD2003准备做FM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5278

网友C:
你可找度娘,有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找度娘,有参数的

謝謝你的回㚆。

楼主:
收音板图。

网友D:
LM4861m   https://wenku.baidu.com/view/0bb7cc83e53a580216fcfea8.html

3.4脚输入5.8脚输出.6脚电源+7脚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4861m   https://wenku.baidu.com/view/0bb7cc83e53a580216fcfea8.html

3.4脚输入5.8脚输出.6脚电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坛友提供的参数,数据真全呀,

网友E:
如果仔细核对两个 IC 的针脚,它们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 IC 是深圳一家厂子出的,不妨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仔细核对两个 IC 的针脚,它们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 IC 是深圳一家厂子出的,不妨去找找。

谢谢你的指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