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电脑也怕冷

楼主(2017-12-28):
前几天在室外(也不是全室外,半室外吧)用一手提电脑。用完后就把它放在外面了。这两天气温突然下降,我也忘了电脑在外面。今天突然想起用电脑,就把它拿进室内。谁知一开机,只听到风扇转动声,也听到硬盘的读盘声。硬盘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屏幕没有一点反应。
心想坏了,不会是屏幕坏了吧?轻轻拍拍电脑,也没有反应。于是强行关机(因看不到画面)。准备打开看看怎么回事。刚好这时有别的事情,走开了几小时。回来后在准备打开时再开机看看。我的手提电脑屏幕亮了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轻轻拍了几下也没事。开机关机也没事。真是有点奇怪。

网友A:
热涨冷缩,某个地方脱焊,回到室内又慢慢涨开,变成接触良好,时间一长,缝间氧化就会发生接触不良。

网友B:
电脑从室外寒冷的环境下拿到室内,最好不要直接开机,等放热了再开机,见到过台机这样操作炸电源的。笔记本电脑在运行状态下,不要拍机身(哪怕是轻拍),因为笔记本电脑的硬盘比较脆(ssd除外),见到过拍坏硬盘的

网友C:
在外面低温的东西,一进到温暖的室内,会在表面形成很大的水汽甚至凝结水,应该缓缓再用,没爆了就是好事。戴眼镜的朋友们应该深有体会

网友D:
下次放室外提前告诉一声,标明地点,就当藏宝游戏了。。。

不知道你那里具体温度多冷,电子产品应用范围一般是0-50度,在这个基础上左右一些,不能太多,否则就需要特制的元器件。

网友E:
电脑确实怕冷,特别是内存条。

网友F:
这点温差不应该如此,还是另找原因

网友G:
当硬盘的温度低于5摄氏度时,磁头的读写就有可能出错,我的笔记本电脑年年冬天早上开机都要先预热三到五分钟才能正常工作,这种故障其实不算故障.

网友H:
我觉得三楼说的对,有脱焊的可能性

网友I:
太冷有时候开不了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三楼说的对,有脱焊的可能性

会不会热胀冷缩引起的脱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热涨冷缩,某个地方脱焊,回到室内又慢慢涨开,变成接触良好,时间一长,缝间氧化就会发生接触不良。

有可能,有些事儿很微秒,本来就接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的机器是有高低温要求的

谢谢关注!应该是多大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涨冷缩,某个地方脱焊,回到室内又慢慢涨开,变成接触良好,时间一长,缝间氧化就会发生接触不良。

谢谢!这两天我都在用电脑,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两天也说明不了电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从室外寒冷的环境下拿到室内,最好不要直接开机,等放热了再开机,见到过台机这样操作炸电源的。笔记本 ...

谢谢!我想电脑没那么娇。我的电脑有次放在书包内。但书包带断了,电脑从腰部高掉到地上。我马上开机测试,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外面低温的东西,一进到温暖的室内,会在表面形成很大的水汽甚至凝结水,应该缓缓再用,没爆了就是好事。 ...

谢谢!原来有这么危险的事。楼上的朋友也提过。以后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放室外提前告诉一声,标明地点,就当藏宝游戏了。。。

不知道你那里具体温度多冷,电子产品应用范围 ...

当时的温度大约是摄氏2~4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确实怕冷,特别是内存条。

但我的电脑是屏幕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点温差不应该如此,还是另找原因

或者你是对的,但现在我还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硬盘的温度低于5摄氏度时,磁头的读写就有可能出错,我的笔记本电脑年年冬天早上开机都要先预热三到五分钟 ...

那你家里真的不够温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放室外提前告诉一声,标明地点,就当藏宝游戏了。。。

不知道你那里具体温度多冷,电子产品应用范围 ...

忘了告诉你过两天,也就是2018年1月8日。我准备再把我的电脑放到室外。地点我就不说了,要不就不是藏宝游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三楼说的对,有脱焊的可能性

这种问题是最头疼的。这两天电脑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冷有时候开不了机,

我这次是屏幕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热胀冷缩引起的脱焊

很有可能,但这事情只有等再岀现时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有些事儿很微秒,本来就接触一点,

这故障不出现很难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故障不出现很难找!

我原来电脑会突然关机,有时候几天不出现一次,有时候一天出现两次,不知道那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原来电脑会突然关机,有时候几天不出现一次,有时候一天出现两次,不知道那儿坏了,

这种情况很难说,一般来说应该是电压不够或不稳定引起的。检查一下电源内的电容吧!如果是电网问题,那就只有加稳压或备用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两天我都在用电脑,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两天也说明不了电脑没问题。

它要缝隙氧化后才能反映出来,微型缝隙时间更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要缝隙氧化后才能反映出来,微型缝隙时间更长一些.

是的!那只有是继续用。这种情况很难检查。

网友K:
完全正常,它就是在室温下使用的。
现代电子设备的微型、小型接插件,在温度的大幅度影响下,因材料的线涨系数或体涨系数而产生显著的位移导致接触不良,因而规定设备的正常使用温度范围,一般都在15~30摄氏度之间,过高过低都会产生临时性故障。

网友L:
没有接触过0气温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完全正常,它就是在室温下使用的。
现代电子设备的微型、小型接插件,在温度的大幅度影响下,因材料的线涨 ...

就是说:电子设备除了散热外还要保暖。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接触过0气温的路过

朋友住南方?好福气!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朋友住南方?好福气!

是的,不过南方没暖气,空气湿冷,即便是零上几度,你们过来不一定受得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电子设备除了散热外还要保暖。

是的,最初计算机都是放在恒温恒湿的房间里的,进机房必须换鞋换服装,后来改为仅换鞋,再后来可以不换鞋了,再后来不恒温了,最多只用空调啦...

商用元器件的工作温度一般都是规定在0~70摄氏度范围内,装配成部件以后的允许工作温度范围会更小一些,一般在5~35摄氏度范围,工业用和军用则要求较高,设计的余量会大一些。

网友M: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北桥芯片热涨冷缩引起的内部焊点开焊造成的接触不良,天冷的时候焊点与焊盘冷缩分离,故障出现,不能开机或指示灯亮无显示,天热或在有暖气的室内,焊点与焊盘热涨接触,开机正常,故障不再出现。我的一台神舟笔记本就是这样,是北桥芯片接触不良,后来在BGA台上焊了一下,好了一阵子,后来故障重显,就把它扔在家里破烂堆里,前段时候准备拿出来拆了,接果通电一试,又好了!此时家里温度25度呀!无奈又装了系统玩了一阵子,放回去了!

网友N:
笔记本娇气一点,主要是电池温度敏感。

网友O:
液晶使用的温度是多少,要在区间内,在外就出毛病了

网友O:
不是脱焊,不是热涨冷缩,不会爆炸,液晶显示器对温度最敏感

网友P:
我觉得一直在室外开着的话,没有问题吧。

网友Q:
主要是从冷的环境一下子到了比较暖和的地方,引起结露----------记得以前的磁带录像机都有一个结露保护电路,只要结露了,录像机就保护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不过南方没暖气,空气湿冷,即便是零上几度,你们过来不一定受得住

朋友,我也是南方人。老乡啊!但我现在不住那里。湿冷天气的感受要到祖国的南大门才感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最初计算机都是放在恒温恒湿的房间里的,进机房必须换鞋换服装,后来改为仅换鞋,再后来可以不换鞋 ...

多谢!我也听说早期的计算机是放在机房里的恒温恒湿,还要防尘。那时的计算机与现在比,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北桥芯片热涨冷缩引起的内部焊点开焊造成的接触不良,天冷的时候焊点与焊盘冷缩分离,故 ...

我想我的电脑应该是显示屏问题。因为我开机时听到读盘声。后来强行关掉再开机时说关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笔记本娇气一点,主要是电池温度敏感。

我的电脑不是电池问题。因为电池早就坏了,我把它拿岀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液晶使用的温度是多少,要在区间内,在外就出毛病了

我想也应该是屏幕怕冷。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是脱焊,不是热涨冷缩,不会爆炸,液晶显示器对温度最敏感

希望如你所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一直在室外开着的话,没有问题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电脑一有开着也会发热。但如果太冷了可能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主要是从冷的环境一下子到了比较暖和的地方,引起结露----------记得以前的磁带录像机都有一个结露保护电路 ...

或者你是对的!但我这电脑不会只保护屏幕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想我的电脑应该是显示屏问题。因为我开机时听到读盘声。后来强行关掉再开机时说关机不正常。

如果能听到读盘声,有可能是显示屏的问题,一般为显示屏高压或灯管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可以在关灯黑暗处能看到屏有很暗的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能听到读盘声,有可能是显示屏的问题,一般为显示屏高压或灯管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可以 ...

这几天工作正常了。我也不敢再把它放室外了。

网友R:
硬盘啥的我不懂。不过热胀冷缩产生开焊这个基本可以排除。冷热温差产生结露现象这个可以肯定是存在的。电容低于最低使用温度可能出现失效现象!低温真能冻坏液晶显示屏,出现坏点!

网友S:
感觉不开机和热胀冷缩无关,电池在低温下失效的问题,液晶显示器在低温下不工作的问题,其他对低温敏感的元器件都可能造成低温不开机。至于冷凝水短路之类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网友T:
冷天外面拿进来,最好等几个小时和室温差不多再开机。

网友U:
苹果的怕冷,其他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R:
硬盘啥的我不懂。不过热胀冷缩产生开焊这个基本可以排除。冷热温差产生结露现象这个可以肯定是存在的。电容 ...

这么说,我真的要认真看看那屏幕有没有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觉不开机和热胀冷缩无关,电池在低温下失效的问题,液晶显示器在低温下不工作的问题,其他对低温敏感的元 ...

我也感觉是显示器问题。因为觉得电脑已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T:
冷天外面拿进来,最好等几个小时和室温差不多再开机。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苹果的怕冷,其他的不知道

朋友用的是苹果?不错的品牌!

网友V:
3楼的说得对,有脱焊的可能,不过拍机身不可取,拍坏硬盘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V:
3楼的说得对,有脱焊的可能,不过拍机身不可取,拍坏硬盘得不偿失

谢谢提醒!不过我还是觉得是屏幕怕冷。

网友W:
引用 楼主:
朋友住南方?好福气!

福建山区,最近夜间都是0度薄冰。还没供暖

网友X:
笔记本温度过低显示屏不亮,是不是与液晶显示屏中的“液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X:
笔记本温度过低显示屏不亮,是不是与液晶显示屏中的“液晶”有关?

我想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福建山区,最近夜间都是0度薄冰。还没供暖

南方是否供暖—自己说了算。

网友X:
我门口的自来水龙头已经冻住一周了,到现在还没解冻。

网友Y:
脱焊这个东西好麻烦,看也看不到,时间一长各种毛病都来了。我有台电脑要开几次才行,好怕把硬盘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门口的自来水龙头已经冻住一周了,到现在还没解冻。

小心水管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Y:
脱焊这个东西好麻烦,看也看不到,时间一长各种毛病都来了。我有台电脑要开几次才行,好怕把硬盘搞坏。

开机几次才行,不一定是脱焊啊!如有条件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Z(2018-12-23):
主要是板子上的电容对温度比较敏感

网友AA:
手机也怕冷啊,更别说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主要是板子上的电容对温度比较敏感

或者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手机也怕冷啊,更别说电脑了

对啊,先有电脑后有手机,老人都怕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是脱焊,不是热涨冷缩,不会爆炸,液晶显示器对温度最敏感

支持你的看法,低温会使背光灯管无法启动。

网友AB:
虚焊?电池温度?

网友AC:
电脑都是大白菜了,所以很少有人关注了,所有电子产品,含电脑、手机都是有使用温度的,发热设备还有海拔高度要求。

3W块钱一台电脑的时代,电脑是放在一个叫微机房的神庙中,朝拜前要换衣、更鞋,脚踩防静电地板,前去朝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虚焊?电池温度?

不像虚焊。在常规温度下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电脑都是大白菜了,所以很少有人关注了,所有电子产品,含电脑、手机都是有使用温度的,发热设备还有海拔高 ...

是啊!现在家中的旧电脑都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AD:
一点都不奇怪,看看你的电脑的温度适应范围就知道了,家用准备适应零下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一点都不奇怪,看看你的电脑的温度适应范围就知道了,家用准备适应零下的不多!

是啊!谁会坐在零下的地方摆弄电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从室外寒冷的环境下拿到室内,最好不要直接开机,等放热了再开机,见到过台机这样操作炸电源的。笔记本 ...

还有结露的问题。

网友AE:
在这可以用吹风机稍微吹一下,待室内温度一致,方可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在这可以用吹风机稍微吹一下,待室内温度一致,方可开机

好办法,谢谢你提供的办法!

网友AF:
我感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放在外面冷,没电了。
手机在天冷的时候在外面用,就很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感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放在外面冷,没电了。
手机在天冷的时候在外面用,就很不耐用

可以开机,但无显示。应该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2019-02-09):
同事去东北玩,苹果6sp手机瞬间开不了机,室内暖气片上烤了一会才行,另一个同事三星屁事没有。

楼主:
那就是说三星机比苹果机抗冷!有人用中国产的机吗?

网友:
当然,人冷了血液循环不好,电器冷了,电子循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