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少年梦--单管机

楼主(2017-12-28):
少年时代与兄长一起安装过矿石机、单管机、来复式四管机。后来为自己装了一部来复式两管耳塞机在乡下用。也曾为同学装一部四管机,记得选用的是海棠电路图。上了矿坛后学了不少专业知识,买了一些零件准备安装收音机,延续少年梦,充实自己。

  YYDZ张兄提供的单管机套机元件是插在电路板上的。测过三极管3AG1,fhe超100;高频扼流圈8mh,图纸上应该是2.5~3mh的,难道供货单位出错?还是我的检测有误?焊接和调整三极管工作点的过程顺利。为方便起见,用整机电流替代集电极电流,反正两者差别不大,该电流数值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可。整机电流调到1.5mA。通电试机,不响。将万用表的两支笔碰碰耳机有声,测量电池盒电压正常,再查有无接错线,尤其三极管的管脚有无错误--未发现错误。难道高频扼流圈的电感过大?先不管,将磁棒连线圈脱离支架,移离线路板,通电,将机子拿到阳台慢慢仔细转动旋钮,有很小的声音--说明机子无问题。想想之前不响的原因:1.好几圈的再生线圈靠在磁棒边,再生过强引起阻塞? 3.在室内信号不好? 3.心急没有慢慢调整旋钮选台?

  开始进入调试阶段:移动天线线圈到合适位置,低端的本地强台声音大增。套入发射极再生线圈,啸叫声不断,减少线圈的圈数,只剩一圈也不行。干脆将单股的再生线圈一头焊离,剪断后焊回线路板,即将再生线圈变为一条短导线连通线路板上再生线圈的两个接头位置。在高端选好一个台,调垫整半可变电容使声音最大。高低端反复调整。将整机电流调到2mA。另加一只5/20P半可变电容接入集电极和再生线圈之间,改发射极再生为集电极再生。移动再生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在不啸叫位置再过一点的地方固定。为环保计,改用5#镍氢充电池1.2V×2代替3V供电,声音未有明显变小。最后取0.01u电容与耳机并联,取47u电解与电池并联。尝试了几种耳机:一是套件的500Ω话筒耳机,二是两个SHH-1舌簧耳机串联350Ω×2 ,三是两个小型输出变压器初级串联,次级分别接低阻耳塞(阻抗未知)。效果:500Ω单耳机一般,舌簧耳机最响,低阻耳塞声音小但音质最好。

  自己安装收音机,寻找合适的机盒是个大难题。于是大材小用,取博士818六管超外差套机的机盒,扩大调谐旋钮孔,增加耳机插孔,增加电源开关。该机在房间靠窗口处能收到本地4个中波电台,在阳台效果更好。白天最低端的电台声音震耳,晚上从低端往上的三个台震耳。临睡时将舌簧耳机放在枕头上当成两个小喇叭收听,重温知青年代晚上听收音机的感觉。

网友:
叙述很详细!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楼主:
四幅图的说明
1. 友谊电子的单管机电路图   2. 单管机可以配三种耳机  3. 内部结构   4. 绿色的集极再生线圈和绿白相间的射极再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单管机的电路板和配件网上太少且太贵了。

友谊电子张兄处有,单管至四管鍺管套机带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们这里的中波都绝迹了

中波电台是较少了,并且白天也会定时停播,也有的台会转播FM节目。所以当你听到电台的呼号“FM**兆赫”的时候不要以为你的中波收音机功能了得,能收听调频广播。

网友:
小机子做得有模有样,很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们这里的中波都绝迹了

中波发射并没有停止啊!

网友:
我这里中波也“绝迹”了,要到远离市区的地方才能找到。不是火腿,也懒得听了。只能有空听听调频了。

网友:
回味中波要乘早了,再过几年,只能听网络电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