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一个问题!

楼主(2017-12-28):
想把电脑(台机或笔记本)和大屏幕液晶电视连接,即用电视当电脑的显示器,这样做电脑的显卡吃得消吗?时间长了显卡会烧坏吗?请有经验的坛友说说!谢谢!!

网友:
吃不吃得消跟你用多大的显示器没关系。商场外面几十平米的大屏幕用的显卡可能还没你的好。

网友:
没有关系,笔记本不会因为连接大屏幕显示器而需要显卡输出更强的信号的。

网友:
可以的,我老婆长期这么看

网友:
很正常的应用啊,没啥吃不消的。分辨率支持即可。

网友:
可以正常用,播放源分辨率要高,不然不清晰

楼主:
我分别用台机和笔记本试了,笔记本win7系统的能在大屏幕上显示,xp系统的显示无信号,但用台机xp系统的又能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这是怎回事?要设置什么吗?望赐教!谢谢!!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只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我经常用笔记本连接大液晶电视放电影,用VGA连过,也用HDMI连过,都没问题

楼主:
记得曾经看到过xp系统的本本接别的显示器好像要设置什么,具体如何做不记得了。请有经验的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不用设置啊,我以前试过可以

网友:
楼主多虑了,有接口你就给我接就是了,电脑跟显示器只是信号传递的关系,并不是电源和负载的关系,不会因为尺寸大了负载就大了吃不消的

网友:
楼主想太多了,放心用吧

楼主:
我用win7本本能显示电脑的内容,而用xp的本本却显示不了。请大侠赐教xp的如何能在液晶电视上显示电脑的画面。谢谢!!

网友:
我的台式机就是XP的直接数据线插上就能看。

网友:
这就是小儿科的问题,你看视频时间里电脑和你说累了吗?劲管用,挂了再说好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