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接法为什么转的慢,如何提高转速

楼主(2017-12-28):
步进电机接交流电不用驱动器也会转,但转速慢电流大,a与A+相连时正转;b与B-相连时反转

网友:
增大交流电的频率

网友:
a与A+相连就直接可以转了?这样不能控制转多少吧?

网友:
单相交流电容运转电机,如果主副绕组参数一样可以采用这种接法改变转速,对于交流110伏电机这种接法可用在220伏电路。呵呵!步进电机没这样玩过不清楚。

网友:
要是按照单相电容运转电机的接线,您这个就接错了。正确接线如下图

再说您这电容选择的太大了,如果在电机功率200W以下,有个10来微法就可以了,要用无极性电容,比如CBB。

楼主:
不是一般电机是步进电机

网友:
佩服楼主的奇思妙想,不过步进和单相220电机结构和一些参数是不同的,比如,频率,极对数,励磁,,,等等

网友:
楼主拿步进电机当交流电机用人才啊!

网友:
配套驱动没有

网友:
我咋感觉线接的有问题?这不是个步进电机么????

网友:
步进电机4相一般是200步/圈,图中的接法对于工频来说好像是4秒一圈,100对磁极的电机
只能是提高频率

网友:
步进电机不是用直流电的吗?楼主的玩法好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