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组装索尼电视机故障

楼主(2017-12-28):
一半显示一半显示不正常,一闪一闪的。如图,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

这图没有闪的时候,显示一半。

这图没有闪的时候,显示一半。

这图是闪一下的时候。

这图是闪一下的时候。

这图是内部图

这图是内部图

楼主:
是中间的哪块板子吗?

网友:
直接换板子,淘宝上买又不贵

网友:
这是等离子的,中间那个小板就是!但没有一定的维修经验的就不要修等离子!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先把左右两边的薄膜排线拆开用纸擦拭一遍再装上试试,有些故障就是排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左右两边的薄膜排线拆开用纸擦拭一遍再装上试试,有些故障就是排线引起的,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左右两边的薄膜排线拆开用纸擦拭一遍再装上试试,有些故障就是排线引起的,

今天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

楼主:
大神们,电视机还没有修好。再帮忙看看。现在发现缓冲板的插座2脚与6,7脚电压不同如图

楼主:
已经修好,缓冲板的问题。奇怪的是换整块板与买芯片换两者的费用买芯片还贵。

网友:
很正常,有些元件都是拆板件整成物以稀为贵,整合总成都要便宜

网友(2018-01-30):
电路板的故障,能修好也算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