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厨宝,有奥妙?

楼主(2017-12-28):
我有一个小厨宝,220V5.5KW可调温的,用了三年现在坏了;拆开来看了一下,双向可控硅居然是26A800V的,我就纳闷了!最大5.5KW220V电流应该有25A,冷机启动时和电压偏高时电流还会更大,这26A的可控硅能胜任,而且还没有看到有散热片,是怎么回事?希望能有懂这个的朋友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A:
电压高的情况下,是电流小,谢谢,请补一下电工知识

网友B:
看看你的可控硅芯片是安装在进水管位置的,设计人员非常聪明,用进水凉水来带走它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可控硅芯片是安装在进水管位置的,设计人员非常聪明,用进水凉水来带走它的热量!

谢谢你的回复,有可以是这样的,只是没有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的情况下,是电流小,谢谢,请补一下电工知识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的说法我不苟同  。电热水器是纯阻性负载,会随电压的增高电流会增大,功率会变大,不是电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工作于开关状态,发热量很小,不用散热.你的明白?

谢谢你的回答,工作在开关状态发热量小是正确的;但是这么大的电流通过还是会有不小的热量的吧!

网友D:
测试一下有没有这么大的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E:
呵呵,上当了;
厂家不同,结构不同;
1.机械调温,当调节器开到一定功率,跳过调压电路,直接满功率。
2.半功率型:一半为二极管,一半为单向可控硅。
3..半功率型2:两组电热丝,双向可控硅只控制一组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一下有没有这么大的功率就知道了

没有钳型电流表不好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片面理解概念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上当了;
厂家不同,结构不同;
1.机械调温,当调节器开到一定功率,跳过调压电路,直接满功率。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三种情况好像都不是;一不是机械调温,是电子调温;我看了它的电路2,3两种情况也不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控硅调温电路。

楼主:
回复复11楼的朋友,可能是4楼这位朋友所说“看看你的可控硅芯片是安装在进水管位置的,设计人员非常聪明,用进水凉水来带走它的热量!”  我只是觉得这可控硅也用得太小了一点,只用了26A的,而其它品牌的是用的4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小厨宝使用快十年了,还没有出过故障,

恭喜你的好运气,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复11楼的朋友,可能是4楼这位朋友所说“看看你的可控硅芯片是安装在进水管位置的,设计人员非常聪明, ...

41A可控硅是用在8千瓦热水器上的!你的才5500W足够!

网友H:
感觉你说的是电热笼头吧不是小厨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A可控硅是用在8千瓦热水器上的!你的才5500W足够!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你说的是电热笼头吧不是小厨宝

不是电热水龙头,是小厨宝;我也有一个电热水龙头,那是不能调温的。

楼主:
不能这样说吧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