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桥FR-N7FX组合改频问题

楼主(2017-12-28):
买了一台安桥FR-N7FX组合,别的都挺好的,有MD/CD/USB,很方便,唯一不足的是FM调频是日频,拆开机器查了芯片,但是都是资料寥寥无几,最近在淘宝找到一个高频头,和这个机器一模一样的,但是改频必须先改屏显啊,可是怎么都找不到跳线,难道换了高频头,屏显就会改变??还是这个MCU是单片机,要写程序的??那位高手朋友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
MCU是M3030RFGPFP如果哪位朋友有这个IC资料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卖吗哥们,我也想要一台带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吗哥们,我也想要一台带usb的

可以啊, 不过FM是日频的,这个还可以MD录音U盘录音,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不过FM是日频的,这个还可以MD录音U盘录音,方便

多少钱有没有遥控器和音箱

楼主:
没有遥控器,没有音箱,就主机一个,不过你要可以配个遥控器,基本的操作可以,有些功能不能用,加我QQ详聊,发站内短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有没有遥控器和音箱

没有遥控器,没有音箱,就主机一个,不过你要可以配个遥控器,基本的操作可以,有些功能不能用,加我QQ详聊,发站内短信给你,请和我联系

楼主:
换了国频高频头,还是收不到台,还是需要改频显,VT电压不合适的缘故吧,资料太少了

楼主:
机器如图

网友B:
不改显示收不到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显示收不到台的,

谢谢朋友回复,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改显示,我觉得应该可以通过遥控器修改过来,遥控有暗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遥控器,没有音箱,就主机一个,不过你要可以配个遥控器,基本的操作可以,有些功能不能用,加我QQ详 ...

没有音响遥控器麻烦啊

网友C: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不到你这个的资料?
我也想买一台。

楼主:
有的呀,型号是onkyo FR-N7F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显示收不到台的,

不知道怎么改屏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不到你这个的资料?
我也想买一台。

型号是onkyo FR-N7FX

网友:
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D:
改频的方式有多种,过去是硬件改,后来有用跳线改的,还有是用软件(改设置),如有的索尼随身听就是在开机时按住某个(或某几个)按钮,进入设置模式。所以要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频的方式有多种,过去是硬件改,后来有用跳线改的,还有是用软件(改设置),如有的索尼随身听就是在开机 ...

谢谢回复,兄台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
机器看着就舒服,不像国内机器不好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不到你这个的资料?
我也想买一台。

有的,型号是安桥onkyo FR-N7F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频的方式有多种,过去是硬件改,后来有用跳线改的,还有是用软件(改设置),如有的索尼随身听就是在开机 ...

还真的找不到资料,我有2台这样的安桥,另外一台是dsp的收音的组合机,频率是76-95Mhz,95以上就收不到台了,真可惜,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谢谢
这样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找不到资料,我有2台这样的安桥,另外一台是dsp的收音的组合机,频率是76-95Mhz,95 ...

想办法找找说明书和电路图,它应该是通过软件设置的。有些机器就是按下一两个按键然后再按电源键,然后进入设置,例如索尼的小随身听,但必须找到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上会说明吗?,说明书都是日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找找说明书和电路图,它应该是通过软件设置的。有些机器就是按下一两个按键然后再按电源键,然后进 ...

说明书上会说明吗?,说明书都是日文的,这种机器都是内销日本本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会说明吗?,说明书都是日文的,这种机器都是内销日本本土的

没有英文的?那就得找个会日语的了。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同时按住选台的上下行键,再按电源键,看看显示上有什么,这应该不会损坏机器的。不然就先看看机器里面的主板上有没有跳线的插子 (jumper) 。如果有可以先拍几张清楚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英文的?那就得找个会日语的了。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同时按住选台的上下行键,再按电源键,看看显示上 ...

谢谢回复,试了一下没效果,在看看吧,谢谢

楼主:
谢谢,有维修手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找到了 ONKYO FR-N3 的说明,它和你的 N7 不一样,不过类似。看来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年代采用的方法不 ...

谢谢,有维修手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维修手册么

有使用手册(74页)和维修手册(65页)。但不是你的这个型号的,只是接近的。你可以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