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变电容器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7-12-29):
  可变电容器特别是空气可变电容器,鉴于其工艺上的特点,常有爱好者朋友会觉得存在是否能够确保调节的精度的问题。日前在回答一位坛友的相关问题时写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把它略修改下另立一帖发在这里备考,亦可供大家讨论参考。

  其实纠结于单一元件上的所谓“精度”,常常会令人抓耳挠腮无果而终。

  电容器与电感器结合使用,才谈得上调节或调谐的精度。一个LC回路存在着相对于中心频率特定百分比的频率宽度,这个宽度被称为“带宽”,也就是通带宽度的意思。在这个通带内,调谐回路有一定的误差而不会越出通过频率的范围,这就给元件的制造公差留下了余地。

  对于单联或者多联可变中的任一联,每一联包含多片组合。商用可变电容器的动片的形状是按照接近角度比-容量比平方的关系设计的,即每转动单位角度,容量的变化接近角度比例的变化的平方。所有收音机的频率度盘也是根据这一关系设计的,因而虽然有不同的型号和容量,但变化规律是一样的。

  动片的形状是冲压出来的,每一片都能够保证形状误差在0.1%以下,特别是体积较大的空气可变电容器,形状误差更小;这很容易理解,在模具的绝对误差不变的情况下,面积越大,绝对误差对面积的比例越小。

  组装成联以后,与定片的距离所形成的动片-定片对,设计上的容量误差也能保证在1%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在任一转动角度上的总误差是动-定片组误差的均方根值,假如一联由9对动-定片组成,那么总误差是1%除以3,或者0.333%。动-定片组的数量越多,总误差越小。

  通常二联及二联以上的可变电容器的制造精度并不很低,在电容量为最小时的容量差异一般也能做到1%以内。1%是什么概念呢?1%的电容量变化,引起的谐振回路的中心频率变化,等于变化比例的平方根。也就是说,1%的容量变化,导致的频率变化是0.499%。

  普通的高频材料制作的LC回路的-3dB带宽,最高大约能够做到中心频率的0.5%,这相当于具有200之高的品质因素(即Q值;有载Q值等于中心频率与-3dB带宽之比,以下所提到的Q值均为有载Q值)。但这不是必要的并且是昂贵的,重要的是必须通过一定频率范围的信号,以保证解调后的信号不会失真。对于广播接收机,带宽通常是10KHz或正负5KHz。对于电容量最小的位置,例如中波1600KHz,若此时LC回路的Q值为100,则带宽就有16KHz,那么上述0.499%的频率变化是将近8KHz,正处在16KHz的带宽之内,信号不会逃逸,这就保证了调谐的所谓“精度”。

  事实上LC回路的Q值很少超过100,所以它的倒数即带宽与中心频率之比总是大于1%,因而可变电容器普遍优于1%的制造公差,总是能够满足最终的技术要求。

  如果需要超过比0.5%带宽要求还高的选择性,怎么办?好办,选择超外差方案。因为超外差方案能够降低决定选择性的频率,而较低的频率,同样的百分比带宽,就有更低的频率范围绝对值。

网友A: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不是十分之一吗。

网友B:
在维修过程中,用LCR测量过空气双联,塑料双联,两联容量差还是超出想象,如低端一联可能是6点几P,一联可能是9点几P,不知道国家标准对两联容量差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不是十分之一吗。

您觉得这个1%是凭空产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维修过程中,用LCR测量过空气双联,塑料双联,两联容量差还是超出想象,如低端一联可能是6点几P,一联可 ...

无论空气双联还是薄膜双联,联与联之间的容量差别,在标准的规定是不大于正负1.5%,但空气双联显然小一些。

联与联之间的容量差别不是问题,在实际的设计中,只要做到容量变化的比例一样,那么剩下的调谐误差就由回路中的可微调的电感来解决了。

在我帖子中的误差,是指联内的动-定片对之间的制造误差,这和联与联之间的同步误差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觉得这个1%是凭空产生的吗?

你自己原文就是说等于变化比例的平方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原文就是说等于变化比例的平方根。

对呀,什么叫“变化比例”?

网友:
网上有电容比较器卖,用于双联电容生产调试和测试的,

网友:
编辑没了,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根号下1.1结果等于1.049.但是看他的语言描述并不能准确表达这个意思。稍有点数 ...

您不妨提供下准确的语言表述,也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插嘴一下,误差的计算不是算术方法,而是微分或者偏微分的结果,楼主仅仅是粗略估算。

我也知道他想说1.01的平方根是1.00499。但是看他文字描述看不出来。稍有点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比值的平方根和平方根的比值是两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不妨提供下准确的语言表述,也让我学习学习。

为什么非要用语言描述?写出数学表达式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语言描述?写出数学表达式一目了然。

无妨,“稍有点数学常识的人”都能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维修过程中,用LCR测量过空气双联,塑料双联,两联容量差还是超出想象,如低端一联可能是6点几P,一联可 ...

如果碰到这样误差大的等容双连,再好別用,实际使用的等用双连两连的相差1PF为宜,调跟踪后的相差除外(调花片)

网友E:
对于可变电容器的容量精度,如果不是外差(超外差)电路的话,它影响的应该是批量商品化设备的频率刻度盘的精度,因为同型号的设备,频率刻度盘是一样的,在电感一样的情况下,容量偏差的结果就是频率刻度盘的偏差。这个问题对于diy来说不存在,因为diy只是个别电路,一方面谐振电路是可以根据diy者的要求调整的(例如调整回路电感量),另一方面频率刻度盘是自己绘制的,完全可以根据实际频率绘制。
但是对于外差(超外差)电路,双联甚至多联。就存在一个同步的问题,如果两个原本需要同步的联误差过大,会破坏天线回路和本振回路的跟踪性能。当然,这个是可以通过上面的微调电容器来进行适当的补偿,除非误差实在太大超出那两个小电容器的补偿范围,那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可变电容器的容量精度,如果不是外差(超外差)电路的话,它影响的应该是批量商品化设备的频率刻度盘的 ...

多联可变电容器的同步不是问题,极端的例子就是差容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器只要安装牢固,调节时片子不会错动,那么在角度上的同步是没有问题的。真正产生同步问题的是联与联之间在组装成电路以后,同一频段覆盖的比例不同而产生的曲线拟合误差。

频率覆盖的数值是可以通过并联/串联电容器来达到目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碰到这样误差大的等容双连,再好別用,实际使用的等用双连两连的相差1PF为宜,调跟踪后的相差除外(调 ...

那大部分收音机都得换,而且还不容易买到新的。

网友:
收信机的度盘基本是照相法搞定的,每台机器都不同不能互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大部分收音机都得换,而且还不容易买到新的。

等用双连理论上要求两连在不同的转角位置电容值差为零,实际上有相差值,即便有最好尽可能小,同时在旋进(最大容量)和旋出(最小容量)始终是这个相差值。为消灭这个相差值,收信机、军机的空气连花了很大代价。过去也就空气可变电容器达标,老鬼喜欢使用空气连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的薄膜介质连只要正规厂的相差值也很小,只是偷工减料容易造成变值、损坏无法使用。我手头的老机器薄膜介质双连都三、四十年了,容量依然精确,毕竟亚美、复旦制造厂的声誉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等用双连理论上要求两连在不同的转角位置电容值差为零,实际上有相差值,即便有最好尽可能小,同时在旋 ...

理论上总是力求误差最小,但是器件装上电路板之后,总会有寄生参数破坏这种平衡,所以才会有微调或补偿。正如楼主所说,即使电容具有很高的Q值,但是与电感组成谐振回路之后,回路的Q值并不高、而且也不需要那么高,两个回路的通带能让信号顺利通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总是力求误差最小,但是器件装上电路板之后,总会有寄生参数破坏这种平衡,所以才会有微调或补偿。 ...

是这么个道理,应该是用微调电容来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电容量的误差,赶不上统调线的误差大。

不是感觉,是确实大。

如果以535KHz~1605KHz范围算,不动花片,统调的最大误差出现在1200KHz附近,其误差值为+5.484%,对于中频465KHz,失谐达到27KHz。

每一片花片不碰片的调整范围也就10KHz左右,再将L稍调小,使535KHz和1600KHz这两点都出现几KHz的失谐,配合并联电容器的微调,可以使总的失谐控制到1%以内。

网友:
其实统调线在覆盖范围大的波段(如中波段)扭曲的厉害,有点S形,控制双连制造精度先把一个影响频率跟踪的不利因素抑制到忽略地步,是我们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