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拨盘烧了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2017-12-29):
请教各位老司机,万用表拨盘烧了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看拨盘有热融化痕迹,估计是大电流造成的。

楼主:
刚刚看那个电池槽也有点融化的迹象~会不会是电池短路?

网友:
        电阻档或者电流档测高压市电了吧?应该不是电池,电池那点电流不足以烧这么惨。

网友:
我的看法是拨盘接触不良,或者是测量时间过长导致的,由其是拨错档位!

楼主:
万用表还有测量时间过长会烧的说法的吗

网友:
这个肯定是高压了,还不光是大电流的事。。。。

俺的9205 就这样毕业的。

网友:
电阻档或是不是测电压档测到220V电压了。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都有过流过压保护装置,把表笔接在220V上,拨盘转一圈都没事。应该是接触不好烧的。

网友:
我有一只山创数字表就是误测DLP倍投高压汞灯电源烧成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便宜万用表吧!一般差不多的数字万用表都全量程保护,拨盘烧不成那个样子的。

网友:
肯定是过流吧

网友:
我的华谊My65四位半也烧表盘铜片,我是正规使用的!

网友:
拨动开关时表笔不要介入电路---著名的行规:不准带负荷操作隔离开关。不是所有的万用表都设计的像500型那样可靠的!!

网友:
表量程开关定位不准了

网友(2018-02-04):
大电流、或短路造成的

网友:
档位选择错误,测了高电压,档位不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