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输出电压之变压器磁芯怎么拆开

楼主(2017-12-29):
    小电钻电源为火牛,很重,找了两个小开关电源,一个输出5.5V但是感觉没有空间了,另一个输出5V,磁芯之间还有2MM的空间,应该可以增加一点线圈。想改一个输出为12V的,只是变压器磁芯不好拆。坛友们都是怎么拆的?手上只有洗板水和酒精。

上面这个有CCC认证,但是没有空间加线圈了。

上面这个有CCC认证,但是没有空间加线圈了。

这个有2mm空间

这个有2mm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1trk  2017-12-29 19:42
10óо
谢谢指导明天用风枪试试

最好别用热风枪,加热不均匀,容易烤糊了。水煮最安全,最高100°。

网友B:
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可不是只改线圈那么简单

网友C:
这种小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别改了。还是火牛给力。

网友:
用热风枪吹。

网友:
12v的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别改了。还是火牛给力。

电源输出5V2A,小电钻只需要12V1A。火牛太重了快1公斤了。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找个破锅,把变压器放里煮10分钟,拿出来趁热轻轻一掰,磁芯就打开了。
用这方法无损拆解了很多开关变压器,很少有破损。

楼主:
bg1trk  2017-12-29 19:42
10óо
谢谢指导明天用风枪试试

网友D:
你这个试下改取样电阻,也许不用改线圈也能达到那电压,你改了线圈不改取样电阻也是无法达到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热风枪,加热不均匀,容易烤糊了。水煮最安全,最高100°。

不行放高温炉上烤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可不是只改线圈那么简单

不改线圈估计可以调到10V,权当过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试下改取样电阻,也许不用改线圈也能达到那电压,你改了线圈不改取样电阻也是无法达到12V的。

电路没问题,很多年前就开始用TL43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5V2A,小电钻只需要12V1A。火牛太重了快1公斤了。

你测的是空转电流吧,加上负载你再看看电流多大?直流电机的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原厂配这么重的火牛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可不是只改线圈那么简单

tl 431要改吧,15寸显示器电源12v的,直接用。

网友E:
我估计也是带不动的,电机起动电流大,小开关电源一下就保护了。你可以直接用5伏的试试,是不是能转起来。

网友:
如果是想练手,可以玩玩 …… 如果真的想这么用起来? 还是趁早罢手

想放心用起来,还是找个12V 5A左右(越大越放心)的剪线电源。真的用这么滴小电源,要么超载保护马达不动,要么严重过载电源冒烟……

网友:
用100W外热电烙铁加热磁芯,热的手摸不住时 戴手套抓住上下用力拉,我拆过几个,如果断裂用101胶水粘住还能用。

网友:
动手意志力强,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有不少大电源,只是这个比较小巧而已。已经完美拆开了,温度调到100和150只是温热,最后调到200,摸上去烫手,先拨几下能活动了再用钳子扳一下接口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也是带不动的,电机起动电流大,小开关电源一下就保护了。你可以直接用5伏的试试,是不是能转起来。

小电钻,最大只能装3mm的钻头,没测过工作电流,估计也不是很大

网友F:
我看你的输出是双线并绕的,只要把头拆开,改为串联,再把取样上偏电阻增加,就可以调整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的输出是双线并绕的,只要把头拆开,改为串联,再把取样上偏电阻增加,就可以调整到12V。

还没解剖,昨天只是拆开,节后再研究研究

网友G:
把磁芯俩边接线,串220伏灯。热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试下改取样电阻,也许不用改线圈也能达到那电压,你改了线圈不改取样电阻也是无法达到12V的。

这样一般只能改到7V左右,否则隐患大的。。。变压器加绕虽然可行但窗口太小可能绕不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5V2A,小电钻只需要12V1A。火牛太重了快1公斤了。

如果你只想拆开玩玩可以。但按你给岀的数据,变压器的功率根本就不够:5Vx2A=10W。你的小电钻:12Vx1A=12W。再加上电机起动时的大电流(一般按10倍算)那你的小电钻起动时要有120W的功率。你那10W的变压器根本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只想拆开玩玩可以。但按你给岀的数据,变压器的功率根本就不够:5Vx2A=10W。你的小电钻:12Vx1A=12W ...

    谢谢指导,电站估计用不了1A电流,估计3、400mA。明天测测电钻的功率再说。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应该不够,电钻不能只考虑正常电流,因为稍一堵转电流就会大幅上升,电源功率不够时只要钻头阻力稍大就停转,用得堵心,至少应按4-5倍电流选电源,如果正常是12V0.5A的话至少应该选2A以上的电源。

网友I:
我的一个小电钻空载运转不到0.2A电流,我配了个4A电源,即使如此有时也会出现堵转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钻,最大只能装3mm的钻头,没测过工作电流,估计也不是很大

不要说3mm,我看连1mm也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一个小电钻空载运转不到0.2A电流,我配了个4A电源,即使如此有时也会出现堵转现象。

今天测试了一下电钻,空转 12V在270mA,工作后1A左右,卡死情况下2A多。2A电源应该够了,准备用个12V/2A代替

网友J:
把磁芯俩边接线,串220伏灯。热就下来了

这个办法我用过,一般我都用40W或60W的,很好用,注意触电。灯泡越大,加热越快,但磁芯容易炸,还是用小一些功率的灯泡。

网友:
变压器次级加1.2倍线圈,串在原线圈上,新线圈尾引出加快恢复二极管、电容进行整流、滤波输出,正好12V,其它都不动(原有的输出端废掉)。缺点是输出电压调整率、精度会比原来差些。

网友:
佩服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2018-03-05):
引用 网友G:
把磁芯俩边接线,串220伏灯。热就下来了

请教:如何接线?有草图吗?

网友:
用没绝缘的线。个缠在磁芯俩边。和灯串连。插电。就行

网友:
光改二次不用拆开,去掉外包绝缘穿几匝就行了,二次没有几匝。

网友:
12V2A的电源 二手的话10块钱以内就能淘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办法我用过,一般我都用40W或60W的,很好用,注意触电。灯泡越大,加热越快,但磁芯容易炸,还是用小 ...

这方法我也用过,很好很有效,注意点不要接太长时间,大概感觉温度差不多了就断电,木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8-04-19):
我一般也是上风枪,快

网友(2019-04-04):
用水煮最可靠

网友K:
我的都是变压器供电的,3档输出12,15,18V。100W变压器带2把电批,有些地方还是变压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都是变压器供电的,3档输出12,15,18V。100W变压器带2把电批,有些地方还是变压器可靠。

是的,变压器的瞬间功率还是比开关电源强多啦

网友(2019-05-11):
灯泡大法磁芯是有电阻ode两半磁芯通电流串100w灯泡缝隙会发热,如果效果不好提高电流的频率注意观潮

网友:
怎么小变压器,我看够呛,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5V2A,小电钻只需要12V1A。火牛太重了快1公斤了。

电机的起动电流很大。改了以后可能起动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有不少大电源,只是这个比较小巧而已。已经完美拆开了,温度调到100和150只是温热,最后调到20 ...

用热风枪吹的?我也想拆开加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热风枪吹的?我也想拆开加减线圈。

用的加热台

网友L:
水煮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水煮安全,,,,,

水煮:
是不是从冷水一直煮到水开?
还是水开了才放进去?大约要煮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水煮:
是不是从冷水一直煮到水开?
还是水开了才放进去?大约要煮多久?

冷热水无所谓,保证变压器在沸水里煮15分钟就差不多了。趁热拿出来,戴隔热手套掰磁芯,很容易就能掰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5V2A,小电钻只需要12V1A。火牛太重了快1公斤了。

5V2AD的电源只有10W输出,12V1A功率是12W所以功率达不到。也就是说电流达不到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热水无所谓,保证变压器在沸水里煮15分钟就差不多了。趁热拿出来,戴隔热手套掰磁芯,很容易就能掰开 ...

谢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