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一个问题是否可行

楼主(2017-12-29):
请问大神一个问题是否可行。大众车机一台,我把CD已经拆掉,我还想精简一点,去掉前面面板按键和屏幕,让它只有功放功能。问题来了,如何直接将音频接口直接焊接在这块主板上

大众车机主板

大众车机主板

不想要这个面板

不想要这个面板

网友A:
这类机器功放芯片一般都是7388属于电子音量控制要找到译码器的输入端子,这个一般都是有CPU控制具体还是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机器功放芯片一般都是7388属于电子音量控制要找到译码器的输入端子,这个一般都是有CPU控制具体还是百 ...

谢谢

网友A:
这类车机都有AUX输入,可以直接到CD等音源上面,但是前提是你要转换到AUX状态!他还有一个可恶的毛病就是通电一小时胡自动断电,可以用模拟电脑CPU继电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车机都有AUX输入,可以直接到CD等音源上面,但是前提是你要转换到AUX状态!他还有一个可恶的毛病就是通 ...

CD机给我拆下来了,一小时断电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想把它变成轻便的功放,接手机播放就好,可惜是电子小白

网友B:
支持折腾还不如直接来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还不如直接来个功放

不缺功放,这个是闲置的东西,就想看能不能改

网友C:
近日查资料表明,如果和某些四声道的功放差不多的话,理论上12伏供电的车机功放不接成BTL模式的话THD会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日查资料表明,如果和某些四声道的功放差不多的话,理论上12伏供电的车机功放不接成BTL模式的话THD会较大 ...

小白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车机都有AUX输入,可以直接到CD等音源上面,但是前提是你要转换到AUX状态!他还有一个可恶的毛病就是通 ...

这个一小时液关机好解决.

网友D:
把功放部分锯下来,重新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功放部分锯下来,重新接线.

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锯,只要找到功放的IC,直接将音频信号送进其输入端口,保留耦合电容就可。另外还要把控制端(如果有 ...

这控制端不是太好找,锯下来,就因这个,好处还有体积小,应用灵活.没有额外耗电

网友:
其实我觉得车机的面板和操作感觉还挺好看的,你这样锯掉有点可惜了。私人很想买个便宜的车机。卡罗拉那种4X35W还是45W的大功率输出的,但是外观又比较喜欢逸致的,但是据说凯美瑞的音质较好。难以抉择的问题,最困扰是电源比车机还贵

网友:
对于这种玩法我表示很费解,想吃猪头肉非要把自己家的猪杀掉,留下猪头其余部分扔掉?

网友F:
很好解决,我弄过,四个输入端都有贴片电容,把前面电路划断然后接线,还有一个待机脚,10K电阻接正极就可以,当然得把前面控制电路划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解决,我弄过,四个输入端都有贴片电容,把前面电路划断然后接线,还有一个待机脚,10K电阻接正极就可 ...

小白表示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