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47表调整问题

楼主(2017-12-29):
我有几个MF47表,有南京电表厂的,有天宇的。电压电阻基本都不是很准,各档位都偏差一点点。50微安的电流档可以通过调磁短路铁来调整,直流电压档和电阻档怎么调整呢?直流电压档可以把哪个电阻换成可调电位器来调整?

网友A:
外磁MF47表头磁铁磁性减弱,无法调整归零,这是该表的通病。

网友:
指针表线性不太好,有些点位调准了,但其它点位就不一定准。用指针表的人胸怀要大度,千万不要用分秒不差的心态去看指针表。

网友:
天宇的表可谓是炮灰中炮灰,垃圾中的垃圾,我有块47f,再生塑料壳,不用说摔,稍一用力,都能掰坏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磁MF47表头磁铁磁性减弱,无法调整归零,这是该表的通病。

现在的问题不是磁性减弱造成指针偏左,是电流档是准的,电压和电阻偏右,通过调短路铁片可以调准,但是电流就偏小了,从理论上也是不对的。我想知道把哪个电阻换成可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是磁性减弱造成指针偏左,是电流档是准的,电压和电阻偏右,通过调短路铁片可以调准,但是电 ...

一般调整指针表只要表头灵敏度符合要求,就不该用调整磁场强弱的方法,线路上有可调电位器用于调整的。先调整电流档,而后是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最后是电阻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调整指针表只要表头灵敏度符合要求,就不该用调整磁场强弱的方法,线路上有可调电位器用于调整的。先 ...

现在产的47表已经把电位器都简化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产的47表已经把电位器都简化掉了

如果需要调整,根据情况只有自己加入调整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调整,根据情况只有自己加入调整电位器。

是的,石实如此

网友:
能调磁短路铁的都是外磁表,印象中外磁表有调直流电压档的微调电阻,表头的上就是。不知LZ的表是啥样的,最好能上个图才说得清楚。

网友D:
我的47金川90年的表,X1调零后放开表笔再短接表笔有时归零有时不归零,能差1-2个格,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7金川90年的表,X1调零后放开表笔再短接表笔有时归零有时不归零,能差1-2个格,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师 ...

电池供电不足或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D:
我想可能性不大,明天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可能性不大,明天试一下。谢谢

顺便检查一下表笔插口是否松动。

网友(2018-07-20):
指针是不是都会差一点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