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磁带机 实用版

楼主(2017-12-29):
时隔一年多,再次实验电子管磁带播放机。由于没有找到具体的相关资料,只能尝试性的开展试验了。这次实验采用低压直流供电,24-36V  使用6N11电子管,3级放大+阴极输出。双声道,每一声道2个电子管。方案已经存于脑中,那就开始吧。。。。。。后面会陆续上传一些图片及视频。

第一步仍然是考虑底台零件布置和制作。

精确开孔,误差:沉孔小于0.2mm  通孔小于0.5mm   方孔小于0.5mm

所有钻孔和攻丝都是手工进行,划痕较多,所以还要经过打磨、抛光程序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先用旧机芯做实验,最后安装这个新的。

供电分配,灯丝、电机、指示灯

开始第一级放大实验

第二级放大实验

接上磁头,用350欧耳机试听。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这一步有个实验视频,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通过实验得知这个方案是可行的,虽然有一些音频处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还是先把放大部分完成再说

机芯正式安装到位,连接好磁头、电机、行程开关连线。

这个是状态指示灯,电机运转绿灯,电机停止红灯。

下面几张图片是安装调试进行中。先后调整元件参数反复试听对比,看起来有些凌乱。

这个机器装响很简单,但是要响得好听就不容易了。磁头拾取的音频直接放大送入扬声器那声音相当的难听,感觉非常的苍白。必须通过一个均衡网络来让音质还原,难点就在于此,没有现成的参数,又不会计算,那就只有做实验,一直到音质满意为止。

完工后的图片:

本机视频已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2个问题:
1。电路图中的高频衰减(蓝色方框)里的电路是啥样的?
2。更换不同电子管后(6n1、6n2 ...

蓝色方框内就是一个单纯的高频衰减,我现在还没有太好的方法,暂时用了个最简单的方式,下图即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也请推荐我一下。

下面那个电阻8.2K

前面的3级放大,我对屏极电阻,阴极电阻做过调整对比,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最后阴极输出的阴极电阻原本是用到2.4K的,接功放很好,但是我又追加了一个耳机插孔,为了让低阻耳机也能使用才降到现在的680欧,此时输出电容1.5UF感觉最佳。

以上是实验结果,有不正确的地方请给予指教。

楼主:
试机视频  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播放结束自动停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手艺不错,我打的孔都是变形的。工具也很齐全

网友B:
神技能 估计是 70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技能 估计是 70后

1972的

网友:
玩的是情怀啊

楼主:
说的太对了,我是一次偶然看到梁宏达的一期节目《磁带里闪亮的日子》,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所以又有了玩磁带的念头。如果是磁带+电子管,就更有一番味道了。

网友:
这么漂亮   你竟然有脸说凌乱????      真不要脸

眼馋   我也想弄一个。    有点磁带情节...

网友C:
不能弄成而层吗?这样不好看又让磁带粘灰,对磁头也不好,又靠近电子管温度也高,把机芯装在下面不是更好?

楼主:
虽然是低压供电,但是可以用和6N1管脚一致其他电子管。从效果来说,首选是6N11,其次是6N1、6N6、6N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弄成而层吗?这样不好看又让磁带粘灰,对磁头也不好,又靠近电子管温度也高,把机芯装在下面不是更好?

电子管温度不高,相隔磁头的距离已经足够,这个可以忽略。另外磁带外露能让我实实在在的看到是磁带,会转的磁带。

网友D:
磁头信号太小了,这个要出声放大倍数是多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头信号太小了,这个要出声放大倍数是多少哦?

1个+半个6N11就轻松驱这个耳机了。放大不是问题,真正麻烦的是音频处理。而且电子管还是低电压工作。磁头阻抗大约是220欧的。

电子管的放大能力母庸质疑。请看这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供电用成品电源适配器,36V  2A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是高手。楼主是不是可以借用卡座的机械部份来制作一台。这样更完美了。

网友:
一年前曾经想法是磁带和电子管联合体!但没有资料参数而未能实施方案!若是我在恭贺您做得到成功!

网友:
这个机芯在上面不太好看

网友E:
好的很,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我想把这个做成真的开盘形式的机芯,初步考虑用皮带把卷带轮的动力引导到另一个开放的卷带轮上,用带芯直接上带。

网友:
做得好,创意好,手工也好,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用成品电源适配器,36V  2A

舌簧耳机灵敏度高。舌簧喇叭放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工艺超级棒。用直流电池管做,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又见缓冲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艺超级棒。用直流电池管做,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用直流管的话一个声道得用到4-5只,用管数量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很,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我想把这个做成真的开盘形式的机芯,初步考虑用皮带把卷带轮的动力引导到另一 ...

想法不错,更有难度的玩法。

楼主:
电路图刚刚理好,先帖磁头放大实验图。仅供实验。

更正一下   图中R4改为47K

楼主:
刚刚整理好的电路图,欢迎各位老师加以完善或修改。

楼主:
几种电子管用于此处的对比情况:

6N11              增益够,受外界干扰极小,可以不用屏蔽。

6N1 ( 开屏)   增益够,受外界干扰较大,需要屏蔽,音质优于6N11

6N1(闭屏)   增益明显不够,音量只有开屏管的三分之一,

6N2               需要在此基础上提高10V电压,才能接近6N1的效果,受外界影响大需要屏蔽。 有明显微音效应。

6N6               增益次于6N1开屏管,音质是最好听的一种,受外界影响稍大于6N11,建议屏蔽。

楼主:
关于底噪: 实验过程中用到一个比价简单的方法来判断2种不同的底噪。

1   放大电路产生的噪声,即在不运转磁带的情况下的噪声,这个与电路设计和安装工艺有直接的联系,在满足耐压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体积小的元器件,无需单点接地,就近接地最好。我的实验结果是不运转磁带,音量调到最大,耳朵帖近扬声器,能感觉到很小一点噪声,已经满意。

2   磁带底噪,这个是磁带质量问题,运转空白磁带便知,音量开最大,即能听到。 另外就是和录音质量也有较大关系。

网友:
  这个厉害了手艺精湛,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我的电子管收音、功放起蒙老师回归了!!
缓冲大师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G:
这机子可以修好不?大师。。。会转,但是没有声音。。。

网友H:
楼主的手艺相当了得!

网友I:
引用 楼主:
1972的

对比过晶体管的卡座吗,音质有明显的提升吗

网友J:
看视频了,做的真好,只有羡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可以修好不?大师。。。会转,但是没有声音。。。

这个高级,东洋人在磁带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至于维修我就是外行了,看看其他坛友是否能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比过晶体管的卡座吗,音质有明显的提升吗

我有台TEAC专业卡座,比不了! 但是比起一般收录机的声音就耐听很多。视频里那个其实是很差的磁带,录音电平稍高点就磁饱和。只是为了好看才用它来录视频,用现在人的话来说是装B  。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视频了,做的真好,只有羡慕了。

谢谢!  就是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手艺相当了得!

老朋友夸奖了

网友K:
同为70后,楼主咋有那么多时间搞低矮歪创新呢?俺只能鼓捣些简单的老电路

网友:
在老哥手里,都成艺术品了。

网友A:
请教2个问题:
1。电路图中的高频衰减(蓝色方框)里的电路是啥样的?
2。更换不同电子管后(6n1、6n2、6n6、)电路元件参数应做哪些变更?

谢谢!

网友:
这个厉害,做工、技术都很好。

网友:
神技能,近期的上乘之作。就是磁带使用起来会不会太吃吐了,要是做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罩就好了,离电子管近会不会有受热的影响啊。

网友:
又见正在缓冲出新作品!玩了两年的胆机,该做的机子都做了!现在又回过头来准备做FM脉冲计数接收机!以了心愿!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这装备太牛了,楼主的手艺更牛,膜拜啊。

楼主:
感谢各的支持和鼓励,祝各位新年好!

网友:
裸体的很漂亮,赞好手艺。

网友:
80年代当地五交化公司处理一台正常的电子管盘式磁带机,售价90元,卖了一年多才出手。

网友:
膜拜楼主!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 机器搞到更高层次!!!

网友:
老师您终于又出现了。而且一来就带来高品质的作品。您的手工真是太好了。真是开眼了。

网友:
这倒是一种尝试。俺在坛里买过一台是日本的全电子管的.....后又转给他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为70后,楼主咋有那么多时间搞低矮歪创新呢?俺只能鼓捣些简单的老电路

貌似磁带放音机也是老电路的组合,你搞得出电视搞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容易。。。只要弄清楚各部分电路的原理即可,不过这台机器的设计和手工真是没说的。。

网友:
这个电路能用于黑胶唱机唱针放大吗?

网友L:
请问这个录音机机芯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好手艺,工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个录音机机芯哪里有卖的啊?

买个车机回来拆,经济实惠,单买就贵了。

网友:
求歌名~~~~觉得挺好听

网友:
然后不试试6N3这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