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唱戏机维修,充电输入部分烧坏

楼主(2017-12-29):
一个9v的唱戏机,充电的时候用错了12v的电源,导致充电口附近两个电阻烧毁,各位坛友给看看是多大的电阻,或者用社么型号的代替

网友A:
原机用的什么电池,如果是锂电池,这两个应该就是保险电阻,比如两个1欧,或者两个0.5欧并联。如果是其他的电池,这两个电阻也可能是起到限流的作用阻值要根据电池容量推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戏机的电源插口是外正内负吧?你的12V电源是正常的外负内正,所以电压通过防反接二极管直接短路烧毁保险 ...

机器买了坛友的没有充电器,我就用的路由器的充电的,一直很好,突然有一天拿错了电源,拿了一个12v就插上了,结果就充不进电了,也显示充电,指示灯也亮,我觉得是肯定烧了东西,今天晚上拆开一看果然, 里面用的是两节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用的什么电池,如果是锂电池,这两个应该就是保险电阻,比如两个1欧,或者两个0.5欧并联。如果是其他的 ...

是两节18650电池

网友:
弄不清千万不要贸然乱用充电器。

网友:
唱戏机的电源多数是5V的,你用12V的

网友:
这是保险电阻0Ω,用细毛线连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第二图,肯定是外正内负,你看一下用错的电源是不是我在2楼说的这种~~

的确是,我把二极管倒过来应该可以,现在插上9v电源指示灯亮,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这个是防反接二极管,你倒过来干什么?你想人为的制造故障?

以前一直用内正外付的充电器充的,后来换了12v才烧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源适配器极性反了,引起烧件,9V供电就是就是用12V也不会烧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