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热水器循环系统的完美构想

楼主(2017-12-30):
       为了节约用水用气,网上找了很多的热水器远端循环系统方案,包括成品,我觉得仍然不够完美,如图所示:网上的方案都是热水循环到A点,通过延时到B点热水流出出远端龙头,用水关闭后仍然有大量热水余留在热水器包括AB段的管内,控制也不准确,现在我做如下改进,说明下远端龙头的用水工作过程:
       1,在远端龙头附近(一般是浴室内)安装个低压按钮开关,(为了安全,必须是低压的,比如5V),工作过程如下,打开远端龙头。按下电子开关按钮,循环水泵通过继电器开始工作,热水器内部的水压力开关闭合,热水器开始燃烧。当热水到达B点附近的温度传感器时,电磁阀打开,龙头流出热水。同时循环水泵关闭。E点冷水进入保持水压,热水器继续工作。同时有单向阀控制,CD管内的水只能ABCD方向流动,冷水不可能由C点流向龙头。
      2,中途暂停用水,关闭远端龙头,热水器熄火,再用水打开龙头,热水器又点燃。
      3,要停止用水前再次按下控制按钮,通过逻辑电路控制热水器的点火器断电熄火,E点进入的冷水推动剩余热水继续朝B点方向流动。当冷水到达B点附近的温度传感器时,电磁阀关闭,用水结束。
     整个远端用水过程几乎不用放掉多余冷水,也不会存在用水结束后烧热的水还剩余在管道内,最大限度的节约了水和燃气。近端龙头离热水器很近,使用时不影响该系统。控制用简单的LM339可以实现,电路如图。电源准备采用电脑的ATX电源,5V取自ATX的待机电源电压,水泵继电器用12V,电磁阀直接用12V的。需用到12V时,ATX主电源才启动。整个工作过程水泵只工作几分钟。而电源平时也就是ATX内的5V待机电源工作,功耗极低。
      还有在220V水泵和ATX电源进线侧,必须要安装漏电保护器,还要做好接地保护。

补充内容 (2017-12-30 16:03):
为了安全,进入远端浴室的电压为待机电压DC5V和电磁阀用的DC12V,AC220V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器,再通过继电器进入水泵。

网友A:
综合布线困难,电磁阀安装也是多费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布线困难,电磁阀安装也是多费工时。

有专用的DN15电磁阀和上在三通上的温控TNC感应头,内丝口的,上在管件上就行,很简单,只是走线管要麻烦点,我的厕所较远,决定要安装这个系统。不过要先做出来测试好。

网友B:
搜一搜有个叫空气能系统好像有类似循环,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搜有个叫空气能系统好像有类似循环,参考看看

我这个自己做成本很低,就买个循环水泵,一个电磁阀,一个三通温控传感器,一个单向阀,加上常用管件就搞定。其他的要不就价钱高,要不就功能不理想。

网友C:
还是增加水箱,回水装置及回水泵,定时运行,燃气自动运行,负责烧热水箱的水
这样,开水龙头就有热水
不用等
如果是洗手,和普通生活用水,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这样,只是解决洗澡,还行,洗手,厨房,要等,就比较麻烦

网友:
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
太阳能,暖气加热,燃气,如果三种热源能综合控制加热水箱里的水

网友D:
要加排一个水管,要改燃气热水器,每次开关水笼头还要同时按钮,出热水还要等,不值得。

网友:
实用性不大

网友:
这个如果商业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几件距离比较近情况下。

网友E:
燃气热水器的水温不稳定,我是在燃气热水器后边又加了个电热水器
你的方法可行,只要提高可靠性,降低故障率就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排一个水管,要改燃气热水器,每次开关水笼头还要同时按钮,出热水还要等,不值得。

水龙头可以一直开着,不用关,暂时不用水只管关龙头不用按按钮,停止用水才按。热水器不用大改,只把电池供电改成我电路供电就行了,远端出热水都要等的。貌似还没有其他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热水器的水温不稳定,我是在燃气热水器后边又加了个电热水器
你的方法可行,只要提高可靠性,降低故障 ...

可能你的气压不太稳定,我的水温没问题,稳定的,只要买好点的配件,稳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排一个水管,要改燃气热水器,每次开关水笼头还要同时按钮,出热水还要等,不值得。

如果你的浴室离热水器10多米远,长期使用你就知道值得不值得了 ,当然你不在乎多用水和多用燃气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增加水箱,回水装置及回水泵,定时运行,燃气自动运行,负责烧热水箱的水
这样,开水龙头就有热水
不 ...

我的设想是解决远端用水节能问题,如果加水箱,每次多余的热水就冷了,浪费了燃气。而一般洗碗等龙头离热水器近,不用这个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想是解决远端用水节能问题,如果加水箱,每次多余的热水就冷了,浪费了燃气。而一般洗碗等龙头离热 ...

加水箱,加回水装置就可以了
因为有水箱,回水装置不必每次都启动热水器

网友:
太复杂 了,

网友F:
我家万和燃气热水器,没有怎么用,经常打不着火,显示E9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万和燃气热水器,没有怎么用,经常打不着火,显示E9错误

打不着火是热水器问题,找个人检查一下,看电池有电没有,热水器皮碗破了没有

网友:
很好的构思,就是每次用水都有一个等的时间,有点不方便。

网友G:
思路不错,搞起来好难

网友H:
哈哈,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想做,还没去做。和你的不一样。但是差不多。加我QQ或是微信交流呀。 微信15954308333  QQ79532478 一起做一个出来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还是增加水箱,回水装置及回水泵,定时运行,燃气自动运行,负责烧热水箱的水
这样,开水龙头就有热水
不 ...

和我的想法一样,我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淘宝上没有产品。可以做一个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思路不错,搞起来好难

除了要多安装一根管子和一组控制线,其他都不难,配件都有买的,而且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想做,还没去做。和你的不一样。但是差不多。加我QQ或是微信交流呀。 微信1 ...

可以在就在这里交流,看看你的方案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增加水箱,回水装置及回水泵,定时运行,燃气自动运行,负责烧热水箱的水
这样,开水龙头就有热水
不 ...

如果把水烧热在水箱中,每次要恰好用完水箱中的水,不然热水就冷了,不能做大限度节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水烧热在水箱中,每次要恰好用完水箱中的水,不然热水就冷了,不能做大限度节能

热水在水箱里,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只要水箱保温做的比较好,能源浪费不了多少的
现在的电热水,里边用到保温水箱,不同品牌的保温效果不一样,况且他是到95度的
热损耗更大
空气能热水器,也是用水箱的,设计温度在55-65度之间,同样也是保温水箱
其实,只要保温做的好,热损失不大的
增加回水管道的话,一般来说,最好用水箱,不然,燃气热水器会经常启动的
至于节能方面,我觉得,可以采用多热源的方法
比如,可以采用太阳能,冬天,可以采用集中供暖,然后配合自动燃气,或者空气能,这样综合应用,
节能效果才能更好

现在酒店很多都用太阳能配合自动燃气热水器,或配合空气能使用热水
因为太阳能加自动燃气热水器(用的是带联动的工程机,比如能率的)这样使用,用天然气,成本低,符合国家规划,并且不是锅炉
不需要办理高压锅炉证,也不用年检,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和我的想法一样,我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淘宝上没有产品。可以做一个出来的。

可以整理整理思路,可以考虑做做看看啊
这个应该不复杂,控制几个温度探头,在控制几个电磁阀,再有个水位开关,控制个循环泵,应该就可以了
硬件不复杂,软件逻辑关系也不算强,
用51单片机就能搞定
我只是想了想,逻辑思路还没有搞出来
如果有人看中这个方案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起搞搞玩啊
可以搞个开源项目,哈哈
以后还可以增加,预约,自动依据用水量来节能,手机显示控制等智能方案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整理整理思路,可以考虑做做看看啊
这个应该不复杂,控制几个温度探头,在控制几个电磁阀,再有个水 ...

支持+1

网友H:
不用考虑了。人家已经有人申请专利了。

种带微循环水路的燃气热水器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一种热水器,具体的讲是涉及一种带有微循环水路的燃气热水器。
背景技术
现有燃气快速热水器主要为一个进水口和出水口,冷水从进水口经过热交换器从热水口流出,从而完成加热过程,用户每次使用时均需要经历放掉较多冷水,造成用户等待热水时间较长且浪费水;而有带恒温舱的燃气热水器存在用户使用过程中中和效果不理想,温水段时间较长,冬季大部分情况下温水远低于设计温度值,导致用户无法使用,与普通机型相比恒温舱功能不明显;
普通燃气热水器防冻方式主要采用电加热防冻,不安全且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鉴于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带有微循环水路的燃气热水器,具有结构简单,具有自动控制,热水速度快,出水温度恒温及防冻效果好的特点。
一种带微循环水路的燃气快速热水器,包括换热器和恒温舱,以及设置在热水器内的控制器,还有与换热器连接的进水管和连接在恒温舱的出水管,所述恒温舱连接在换热器的水流方向的下游,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恒温舱与进水管之间还设置有微循环旁通道,在所述微循环旁通道上设置有单向阀及循环循环泵,所述水泵的控制开关与所述控制器连接,在所述恒温舱上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与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在所述进水管路上设置有水流量控制阀,所述水流量控制阀与所述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所述单向阀为预应力机械阀。
进一步: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恒温舱外壁且位于恒温舱保温材料内侧。
进一步:所述单向阀与循环泵分开单独设置或者单向阀与循环泵一体制成。
进一步: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恒温舱内部,在所述恒温舱壁上开设有孔,温度传感器通过孔位于恒温舱内壁,在温度传感器与孔壁之间设置有密封设备。
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加入微循环旁通道,提高恒温舱有效利用热量,减少点火冷水量,从而提高恒温舱的中和效果,提高用户的洗浴舒适度。
同时通过微循环旁通道,在冬季需要防冻的地区,启动微循环功能,整机内循环燃烧,从而达到防冻效果。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发明带微循环水路的热水器的原理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带微循环水路的热水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一种带微循环水路的燃气快速热水器,包括换热器1和恒温舱2,以及设置在热水器内的控制器8,还有与换热器连接的进水管6和连接在恒温舱的出水管4,所述恒温舱连接在换热器的水流方向的下游,在所述恒温舱与进水管之间还设置有微循环旁通道9,在所述微循环旁通道上设置有单向阀3及循环泵7,所述水泵的控制开关与所述控制器连接,在所述恒温舱上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图中没有画出)与控制器连接,恒温舱内的水温为可调状态,根据需要调节不同的水温而达到恒温的目的,同时水温也可以对温度传感器进行调节,从而达到控制器控制的目的。本发明通过在现有热水器恒温舱出水口与进水口之间设置微循环旁通道,当在恒温舱内的水温下降后通过温度传感器将情况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将控制水泵开关,启动水泵工作,同时启动热水器点火燃气开始加热,图中5为燃气供应管,将恒温舱内的水泵向换热器加温,加热后的水流向恒温舱内,当温度达到预先设置的温度的时候,控制器控制泵开关,泵停止工作,燃气点火熄灭。周而复始的如此,保证恒温舱内的水温始终处于设定的水温,能够保证在需要洗浴的时候快速出热水,保证了恒温舱的中和恒温效果,节约了水资源的同时也提高了洗浴的舒适性和提高了恒温舱有效利用热量。本发明不但提高了恒温舱的有效利用热量,用水间隙,恒温舱水温可以依据情况进行调节;还可以有效减少整机每次点火燃烧时的冷水量,保证恒温舱的中和恒温效果;通过微循环技术,在冬季需要防冻的地区,启动微循环防冻技术,提高防冻效果,节约燃气。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在所述进水管路上设置有水流量控制阀10,所述水流量控制阀与所述控制器连接。通过在进水管上设置水流量控制阀,在对通过换热器的水的水温无法达到恒温舱内的水温的时候,温度传感器会将水温传递到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水流量控制阀进行水量调节从而保证恒温舱内水温要求。水流量控制阀包括有电磁阀或者其它具有记忆功能的调节阀,达到自动控制水流量的目的。
本实施例中,所述单向阀3为预应力机械阀。通过设置预应力机械阀,可以在没有水循环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单向阀关闭的目的,当循环泵开启,受循环泵吸力单向阀打开,达到水循环的目的,该结构简单实用。
本实施例中,单向阀与循环泵可以分开单独设置,即单向阀和循环泵设置在微循环旁通道上,循环泵设置在进水管与微循环旁通道连接处的上端;另外也可以将单向阀与循环泵一体制成。单独设置分开控制,一体制成在控制安装上要简单方便。
本发明在整机内部新增一个旁通道,连接整机恒温舱与进水口,在该旁通道上增加一个防倒流单向阀,使微循环水流方向同洗浴进水方向,在该旁通道上增加一水泵实现该旁通水路的微循环,热水器依据该循环中的水流和温度进行自动加热,直至目标温度热水器停止工作。
本实施例中,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恒温舱外壁且位于恒温舱保温材料内侧。将温度传感器位于恒温舱外壁,可以使得测得温度比较精确,而将温度信号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水泵工作也比较精确。
本实施例中: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恒温舱内部,在所述恒温舱壁上开设有孔,温度传感器通过孔位于恒温舱内壁,在温度传感器与孔壁之间设置有密封设备,温度传感器通过支架或者螺钉固定在恒温舱内壁上。通过将温度传感器直接放置在恒温舱内,可以直接测得水温,测量更加精确,从而更加能够保证恒温舱内的水温使其充分控制在设定的温度,更加有利于洗浴的舒适性。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考虑了。人家已经有人申请专利了。

循环热水器解决了热水器出水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长管路内的冷水问题

网友:
操作是不是麻烦了一些

网友:
在200几年,某学校住校部,学生宿舍,不管是第几层楼,看到用热水是即用即出的(学生打卡计费,不出热水要骂娘的)。
热水是用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能电热水器辅助加热的,装在楼顶,有热泵循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循环热水器解决了热水器出水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长管路内的冷水问题

可以的。必须加热水储水罐。否则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不错,一般人的用不上

楼主(2018-02-09):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必须加热水储水罐。否则是解决不了的。

大批量的用热水(比如学校)可以储水罐方案,家庭用热水储水罐有缺陷,比如用不完的热水在储水罐中慢慢冷却,也会造成能源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批量的用热水(比如学校)可以储水罐方案,家庭用热水储水罐有缺陷,比如用不完的热水在储水罐中慢慢冷 ...

是的。但是以现有技术还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其实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当设置到达一定温度时,可以放出来重新烧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I:
CD的水能回到热水器里吗?

水泵工作时,CD中的水是通过循环水泵流回热水器的,水泵停止后CD中的水就不再流动,下次启动又流回热水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泵工作时,CD中的水是通过循环水泵流回热水器的,水泵停止后CD中的水就不再流动,下次启动又流回热水器 ...

动手了吗?
我也想做一下。一直没行动。也有几个问题没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手了吗?
我也想做一下。一直没行动。也有几个问题没找到答案

过了3月才有时间做,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