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RXD-C3组合音响 人为导致的故障

楼主(2017-12-30):
建伍RXD-C3组合音响 打开清理灰尘 之后装机竟然频谱显示漫灌 也就是不能随音量闪耀 DEMO演示正常 另外搜索自动电台 需要一下一下按动 可以收到电台  长按无效 出现这两个情况 不知是设置不对 还是清灰时哪里不慎断路 用放大镜找了几遍也没查到
哪位师傅指教一下 该机怎样存台 以及上述情况该如何处置 谢谢!
下面是正常频谱显示图
下面是频谱漫灌图 从两图看 显示内容少了AUTO自动 关键不知怎么设置 也不排除按键漏电

网友(2024-10-21):
长按STOP健,即可实现自动搜台和手动搜台转换

网友(2017-12-30):
有可能是静电导致程序乱掉

网友A:
彻底放电试试 拆下控制部分然后所有电解电容器对地放电 试一下 应该好使  以前修过几个索尼卡座也是程序紊乱 用这种方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放电试试 拆下控制部分然后所有电解电容器对地放电 试一下 应该好使  以前修过几个索尼卡座也是程序紊 ...

谢谢您的回复 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