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以CD40110为核心的低频频率计

楼主(2017-12-31):
设计这个频率计纯粹就是玩的,发来这里凑个热闹,还没有制作,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讨论,激发出成本更低精度更高的方案,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再弄个占空比测量就更好了,此方案属于性价比极低的类型,固定门时间1s,精度也一般,全部采用CD系列芯片,电源范围5~15V,元件还算常见,有心思画PCB的可以提供AD16原理图,手上若有这些芯片的可以帮我先试试水
门控信号的产生
用CD4060配合32.768K晶振产生时基,经过CD4060的4096分频得到8Hz信号,再把这个输入到CD4029这个十进制计数器中,Q4端得到1s低电平,0.2s高电平,将这0.2s的高电平输入到个位上CD40110的“TOGGLE EN”端,由数据表可知,此时计数器停止
寄存器锁存信号
LE为高电平时,寄存器锁存,数码管显示为寄存器值,Q1进行非运算后,再和Q4相与,此时脉冲只剩下第1.0s到第1.1s这0.1s宽度,再和8Hz信号进行与非运算,产生一个开始于1.0s,宽度为0.625的负脉冲,锁存器清零,第1.0625s时锁存器存得前1s内计数器的数值。
寄存器清零信号的产生
Q4与Q1进行与运算,此时脉冲只剩下第1.1s和第1.2s这0.1s的宽度,再和8Hz信号相与,此时清零脉冲为正,始于1.1s,宽度为0.625s
流程为0~1s内计数,1.0s时计数停止,经过门电路短暂的延迟的时间后,寄存器刷新,1.0625s后寄存器锁存完成,1.1s后计数器清零占用0.625s,1.2s后再次开始下一次计数
死区时间预留较长,远远远大于CD系列延迟时间,避免了竞争冒险现象,电路图

楼主:
都没有人感兴趣的吗

网友A:
基准都没有谈啥“高精度”……
好歹要放一个恒温晶振,标定一下更好。
另外最好用74系列,普通HC的就行。CD系列驱动弱漂移大,脉冲计数没什么关系,做闸门就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都没有谈啥“高精度”……
好歹要放一个恒温晶振,标定一下更好。
另外最好用74系列,普通HC的就行 ...

全文就没要求精度 ,这个不是拿来做精准测量的,只是作为一个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附件准备的,性能要求不高,成本要低,电路尽量要简单,所以才用固定门时间,32768晶振可以用二进制计数器分频,减少分频芯片使用数量

网友B:
作为一个方案,语言描述有时会词不达意,因此最好先用方框图描出逻辑流程作为概要设计,明确各接口的作用和电平的规定,这才谈得上做电路的详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方案,语言描述有时会词不达意,因此最好先用方框图描出逻辑流程作为概要设计,明确各接口的作用和 ...

谢谢关注,既然有人看,我回去再接着往后弄弄

网友:
继续、继续,发挥DIY精神,向高难度出发。

楼主:
为方便理解,上时序图,Q1~Q4为CD4029输出端,CLK为CD4060振荡分频后的8HZ信号,后附部分电路图,周期测量门控信号还在构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