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交易帖如何重新编辑啊?

楼主(2017-12-31):
请教各位,交易帖如何重新编辑啊?第一次发交易帖,有点小问题,要编辑一下,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
帖子的下方有编辑选项,点击编辑后重新提交就行了。

网友:
不过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10分钟后就不能编辑只可以补充了。

网友:
交易帖的编辑可能会受到限制,或者可编辑时间有所限制,不然进行交易了的帖子擅自编辑改动了,会对交易有影响。

楼主:
谢谢,已修改成功

网友:
编辑也有时间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