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吃功率怎么整

楼主(2017-12-31):
汽车喇叭2分频器,接了这个分频器中低音无力感觉分频器严重损耗了功率。2分频喇叭,中低音4欧高音是6欧的   参数写50瓦功率灵敏度88,我用90瓦的额定功率功放还是带不动中低音,没的发挥 音量很小。
怎么才能不让分频器不吃功率,让中低音发挥出来。
高音这里接了3个不同容量的电阻跳线调节高音+-音量用的,
上面分频器 我不接高音的情况下 电阻都是空旋状态 这样子会影响中低音的功率吗?

网友A:
自身的功率小  喇叭瓦数小或者灵敏度低   分频点没有调整好  分频只是分出不同频段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身的功率小  喇叭瓦数小或者灵敏度低   分频点没有调整好  分频只是分出不同频段的声音

分频器是和这个喇叭配套的,一起买来

网友B:
这三个高音输出端应该不是调音量的,是用耒给你调试用那个出口更合适配置你的车箱的声效。

网友C:
可能是电阻,我记得电阻是用来控制大小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阻,我记得电阻是用来控制大小声的

不是这样的,高音回路串入不同阻值会改变分频点的。

网友:
串入不同的电阻,可调节,改变高音喇叭承受的功率.在不接的情况是不会吃功率的.还是在别的方面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高音输出端应该不是调音量的,是用耒给你调试用那个出口更合适配置你的车箱的声效。

高音接线上写+2db  0db -2db我接在0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音接线上写+2db  0db -2db我接在0这里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误导了你,因为高音喇叭分频点往低频段下替所承变越多音频所以声音感觉大了。

网友:
串接的电阻是调整高音灵敏度的,为了不同的灵敏度高音跟中低音喇叭匹配,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只要是串接了电阻都应该是衰减,应该不存在什么+2db 0db 的情况。

网友:
车用分频器

网友:
RLC对音频功率消耗是有的,都不是理想器件,都有自身损耗,包括线圈的铜阻。。

网友:
    这个分频器的分频点在2kz以下,人耳在敏感的频率是1kz左右,所以不接高音的话响度会降低很多的,并且要求高音喇叭的素质很高,能够播放1kz以上的中高音,功放的输出功率达到标准。
    不是随便找个高音、低音喇叭,分频器、功放就可以出好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