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几个袖珍收音机

楼主(2017-12-31):
   今日,买了几个袖珍收音机,有爱华机,德生的102和安建的一个小机器,这仨机器的特点是:用一节7号电池供电,两波段、立体声、重低音、详细的见图,简单使用了一下,还是爱华的机器好一点,无论灵敏度、选择性都不错,底噪比国产的小许多,国产的机器做工还是不行,底噪略大,这里不谈音质,因为个人喜好不同。国产的机器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这种袖珍机可变不耐操,玩过德生/SONY/乐信等多台。没多久都喀拉喀拉响,几乎都是薄膜磨破定动片短路,连修的价值都没有。。

网友:
小巧的收音机

网友:
还是进口的看着精致效果好。

网友:
我有个德生的102机子,最不喜欢的就是调谐手感,又涩又紧,太难调了。

网友:
袖珍机灵敏度都不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的机器也不错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鬼子的机子给人感觉做工不错,个人感觉是元件多吧,各种贴片,当然,实际应该也是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的机器也不错

这个好象应该有个3v的纽扣电池。还有太阳能充电板吧

网友:
感觉以前的日本机器都是人工焊接的,包括老建武45at对讲机,经典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