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的误差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7-12-31):
请教各位:万用表的误差是怎么定义的?2.5级、4.0级是什么意思?电阻档怎么表示误差?请行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指针万用表的误差一般是满量程误差,也就是说当前量程是10V,精度2.5级,即误差是10V×2.5%=0.25V,那么在这个量程下测量的所有数据都是±0.25V精度的。所以指针仪表要尽可能使用让指针指在2/3位置以上处的量程。

网友:
指针式的还好理解,数字式的一直也没弄明白。什么有效数字啥的。:
这个是百分比吧?所以测量时别把表针撞了尽量用低档。

网友:
2.5、4等应该都是指误差的百分比。

网友B:
这是精度,例如:2.5,就是精确度是%2.5,你输和标准10伏电压时,它可能显示是9.75-10.25之间,就算达标,不一定显示10伏。4.0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精度,例如:2.5,就是精确度是%2.5,你输和标准10伏电压时,它可能显示是9.75-10.25之间,就算达标, ...

用10V档测量5V的电压,可能会有多大的误差呢?电阻档也是这样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用表的误差一般是满量程误差,也就是说当前量程是10V,精度2.5级,即误差是10V×2.5%=0.25V,那么在 ...

说的很清楚,谢谢赐教。

网友(2018-08-07):
引用 楼主:
用10V档测量5V的电压,可能会有多大的误差呢?电阻档也是这样计算吗?

电阻挡是以标度尺百分比计算误差的,而且是非线性的,越靠近中心值误差越小,越靠近两边误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