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加装功放高音“”沙沙“”声求助

楼主(2017-12-31):
汽车自己加装了功放,目前发现高音有“”沙沙“”声,中低音喇叭没有,“沙沙”声不随音量大小 油门大小改变,即使关闭主机和音量减到0“沙沙”声依然存在,功放是4路进4路出的,线束都用胶布缠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去除这个杂音 求助各位!

楼主:
没大神知道吗?

网友A:
这个貌似是功放的底噪,换台好点的功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功放的底噪,换台好点的功放试试。

换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猜,是不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加高转低?

功放输出4欧喇叭也是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功放和主机之间的连接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拔掉音频信号输入,只接电源和喇叭看看是否有,如还有功放本身问题,没有换质量好的音频线试试

网友D:
有可能是功放的底噪音,解决的办法是有的,就是降低高音喇叭的灵敏度例如90分贝,可以改成88分贝,还有,就是你将高音调得太高位了,降下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束都用胶布缠的"松开线束,一根一根去掉,看哪根去掉没有了噪音再对症下药

这样就是大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功放的底噪音,解决的办法是有的,就是降低高音喇叭的灵敏度例如90分贝,可以改成88分贝,还有,就 ...

这个高低没法降的 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音频信号输入,只接电源和喇叭看看是否有,如还有功放本身问题,没有换质量好的音频线试试

明天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一是功放自身噪声,二是主机到功放的音频线变成了“天线”接收到了电磁干扰。判断问题 ...

功放是没有问题的,原车高音就没这个声音,按说高音喇叭应该不会坏的

楼主:
调整高音头的电容大小会不会减轻噪音呢?现在是3.3UF的换个2.2UF?声音估计也会变小

网友G:
功放与主机间如何连接?是原主机上的line out 口吗?
绝对不要从原主机的喇叭口用所谓的高转低再连到功放的输入端,这是忽悠人仅仅能响的接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高低没法降的 固定的

换高音头,输入加降丝丝声的电容,如果输入端路还有丝丝声,那是功放的故障,告诉我你的功放你的功放是不是升压式的,如果不升压是BTL的功放那就扔了吧。一定要用带升压的功放,其相当于两个电源,效果非常的好,12伏电源的进线一定要大于10平方,至少不能低于6个,功放的400瓦-600瓦可不是虚标的,功放保险管专用的是100安,用汽车里不能小于每平方7安.功放的电源进线口要加以大容量的电容,1-3法拉。

网友H:
噪音不随音量变化而变化的,可以排除信号线。基本上是功放本身的问题,解决办法应该是换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高音头,输入加降丝丝声的电容,如果输入端路还有丝丝声,那是功放的故障,告诉我你的功放你的功放是不 ...

功放是带升压电路的,那这么说可能就是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噪音不随音量变化而变化的,可以排除信号线。基本上是功放本身的问题,解决办法应该是换个功放

功放我都换了试了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放与主机间如何连接?是原主机上的line out 口吗?
绝对不要从原主机的喇叭口用所谓的高转低再连到功放 ...

没有用高转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放是带升压电路的,那这么说可能就是线的问题了

末级功放晶体管OCL输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功放晶体管OCL输出的吗?

是的呢,型号没看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功放我都换了试了还是那样

你换的啥功放一样的吗?功放在外面试试。

网友J:
这是 “共地” 噪声 , 有两种处理方法:
1:原机不用功放部分要把功放电源切断 ,后加的功放机电源在原机的电源部分连接出来,
地线  V+  ,接到后加的功放。
2:原机里面切断功放电源,供电部分加个12-12 隔离电源模块 ,把地线隔离了,就不会。不过估计汽车音响改装的没这个技术。

正常用第一种方法就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换的啥功放一样的吗?功放在外面试试。

一样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 “共地” 噪声 , 有两种处理方法:
1:原机不用功放部分要把功放电源切断 ,后加的功放机电源在原机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