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水壶不跳闸什么情况

楼主(2018-01-01):
美的电水壶,用了几年了,突然不跳闸了,打开看了,第一个蒸汽温控器表面氧化了,清理了一下,这个是上面把手处连接一根胶管,下面对准温控器金属片的。装上还是不跳。再打开看了一下,底座还有两个温控,一个应该是底座温控,防止水烧干后底盘温度过高用的,另外一个是也是烧水的温控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不正常。

第一个蒸汽温控器感觉是水壶密封不好了,蒸汽到达底部的量不够大,无法让温控器正常工作。有经常维修电水壶的坛友请指教一下。早上都在休息,等会照几张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A:
·时间长了手把变形或开关变形卡住了,相比温控蝶形金属片的故障,这个更常见。

网友:
温控贴紧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手把变形或开关变形卡住了,相比温控蝶形金属片的故障,这个更常见。

圆形温控器,和电饭锅一样的

楼主:
    手机发帖乱码了。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蝶形金属片其实是一个双金属片,受热形变后形状有个跳变,再推动相应的开关,金属片本身出问题的很少,除非锈蚀腐烂。维修时尽量不去动它以免变形后改变了跳变的温度。

网友B:
(转)   一、电热水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水开可以自动断电?        电热水壶的工作原理为:利用水沸腾时产生的水蒸汽使蒸汽感温元件的双金属片变形,并利用变形通过杠杆原理推动电源开关,从而使电热水壶在水烧开后自动断电。其断电是不可自复位的,故断电后水壶不会自动再加热。 二、电热水壶的三重安全保护装置是什么?         第一重:蒸汽开关,当水沸腾后蒸汽开关会动作,使水壶断电;第二重:干烧保护,如蒸汽开关未动作,水将会一直烧下去并不断减少,当水低于最低水位或烧干时,另一温控上的双金属片会动作,使水壶断电;第三重,如以上均失去作用,随着温度升高,温控器内一塑料推杆将会熔化,使水壶断电。

楼主:
估计是蒸汽管和底座不密封,或者上盖不严了。用东西压住也不行,明天拿个塑料圈套住蒸汽口试试

上盖

上盖

蒸汽出口

蒸汽出口

底部两个温控

底部两个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   一、电热水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水开可以自动断电?        电热水壶的工作原理为:利用水 ...

谢谢指导,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一直没有拆过这个东西!

网友C:
蒸汽温控器触点表面氧化使用时容易打火,打火产生的高温容易使触点产生毛刺造成粘连......高温也容易使与触点连杆接触的顶杆(质量差)融化变形,导致金属碟片变形的行程无法使开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蒸汽温控器触点表面氧化使用时容易打火,打火产生的高温容易使触点产生毛刺造成粘连......高温也容易使与触 ...

    触点很灵敏,也做了清洁。应该是蒸汽力度不够

网友:
这种壶,壶盖缝隙不能太大,水沸腾之后蒸汽从壶盖流失了就不能使开关跳开,壶内部通往硅胶管的气孔也许会被水垢堵塞,通气孔这里也要清理,壶底部的温控器防干烧的保险开关,壶在正常情况下这里是不会跳的

网友:
开关用久了,温控开关片的温度值变高了。只能换。

网友:
换个开关估计就好,但好像不值,新的也就三五十块钱

网友:
机关小 学问大   这个还是很难修的  修了几个修不好 都扔掉了

网友:
温控器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把上的那个温控值变了,某宝上十块钱七个!我家两个都是那玩意不好用,上某宝整了十块钱的换上一年多了。现在还正常服役中,还剩五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