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103的贴片电阻究竟是多大的阻值

楼主(2018-01-01):
        标称103的贴片电阻阻值应该是10千欧。还是最近修的海尔XQG50---BS908A电脑板上,有损坏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根据这块板上类似电路推定贴片电阻为103.而贴片电容只好测量一下。同时测量了一下103的电阻,阻值均为1K。换用另一块万用表测量还是1K。板上所有103的贴片均为1K。还是请懂行的老师给讲一讲吧。(图片就免了吧)

补充内容 (2018-1-2 07:39):
拆下测量多是10K,有一个1K(已坏)有一个100K(已坏)。图纸找到应该是10K,感谢大家了。

网友:
这“103”是电阻上的标志还是pcb上的丝印?要是电阻上这么标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另外,你是在线测量还是拆焊下来测量?

网友A:
板测是不准的,只有拆下来才准,因为线路联通其他的,综合下来,阻值是最小的元器件的阻值,

网友:
10后加三个零。是产品规定的标识。都统一。楼主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103=10*1000=10,000就是10千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测是不准的,只有拆下来才准,因为线路联通其他的,综合下来,阻值是最小的元器件的阻值,

同意您的看法。

网友:
在路测量数字表和指针表不一样。

网友:
10K,还有不要在线测,测不准的,要拆下来量才对

网友:
在板子上在线测量能量准吗?

网友:
一般在板上测量只要不是“趋于0”或者“大于标称值”以及“无穷大”,都可以粗略判断其正常,要是需要确认其真实阻值,还必须得焊开它一端使其脱离电路板连接,这样才能测到真实阻值

网友:
10  后面是3个0   你说多少啊  好简单的哦

网友B:
我一般下一个ELectroDroid直接安卓手机上查色环贴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下一个ELectroDroid直接安卓手机上查色环贴片

这个软件不错,我赶紧下了。。。只可惜是4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不错,我赶紧下了。。。只可惜是4环。。。

点色环之后右上角有三个点,菜单可选择最多支持6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