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康艺8080-2S的事

楼主(2018-01-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淘宝有卖,压带轮测一下外径高度,皮带自己测后购买小一些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就是不想拆机(机器在异地住宅内),想了解参数后直接在网上购买。

我有一台,收音时啸叫,难修,品相8-9成新,放音时可,时不灵,动力不够!吃灰呢.家里收录机多,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就是不想拆机(机器在异地住宅内),想了解参数后直接在网上购买。

压带轮就是普通的,很多机型都用,皮带是扁平的,直径大概80CM.我拆开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没错,这款机芯确实是很大众的,应该和很多机型通用的,这机以前我也经常拆,八十年代初的时 ...

我的4500是1980.5.买的二手,680元,至今完好,音质好,录音棒!品相9成.8080不能和它比的.

网友:
楼主是个有情怀的人

网友:
康艺机芯有2种皮带,第一种1.2X1.2的方带对折12厘米,另一只1.5X3的扁带,对折13厘米.压带轮是通用的。

网友:
我有一台8080-2S,83年托朋友从深圳捎来的走私货,那时在当地算数三数四了。一直把玩了十来年,以后用的越来越少,最后不好用了放在角落了吃灰了

网友B:
皮带是3MM宽 对折130    压带轮,外13  内2.5 宽8      另外谁会修这机器的FM   我有一台FM轻轻的沙沙声 收不到台   排除波段开关的问题,,两个3极管也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皮带是3MM宽 对折130    压带轮,外13  内2.5 宽8      另外谁会修这机器的FM   我有一台FM轻轻的沙沙声 收 ...

这个毛病我修过,换震荡管修好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毛病我修过,换震荡管修好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测量过了,管子没坏啊   难到是品质不佳了??  如图 1点实测2.6V  2点实测2.4V    两个三极管的其它点电压正常   触碰2点有强干扰声。有没有可能是IC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过了,管子没坏啊   难到是品质不佳了??  如图 1点实测2.6V  2点实测2.4V    两个三极管的其它点 ...

碰触2点有大的干扰声音说明2以后电路是好的,最多也是调频中周严重失协,集成块不可能损坏。我换的那个震荡管测量也没坏,只是在B,E极送入干饶机器机会乎反应,所以换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我的8080爱机FM频率偏移太多,我用fm100M发射,刻度盘105左右接收

指针机器就那样,可调整双联上的微调找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碰触2点有大的干扰声音说明2以后电路是好的,最多也是调频中周严重失协,集成块不可能损坏。我换的那个震 ...

我的也是  干扰很小,明天我也换一个试试,还没有这管,用什么代替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干扰很小,明天我也换一个试试,还没有这管,用什么代替可行,??

用什么管代替,这个可说不好还得看型号,得查资料好麻烦。我是找的别的型号收录机的废板,在调频那个位置找到个三极管(估计是震荡管),型号也没仔细看,就仔细的分清了B,C,E3个脚。这个管我猜想90系列的就可,国产的3DG80,82都可以。当然,我不会选用,因为手里的废板太多了,拆什么都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B:
皮带是3MM宽 对折130    压带轮,外13  内2.5 宽8      另外谁会修这机器的FM   我有一台FM轻轻的沙沙声 收 ...

FM失谐了,要调试FM中频和高频覆盖,要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才能调精准,没仪器的话可是试试能不能收到一个台,按照手册调相应中周,声音最大最好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