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8寸二分频书架音箱

楼主(2018-01-01):
材料准备好了,箱体,8寸单元,4寸高音,分频器,吸音棉。

楼主:
之前做过6.5寸二分频,效果不错。接下来做了5.25寸二分频,很满意。这次做8寸二分频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看喇叭不错,箱体是不是小了点,我现在听的是惠威的八寸书架箱,换了铝架的皮边喇叭,感觉效果不错。

网友:
音箱不是随便弄个箱子喇叭就可以的吧,想要好效果还是根据喇叭参数做合适的箱子,音响区就有,一些常用的喇叭可以根据成品来复刻

楼主:
箱体是按成品箱复制的,好的坛友说8寸的单元不适合做二分频音箱,高低音不聚拢,8寸以上的单元更适合做三分频音箱,不知道做好怎么样。

网友A:
箱子多少大米一只?

网友:
乐在其中,关键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多少大米一只?

找木匠做的,两个一共260元,孔是自己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木匠做的,两个一共260元,孔是自己开的。

我去,不贴皮不开孔都这么贵了。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不贴皮不开孔都这么贵了。祝你成功。

板子是人家的

网友:
8寸2分频有挑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箱体是按成品箱复制的,好的坛友说8寸的单元不适合做二分频音箱,高低音不聚拢,8寸以上的单元更适合做三分 ...

所以高音上限选取就比较关键了,搭配单阶或二阶的可能更好点。

网友:
想在自己家里做箱子的话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楼主:
一把手电钻,一个飞机开孔器即可。板子买的时候叫人家下好料,回家自己组装就省劲了。

网友:
有时间自己动手做点自己喜欢的,乐在其中,去享受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