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激光头水洗很奏效!信不信由你。

楼主(2018-01-01):
又来一台老机器拿来时候按照惯例还是先试验机器咋样,先取一张正版碟还不错秒读,花碟卡,结果又犯老毛病了既然读碟干嘛还要打理灰尘擦拭光头!估计犯下病了不拆不折腾不得劲! ,结果悲剧了重新装机在试验好吗正版碟都不读了,  反复拆装N次还是不读,及时读取卡碟严重不说还出声怪异!哎这个后悔啊就甭提了,反复拆机练得很娴熟,半宿没睡着 明天清洗光头,白猫加温水一顿晃悠,没等晾干就着急装上,隔了俩小时左右,试机完美!一读到底!

网友A:
这玩意是这么泡水里洗的 不是只把激光头的聚光镜洗洗就行了吗,例如用棉签沾点水擦擦镜头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电茶壶把饮用纯净水加热到20摄氏度后倒入超声清洗机,然后加2~3滴洗洁精,打开超声波清洗机电源开关1~2分钟,让洗洁精与水混合均匀,再放入光头,清洗约5~10分钟,清洗机有定时的,可反复洗两次。洗完后把水倒掉,只用纯净水再洗两次,就可以了。记住一定用纯净水,自来水杂质多。然后用镜头布或不掉沫的木浆纸巾包住光头,用手使劲甩十几下,甩出内部水分,可以换几个面反复甩干。最后用电吹风吹干,注意距离不要太近。另外拆装光头方法要得当,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损坏光头。提醒全封闭光路或价格帛贵的光头,尽量別洗,否则故障会由挑碟变成不读碟。

网友:
飞利浦的激光头很亮也不好读碟,大多时候用电吹风吹一下又可以了,以前真的伤透脑筋了。

楼主:
之前一直听说可以水洗的,但从未敢于尝试,终于得以亲身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这么泡水里洗的 不是只把激光头的聚光镜洗洗就行了吗,例如用棉签沾点水擦擦镜头

泡水中洗和用棉签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听说可以水洗的,但从未敢于尝试,终于得以亲身验证。

晾干就没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听说可以水洗的,但从未敢于尝试,终于得以亲身验证。

拆和装真麻烦,我清理过投影机,最后装好,留好多镙丝,不知道那儿忘拧上了,

网友B:
一些少见的影碟机激光头 不敢试  西门子89年生产过桌面式CD机 用的光头 型号是KEH-8250双镜光头 没有配件  现在还扔的

网友:
水洗大法真的很好用。前几天电磁炉坏了,不好好工作,偶尔还能加一下热。拆下,加洗洁精水洗,晾干,装回去,通电一试,完好如初。

网友C:
洗废的光头不下10个,一个都没有洗好.包括用超声波洗,本来是读碟差,洗洗就不读碟了,没找到窍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废的光头不下10个,一个都没有洗好.包括用超声波洗,本来是读碟差,洗洗就不读碟了,没找到窍门.

拆装,包括连带,卡槽,等等一定要安装到位!没问题的。之前我也拆装N次就是不读还不显示,后来发现连带没完全插入槽内,慢慢摸索。全当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少见的影碟机激光头 不敢试  西门子89年生产过桌面式CD机 用的光头 型号是KEH-8250双镜光头 没有配件   ...

大胆的尝试一下只要安装到位,死马当活马医。其实这个我也没报太大希望,本来也不值钱的破烂,练手利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胆的尝试一下只要安装到位,死马当活马医。其实这个我也没报太大希望,本来也不值钱的破烂,练手利器!

白天光线充足,慢慢取下,慢工出细活!

网友:
用这个方法挣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