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音低通滤波

楼主(2018-01-01):
主机2声道 后来整了个炮没超低音输出,目前是左右声道合并全频信号传给超低音功放进行滤波。我的低音炮需要80hz以下的频段。
我问下 是不是在主机里面加个低通滤波板在给超低音功比较纯比较好,还是和不加没区别全部滤波工作交给功放去截频。

网友(2018-02-10):
建议不要折腾额,直接买个二手AV功放吧,那个玩意对低频管理比你自己搞的科学多

网友:
没有专用的低频输出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按下图那样将LR信号直接并联给低音炮,LR主音箱也被合并为单声道了

网友:
没有低频输出时,如果低音炮包含低通滤波,可按下图连接

如果低音炮本身没有低通滤波,按下图连接

当然,这都是简单连接,对于业余DIY是没问题的,毕竟自己知道多大音量开到什么程度不会过载烧功放。
要是作为产品就不能用这样简单的线路,产品面对的用户实际情况无法预知,比如主功放输出是否浮地都要考虑,还要加输入保护等

网友:
最好把你低音炮控制板照片贴上来看看,一般来说正规的低音炮输入电路是很完善的,如果有高电平输入,连接会很简单

网友:
最好加个低音滤波器,把左右声道的低音过滤后送给SUBWOOFER通道。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见图:滤波电路需自己计算一下电阻、和电容的值,运放可以用现在性能比较好的如5532、2064,再在前加个缓冲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做的2.1桌面音箱电路,低频200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做的2.1桌面音箱电路,低频200Hz。

你这个低频通道,是不是会降低左右声道的分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低频通道,是不是会降低左右声道的分离度?

你提得不错,图纸是有这会毛病,可能设计者不小心笔悟.

应该是R4 ,R5, 为95K.      而R30,  R11,  为20K.就不会发生你提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7楼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低频通道,是不是会降低左右声道的分离度?

从听感上没有发现影响分离度的问题,在听立体声时左、右通道还是分辨得比较清楚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功放的输出功率和音箱比较匹配,做桌面音响很合适。L、R两通道到低通滤波电路是经过 20k 电阻隔离的,基本上是与低通滤波前置放大器输入阻抗相匹配,也和L、R通道输入阻抗匹配。附图是完整的电路图

2.1功放电路图

2.1功放电路图

网友C:
用跟随器取出信号,彻底杜绝寄生耦合,虽然必要性不大,但凸显高大上,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跟随器取出信号,彻底杜绝寄生耦合,虽然必要性不大,但凸显高大上,看着舒服

你看前级电位器是50k,而左右的分隔只有20K.这样无论是用95k隔着功放运还是高输入阻抗的电路。。。

网友:
你想干嘛?你有超低音音源吗?否则听不到声音。建议分频点取在500赫左右。

网友:
图中R12 R11 R13 R14 R9阻值为1.62K非标准值,为何取成这样了,还有电容C6  是0.1加0.01,有些怪,还有个人认为一味追求重低音无人声,在家用状态真是不好听,楼上建议分频到500HZ有道理,低音还是有有些人声听着才自然

网友(2019-01-05):
都是高手,能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