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万和燃气热水器的吗

楼主(2018-01-02):
家里的万和热水器,没有怎么用,现在用,经常出问题,显示E9,打不着火,质量真差

网友A:
面板上一般有故障代码说明,针对处理一下。E9、限位开关或者步进机电妨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一般有故障代码说明,针对处理一下。E9、限位开关或者步进机电妨碍

嗯,是这样的,但是修了过段时间又是这样,质量真差,准备换成烟道的,不要强排的了,越复杂的越容易坏,可惜了,没有用过几次,

网友B:
越复杂的越容易坏-这句有道理!我是微波炉都用机械的,就是可靠。

网友:
这个也不算很好的牌子吧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6722
参考我在隔壁发的帖子找故障,故障代码不一定正确,一般是气压开关出了问题,有可能是风机电容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6722
参考我在隔壁发的帖子找故障,故障代码不一定正确,一般是气 ...

嗯,谢了,我不是太懂,还得请教

楼主:
看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复杂的越容易坏-这句有道理!我是微波炉都用机械的,就是可靠。

就是,所以我一般家里正儿八经用的电器净量选择非智能的,机械版的电饭锅、微波炉,电热水器也是基本版,不带智能和wifi

网友D:
简单就是可靠,这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就是可靠,这是硬道理

家里的全自动洗衣机买后用了几次,后来处理掉,买了双桶的,买热水器时就想买烟道的,便宜还好用,没买,买了强排,没有怎么用,就坏了

网友:
主要是接触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但是修了过段时间又是这样,质量真差,准备换成烟道的,不要强排的了,越复杂的越容易坏, ...

几个开关一个风扇一个点火器也复杂?懂的其实就跟烟道的一样,不懂的怎么样都是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个开关一个风扇一个点火器也复杂?懂的其实就跟烟道的一样,不懂的怎么样都是复杂的。

对懂的人应该很简单,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懂就复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懂的人应该很简单,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懂就复杂了,

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找一个靠谱的专业人员维修好,本身是你自己没有专业知识却怪这个强排热水器复杂是典型的“拉屎不出赖地板硬”,强排的比烟道的更安全!为什么要不用强排的而用烟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找一个靠谱的专业人员维修好,本身是你自己没有专业知识却怪这个强排热水器复杂是典型 ...

专业的修过没有修好,专业修这个的说烟道的故障率低,本来万和的就是垃圾,没有用几次就坏,就你说的这个很简单,是因为你懂,谁都知道隔行如隔山的道理,随便一个程序代码对不懂的人就是天书,对懂的,只是动下手指的问题,

网友F:
有些电器就是要经常用才不会爱坏,你都不经常用,那肯定容易坏。你不要说什么什么牌子的质量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专业的修过没有修好,专业修这个的说烟道的故障率低,本来万和的就是垃圾,没有用几次就坏,就你说的这个 ...

“专业的修过没有修好”是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就是个半吊子,你没找对人!不管是烟道试还是强排试,里面没几个零件的,就算全部检查代换完也不见得超过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的修过没有修好”是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就是个半吊子,你没找对人!不管是烟道试还是强排试,里面 ...

万和售后,花一百多,没有多长时间又是老毛病,然后来几次他自己都发愁了,又说主板坏了,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电器就是要经常用才不会爱坏,你都不经常用,那肯定容易坏。你不要说什么什么牌子的质量差。

本来买这个时,万和广告说是无氧铜水箱,后来发现不是,又给我换成了现在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和售后,花一百多,没有多长时间又是老毛病,然后来几次他自己都发愁了,又说主板坏了,不值得修

        全部电子类配件换完都不需要100块!!!现在的售后都是外包的,你被半吊子坑了!
        前上周一亲戚也是一台强排坏,我去检查,除了点火器板子外,几个配件检查下来不到10分钟,这些配件都正常,只能让他换点火器,不想挣他钱,就说手上没这个配件了,30来块钱,发个链接让他自己买,免得回头又为点小钱推来让去,他买到货了我去给他装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电子类配件换完都不需要100块!!!现在的售后都是外包的,你被半吊子坑了!

130元,打电话打的万和售后,他们派的维修师傅,真坑人啊,花一百多也没有用多久又是老毛病

网友G:
现在搞修理的都这样,没钱人家怎么上门修,不过也能理解,这年代谁都想多挣钱。我买电器也不喜欢买那种花理胡哨功能的,越简单越好。功能多的人家好赚钱,功能少的便宜不赚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搞修理的都这样,没钱人家怎么上门修,不过也能理解,这年代谁都想多挣钱。我买电器也不喜欢买那种花理 ...

我就用不习惯全自动洗衣机,买了放一年,原价的零头出掉,又换了双桶的,其实有好多东西,有的直到换代,有的功能也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不习惯全自动洗衣机,买了放一年,原价的零头出掉,又换了双桶的,其实有好多东西,有的直到换代, ...

全自动洗衣机应该还好用啊,只要放洗衣粉或洗衣液,把水龙头开关打开,开机就行了呀。看来你不是一般的恋旧啊

网友:
检查那些传感器之类有没有损坏、断线的问题,大多是这些小问题。

网友H:
去年夏天,我自己修好了一台万和,具体代码忘记了,反正是不打火,后来拆开了检查,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万和恒温热水器有个部件容易坏,就是进水水流霍尔传感器,网购了两个水流传感器,安装了一个机器正常了,还有一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年夏天,我自己修好了一台万和,具体代码忘记了,反正是不打火,后来拆开了检查,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万 ...

大家,你太厉害了

网友:
万和质量的确差,两个通病,一是风机的霍尔传感器坏,二是进水的传感器坏,关键是风机传感器还特tm不好换,

网友:
这些传感器tbk都有卖,几元钱,只要自己有点动手能力就不找售后了,

网友I:
普通烟道强排都一样,水膜三五年定坏,可以叫人检修了,我用烟道自换水膜,早期万和铜水箱,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烟道强排都一样,水膜三五年定坏,可以叫人检修了,我用烟道自换水膜,早期万和铜水箱,感觉还不错。

我这个也铜水箱,改天再联系万和修下,动手能力差,搞不清楚状态

网友:
如果是铜水箱,修下和新的一样,铅箱沒修的价值

楼主:
当时买的时候一千,他们广告说是无氧铜,后来经过卖热水器的店说这价不会是无氧铜水箱,然后告诉我怎么识别,回家一看,真的不是,就云苏宁找卖万和的,万和服务员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把那个唯一的样品机给我了,最坑的是说免费安装,用他们的管子,加几个热水器那儿的三个阀门,材料费四百多,说是免费安装,自己买材料也不行,除非不用他们装

网友:
既然不打算再用了,不如全部拆开、分解,便于查处问题,以警示后来人。

网友J(2018-02-03):
我用的还是杂牌小天鹅的普通的自排热水器,8/9年了还好好的,去年改了充电宝,电池也不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还是杂牌小天鹅的普通的自排热水器,8/9年了还好好的,去年改了充电宝,电池也不用买了

我的不怎么用,一年就用二三次,不怎么在家洗澡,后来再用坏了,不知道那儿出问题了,售后来收我一百多维修费,也没有好几天又坏了,肯定没有找到地方

网友:
发现有的坛友热水器有故障,不知如何处理,我简单说下原理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首先保证水电气全部是正常的前提
燃气热水器通电,开水,确定水流大于3-5升每分钟,此时,水流开关应该动作(不论何种形式的开关),
控制器应该确定此信号,打开风机吹风或鼓风,风力达到一定,风压开关动作,应有延时几秒或10秒左右,
点火器和电磁阀均不工作(此处是为了安全,进行前清扫,目的是为了防止爆燃),前清扫完成后
点火器开始放电火花和电磁阀延时1秒左右打开
燃气进入气阀以及燃烧器,正常燃烧后,热电偶或者感应针感受到火焰,放电针应该停止放电,一切正常的情况下,燃烧继续,直到20-30分钟后,如果你未关闭热水器,那么控制器将会自动关闭(防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过浓)。

一般热水器故障,无非几种,控制器,放电针,热电偶,水流开关(包括水阀),电磁阀

因为热水器品牌较多,档次用料均不一样,此处只是简单举例。时间顺序有可能会有些小的区别,大致原理都是这样。